[原創] RO微電腦控制盒更換繼電器

楼主(2018-07-24):
之前有上來詢問cremaker 大大建議更換繼電器看看,東西早就買好了。
只是最近又很正常,所以就懶得動手。
終於在星期天給我沖洗不停大約兩個20公升的水,被我倒進了洗衣機。
該來的還是來了,準備雞絲頭上工了。
拔下插頭,拆開後面的四支螺絲
拔下右手邊的排線,哇保險絲座擋住,沒辦法拆下版子,試了半天最後將它先解焊
猜猜看哪顆是新的呢?........................(右邊是新的喔)
將兩顆都給他解焊換新的,接下來再將保險絲座焊回去就大功告成了。
觀察這兩天製水與沖洗狀況,目前一切正常。
再次感謝cremaker大大的指導。

网友A:
2018 生產的繼電器 PK 2007生產的繼電器,這瑞鎰廠牌的繼電器,我已經用了幾萬個,壽命沒看過這麼短的,真奇妙.

网友:
1804 也不就才今年2月生產,壽命不到半年,暈倒.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8 生產的繼電器 PK 2007生產的繼電器,這瑞鎰廠牌的繼電器,我已經用了幾萬個,壽命沒看過這麼短的,真奇妙. ...

大大你好
跟你說聲sorry,我剛剛仔細看一下
哈哈我標註錯了,左邊才是新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跟你說聲sorry,我剛剛仔細看一下
哈哈我標註錯了,左邊才是新買的。

哈哈哈,原來是標註相反了,這不是在拆炸彈,沒關係的,

照你這樣說,圖片順序的文字說明,也變成時光倒流,

网友B:
繼電器的壽命主要在接點,我指的並不是印在繼電器外面的規格,那些規格大家參考一下就好。
我家有一個小水族箱,養的魚雖然很普通,但是一到冬天也是全掛,所以有裝加溫控制器,控制器裡面就有一個同1樓大小的繼電器在控制加熱器的ON/OFF,由於加熱器也不能算小負載,加上剛接上那瞬間電流很大,繼電器如果接點品質不好,一段時間後接點就發生有"黏住"現象而導致我家那個小水族箱煮魚湯........。

其實繼電器的品牌有差別的,換好一點的廠牌製品或直接買進口的,如果還有空間就換大一號的繼電器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繼電器的壽命主要在接點,我指的並不是印在繼電器外面的規格,那些規格大家參考一下就好。
我家有一個小水 ...

其實.... 主要是接點的材質。
不同的材質有不同的耐電流等級、感性、容性負載的應用。

可以參考下面的技術文件
http://cn.hongfa.com/pdf/Guide_power_signal_cn.pdf
耐較大電流的接點材質是銀氧化錫. 一般應用都採銀鎳合金。

PS: 換繼電器其實不難,但繼電器接點材質,我是 "看" 不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