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白牌Detco LT-42(D)主板程序

楼主(2018-07-24):
這是台DETCO 42吋電視
主板板號是sinho 090-630675-10的三合一板

Detco L42W(D)

Detco L42W(D)

主板號

主板號

本來是不過電不開機
再更換紅色框框內兩個原件後可以開機了

故障處

故障處

但是顯示的亮度不可以調

有顯示但亮度不可調

有顯示但亮度不可調

有打開看過燈珠
電視也沒甚麼在開所以都好好的
測量過燈條的電壓61V
其他1.8V, 3.3V, 5V, 12V都有出
使用上也都可以
有畫面也有聲音
就是亮度不可以調
目前懷疑是程序有問題
請問有人知道這台的工程模式怎麼進去嗎?
或是有這塊主板的程序可以提供的

网友A:
看你換的應該就是背光的零件.是不是二極體換成了一般的二極體了.背光電壓感覺有點低.應該要換快速二極體.或是查一下背光線路.再不然就是改通用恆流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換的應該就是背光的零件.是不是二極體換成了一般的二極體了.背光電壓感覺有點低.應該要換快速二極體.或 ...

這二極體我是換成原本同樣型號的
因為本身是修手機的
對電視的工作電壓不是很了解
那請問正常背光電壓會多少才正常呢?

网友B:
這塊跟富士丸42H6D用的是同一塊,如果能接受開機變富士丸LOGO的話,我可以提供你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跟富士丸42H6D用的是同一塊,如果能接受開機變富士丸LOGO的話,我可以提供你程序 ...

那感謝大大了
因為有使用也只用HDMI而已
我也會先備份一下原本的
想測試看看是不是程序的問題

网友:
你試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二極體我是換成原本同樣型號的
因為本身是修手機的
對電視的工作電壓不是很了解

42吋的燈珠最少也有40顆以上.若以並聯兩組也有20顆以上.一般電路設計有可能會落在70v左右.當然還是要看你本身電視正確的燈珠數量及排列決定.既然有了程序.就先更新看看吧.說不定真的是軟體有問題呢

网友C:
這片主機板用在其他品牌好像也沒調背光的選項

現在是修好覺得太暗還是太亮嗎?

可以去改它的電阻去調整它的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片主機板用在其他品牌好像也沒調背光的選項

現在是修好覺得太暗還是太亮嗎?

現在是修好了
有影像有聲音
就是太暗了
目前看這背光輸出電壓62V
看樣子應該是不夠
很懷疑是不是變壓器也掛了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量變壓器
也不知道這塊板子的變壓器要去哪找

网友C:
你下面紅框左邊的0.1歐姆跟10u電容應該有裝回去吧?

那顆0.1歐姆可以改變亮度,但我一般是太亮才會去改它

阻抗越少越亮

或是你二極體上面那的電容量量看有沒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下面紅框左邊的0.1歐姆跟10u電容應該有裝回去吧?

那顆0.1歐姆可以改變亮度,但我一般是太亮才會去改它

回大大
那些我都有裝回去
那三顆47u/100V的電容我也量過了
都沒有問題
就連下面的SMD電阻我都拆下來量過了
所以才懷疑是不是變壓器本身出來電壓就不夠

网友:
變壓器壞的機會不高才對

太暗比較有可能的地方是那8支腳IC

或0.1的阻抗變大

在上面並一顆0.22歐姆試試亮度有沒有改變

不過亮度太亮,燈條壽命相對會減短

再來是燈條問題

目前只想到這3樣比較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