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SUI DAV-M1 沙沙聲

楼主(2018-07-25):
銘牌 SANSUI DAV-M1

一位長輩拿來的
SANSUI DAV-M1
這一台CD和DVD播放有問題

長輩說有無CD或DVD播放都沒關係
能聽收音機就行了

可是開啟收音機的功能
就會聽到有雜音
沙沙聲

這一顆可變電阻用來調整聲音大小聲
請教朋友說有可能是可變電阻有問題
將可變電阻拆下要看所使用的規格

拆下後發現可變電阻並無標示
之後拿去光華電子商場去請教店家

店家量測不出規格
說要看電路圖才能判斷

因為之前朋友說音響大約是50K
問店家可以隨便更換可變電阻嗎?
店家說不行

請問像這種查不到零件規格的情況要如何維修

网友A:
你的照片拍太近了
不須拍太大要清楚為原則
要看清楚會員們會自己放大看
模糊的照片會讓看的人很不舒服

网友B:
如果近拍不清楚、
稍微拉遠拍、
拍照比較清楚

网友C:
電位器的中腳是接訊號來源,另兩腳,一腳接地,一腳接到放大線路,使用太小的K數電位器,可能是轉到最左邊最小聲的位置時還聽的到聲音,多試看看就抓的到正確K數了。

補充內容 (2018-7-25 12:59 PM):
回到家中用電腦一看,永福電器,不就是那家老老闆說東西不用太好那家嗎?過保固就OVER....

网友D:
收音機/CD 切換開關可能接觸不良..通病現象..
VR 三用電錶 X1K檔 測量..阻值 可判斷. 好壞..
VR 50K 真的壞掉找相近值 取代..

网友E:
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下
讓液體流進去內部
然後反覆轉動軸心
讓髒東西流出即可

沒電子接點清潔劑
不想花錢用酒精也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照片拍太近了
不須拍太大要清楚為原則
要看清楚會員們會自己放大看

謝謝蔡董

原本是想拍攝可變電阻沒有標示規格
所以才會拍的這麼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近拍不清楚、
稍微拉遠拍、
拍照比較清楚

謝謝 sandy319 姐姐
提供的寶貴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位器的中腳是接訊號來源,另兩腳,一腳接地,一腳接到放大線路,使用太小的K數電位器,可能是轉到最左邊 ...

丫三哥

小弟我有帶可變電阻去電子材料行
店員也有用三用電表量測
有先行量測1和3腳
再試著量1和2腳
然按旋轉可變電阻
卻量不出來

而且一般可變電阻
轉到底會有卡一聲
而這一顆卻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音機/CD 切換開關可能接觸不良..通病現象..
VR 三用電錶 X1K檔 測量..阻值 可判斷. 好壞..
VR 50K 真的壞 ...

ysniwo 兄
所說 收音機/CD 切換開關
可是這一個音響切換的是用微動開關
並不是使用撥動開關

因為現今無法得知
他所使用可變電阻規格
所以不敢任意拿50k替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電子接點清潔劑噴一下
讓液體流進去內部
然後反覆轉動軸心

tmhsiao 兄
電子清潔劑小弟有
可是怕修好後用不了多久就壞了

所以才想知道規格
換顆新的看會不會用比較久

网友:
模糊的照片真的會讓看的人很不舒服
一般音響的可變電組你要看是作啥用的
控制音量的還是左右平衡的還是調整高低音的
它們的型式是不一樣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丫三哥

小弟我有帶可變電阻去電子材料行

轉到底會有卡一聲的是含開關的才會(開關加音量)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丫三哥

小弟我有帶可變電阻去電子材料行

你要找的首先應該是電位器的接腳跟高度要符合,另外你這個可以遙控嗎?用旋鈕可遙控的音量開關應該內建伺服馬達,這看起小小的一個又好像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轉到底會有卡一聲的是含開關的才會(開關加音量)

bangder 兄 那一個是增加音量的
找不到可變電阻本身光碟讀寫故障
所以放棄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找的首先應該是電位器的接腳跟高度要符合,另外你這個可以遙控嗎?用旋鈕可遙控的音量開關應該內建伺 ...

ㄚ三哥
這一台聽說可以遙控
因為找不到可變電阻本身光碟讀寫故障
所以放棄維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