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關於層板燈的問題

楼主(2018-07-25):
今天沒事跑去逛五金賣場......就是那種坪數很大、貨物很多、堆得很滿、但是挑高低矮
,什麼都賣什麼都有蝦米都不奇怪的綜合賣場.....

我看了看LED燈管.....咦!~~有種T5規格的層板燈燈具,不含燈管僅有燈具本身,似乎
可以透過附件串聯幾組燈具....那....第一個燈具該怎麼接電?.....

應該有相對應的電源線去配合它吧?

還有就是每家廠商串聯燈具的電線接頭都不同。有米老鼠頭型~~八字形頭....這有公規
嗎?~~會不會這A廠商的米老鼠頭跟B廠商的米老鼠頭尺寸不同吧?

网友A:
我裝很多還沒見過電源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裝很多還沒見過電源線

那第一組的燈具要怎麼接取電力?~~

把電線插進那個燈具串接線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第一組的燈具要怎麼接取電力?~~

把電線插進那個燈具串接線的孔?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grc=Xtf2ZMpAFot1eM:
串接線剪斷接電源

网友B:
看似串聯...
實則並聯...

由供電端供電...可以串接好幾個(實則並接好幾個)
供+-----------+-----------+-----------+-----------+
           1            2             ...             N
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第一組的燈具要怎麼接取電力?~~

把電線插進那個燈具串接線的孔?

t5led層板燈電源線 有分有開關跟沒開關的 電源線都要另外買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0....0.fCYmmYj2_MQ

楼主:
引用 网友C:
t5led層板燈電源線 有分有開關跟沒開關的 電源線都要另外買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1024& ...

還真的有這種線~~我當時有問店員,他們說不懂這個....害我一直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串聯...
實則並聯...

那種燈具應該是沒有電子安定器專給LED用的(因為拿起來重量不重)
可以透過包裝內附串接線串好幾組燈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種燈具應該是沒有電子安定器專給LED用的(因為拿起來重量不重)
可以透過包裝內附串接線串好幾組燈具.... ...

LED只需要LED driver
類似像switch power supply

你想一下,你的手機充電器
我剛看了一下,拿起來也沒什麼感覺(有重量)
110V 轉5V/2A約10W還含塑膠殼及插座...
也沒什麼重量

4呎才18W, 2呎才8W,9W而以
重量輕,又好看,好施工
接下來重點在耐不耐用,光衰及故障問題
目前價格看起來都不便宜

网友D:
這種層板燈隨貨會附電源線跟串聯頭,燈具兩端插孔都一樣,電源左進右串聯或是右進左串聯都可以,大部分都還有一個插孔蓋,以便最後一支沒往下串聯時將電源孔蓋住。

這種燈具有分附蓋、不附蓋,有開關、無開關,有附蓋有開關適合用來當工作燈,無附蓋無開關,適合用來當天花板層板燈,兩種我都有使用,這種燈具廠牌眾多,大都是從對岸來的,規格參差不齊,不同時候買的,電源線、串接頭有可能不相容,所以最好使用隨貨附的。

底下照片是當工作燈的例子,單支28W T5很適合當6尺工作桌照明:

PS:這種支架燈是有安定器的,是做成細條狀塞在支架燈座裡,電路跟省電燈泡差不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種層板燈隨貨會附電源線跟串聯頭,燈具兩端插孔都一樣,電源左進右串聯或是右進左串聯都可以,大部分都還 ...

看到了齁!我不見的手柄是不是你借走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60976-1-1.html

我的工作桌也有燈光不足的問題,也曾想過像你這樣用T5 來裝,不過考慮到撞到玻璃燈管而作罷,後來是跟某位脾氣很大的老大買來LED 燈管,不過還A不到人幫我裝上........

還有就是右手邊那台是電動吸錫槍對吧!我早期也有買一台很像跟你這台相同,不過用沒有多久就轉賣了,我記得這台吸錫的方式跟一般不一樣,每吸一次就發出類似"咔㗳"的聲音,跟幫浦的聲音不同,會賣掉是因為都吸不乾淨,你這台吸錫吸的乾淨嗎?

焊台我就看不出來了,有點像早期JBC 的產品,我應該還有JBC 的熱風槍,那台很有趣,下次再拍給大家看看。

最後就是不用刻意把工作桌收拾的那麼乾淨再拍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這種層板燈隨貨會附電源線跟串聯頭,燈具兩端插孔都一樣,電源左進右串聯或是右進左串聯都可以,大部分都還 ...

很整齊的工作桌,
有特別排過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齁!我不見的手柄是不是你借走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60976-1-1.html

1. 冤枉啊,這台弘騰熱風機從新品買來手柄從沒分離過,wish大不要隨意認親啊。

2. 所以前面才說當工作燈要選附PC罩的,就不怕撞到燈管,還可以在PC罩外側貼上白色電火布,比較不會刺眼。

3. 焊台是ERSA TWIN 40A,主要是做QFP拉焊用的,其實最常用的還是古老的TQ-85。

4. 那台HOZAN HS-801自動吸錫機我很滿意耶,只要吸嘴保養得當可以吸很乾淨,搭搭的聲音是真空電磁閥作動聲,噗~~~是真空泵運轉聲,這種機種只適合吸DIP IC腳,或是60mil大小焊點,再大的焊點就無能為力了,所以還是TQ-85+手動吸錫槍最常用。

5. 工作桌常態就是這樣,不是刻意收拾再拍照,也不是懶惰沒在工作,而是每工作一個階段就會清理一次,一天大概會清理兩次吧,照片是早上剛進公司時拍的,工作前的狀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整齊的工作桌,
有特別排過嗎?

沒有特別收拾過,早上剛上班時拍的,常態就是這樣。

网友:
  這讓咱憶起 2011 年的夏天, 為住處樓層梯間傳統避難方向指示燈 "外掛" T5 2 呎日光燈, 自作天暗自動照明控制器.

  豈料疑似購到 "機王", 不到一個月燈座就 "掛點" 了; 再購一具不同廠牌的, 前後兩具燈座皆是附一條雙頭的插頭線, 意思就是由消費者自行截斷接 AC 電源.

  運作了三個多月, 因社區消防設備政策改變, 將燈組、自控模組收回屋內.

∆ 安裝於大門旁的傳統避難方向指示燈內.

∆ 就是將原燈具內的 "腸仔肚" 摘除, 由層板燈組、自控模組 "進駐".

  將它當壁燈使用. 睡前客廳一關燈就開始 "上班", 深夜間家人起床喝水或做啥的, 兩廳十幾坪 8W 的照度相較先前的 10W 螢光燈高得多(暖色也較易購得). 天亮就自動 "下班".

  燈座、自控模組至今 "全勤", 僅更新過兩支燈管及自控模組變壓器二次側的絕緣料件 (其實就是吸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只需要LED driver
類似像switch power supply

T5規格的LED燈具裡面有驅動電路??
不是跟T9規格的一樣只是單純用AC驅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層板燈隨貨會附電源線跟串聯頭,燈具兩端插孔都一樣,電源左進右串聯或是右進左串聯都可以,大部分都還 ...

瞭解瞭解~~哇我好適合阿~~我想買有蓋的,可以替代掉老書桌上的T9日光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齁!我不見的手柄是不是你借走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60976-1-1.html

快去他家把東西借回來~~~~順便弄亂他的桌面n_044|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整齊的工作桌,
有特別排過嗎?

特別整理過~~

网友G:
有蓋的常用在裝潢的間接光源,
就是層版打向天花版的,
公司所在大樓有人在拆裝潢,
我當天人品好有撿到兩組...

网友B:
引用 楼主:
T5規格的LED燈具裡面有驅動電路??
不是跟T9規格的一樣只是單純用AC驅動嗎?

看一下規格吧...

一般都是寫100~240V
也就是110V/220V都通用(國際通用)

基本上,它把AC(100V~240V)轉成DC推LED
都可以叫LED driver,只是有成本高低及電路好壞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蓋的常用在裝潢的間接光源,
就是層版打向天花版的,
公司所在大樓有人在拆裝潢,

那你撿到的應該是使用普通T5燈管的燈具吧?
有電子安定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規格吧...

一般都是寫100~240V

在燈管裡面有驅動電路藏在裡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你撿到的應該是使用普通T5燈管的燈具吧?
有電子安定器的

就是11樓ysc大大貼的這種,
間接光源什麼都有人用,T8/T5/LED條燈,
主要是看拆哪個年代的裝潢,
2007年那一波都在推T5,
這兩年以LED條燈為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11樓ysc大大貼的這種,
間接光源什麼都有人用,T8/T5/LED條燈,
主要是看拆哪個年代的裝潢,

嗯....因為家裡燈具還是傳統T9日光燈,想說把最常開的燈具改成LED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