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廢用病床拆解

楼主(2018-07-25):
請教一下前輩們這是公司要丟掉的廢床
但是我跟同事拆到這個地步但是發現拆不出來
小弟覺得這個好像是否有什麼工具可以轉開
想請教一下版上的前輩是否有遇過
謝謝指教了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整面

整面

网友:
第三張照片不清楚,試第二張照片鎖根一樣牙的螺絲逼看看

网友A:
照片如果能拍得清楚,
會更好,
中間方管內,
不知是否有玄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如果能拍得清楚,
會更好,
中間方管內,

學姊!我試過了
我當初想否我們正轉螺絲他就會反轉
但好像沒有
我在想是否有特殊的工具?

网友B:
  瞧前兩幅圖照, 似乎有使用類似鉗子夾轉過, 對吧?

  取比圖照二略小內牙徑 & 長於三層機構的長條物, 向內敲擊.

  請問圖照三那黑圓是活動還固定的? 試著敲一敲.

  不怕壞掉的話, 要不要試試窄螺絲刀對準縫隙, 柄包覆布料, 拿鐵鎚敲擊, 看能否掀起.

网友C:
感覺是對套壓合.試看看拿螺絲鎖入.應該可以逼出
下方看一下有無止付螺絲

不然就擴孔鑽掉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瞧前兩幅圖照, 似乎有使用類似鉗子夾轉過, 對吧?

  取比圖照二略小內牙徑 & 長於三層機構的長條物, 向內 ...

其實我有敲過!但是敲不出來><
所以我會想會有特殊的工具
我查過了我們有用輪周可以用逼猴
但螺絲的又查不到有什麼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覺是對套壓合.試看看拿螺絲鎖入.應該可以逼出
下方看一下有無止付螺絲

我們有用螺絲用過!但好像不行!!下方的止付螺絲!我們猜=拆下來了

网友D: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17&t=830751
您試試這樣搞搞? 感覺是類似的構造..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17&t=830751
您試試這樣搞搞?

感謝牛大!我再試試看結果如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們有用螺絲用過!但好像不行!!下方的止付螺絲!我們猜=拆下來了

有止付.那就好辦了.我猜拿東西頂住後面.敲出軸心
但要注意軸心可能會被工件夾住

那各螺絲孔應該就是配合拉拔器用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牛大!我再試試看結果如何!

牛大我剛剛試了!還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止付.那就好辦了.我猜拿東西頂住後面.敲出軸心
但要注意軸心可能會被工件夾住

哪種拉拔器呢?

网友E:
對圓的物體旋轉,最好的工具 管鉗(單向活動式)或固定鉗(瑣式)還有使用尺寸。
看看不可見角度是否有插梢。
上為固定鉗下為管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圓的物體旋轉,最好的工具 管鉗(單向活動式)或固定鉗(瑣式)還有使用尺寸。
看看不可見角度是否有插梢。

這兩個其實我都有試過 WKM學長
我還是想不透怎麼把他推出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這兩個其實我都有試過 WKM學長
我還是想不透怎麼把他推出來><

會不會像"鎖心"這種結構,要旋轉到一定角度之後才能拔(敲)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不會像"鎖心"這種結構,要旋轉到一定角度之後才能拔(敲)出來?

我轉到底了><!!差點斷掉

网友G:
用一字起子敲進去,或挖出來這部分,也許可以試試看。

网友:
拉拔器應該是自制的.最簡單就用鐵管+多片平華司+螺絲+螺母=拉拔器 . 靠鎖緊螺母來把他拉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兩個其實我都有試過 WKM學長
我還是想不透怎麼把他推出來><

大頭順  大
病床用於人類,有多道保險防止意外。
必如,鎖牙、卡榫....複合式保護。
有的關節內軸需轉動某個角度(內卡榫),才有辦法用錐子敲出,建議關節勿有壓力較易操作。

网友H:
你轉軸上原本那顆螺絲在哪兒??拍照上來看一下

我覺得你將這顆螺絲鎖上~不要鎖到底 留長一些凸出外面
直接敲擊螺絲頭~應該就可以退出軸心了~
這樣說不知道你懂不懂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大頭順  大
病床用於人類,有多道保險防止意外。
必如,鎖牙、卡榫....複合式保護。

我也有此種感覺
就像過去當兵時
在拆卸槍枝某些部件須以某種角度才得以取出
應該是最為類似的例子

网友J: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BpB4AtCU9U
大大,有可能是這種構造,
影片是拆汽車輪轂用的滑鎚,
以前車子換後輪煞車皮時車廠有用到這東西.

网友K:
不知機車的電盤工具是否可以。

网友:
請問紙箱裏拆下來的零件,是要回收的嗎?

找一隻適合的螺絲,鎖進去,再正反轉看看。

第3張照片,看起來像六角形。

网友L:
找「懸臂銷」的圖片研究看看。

第3張照片,看起來像六角形,請重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轉軸上原本那顆螺絲在哪兒??拍照上來看一下

我覺得你將這顆螺絲鎖上~不要鎖到底 留長一些凸出外面

其實我們去回收時上面根本沒螺絲的
我們拿回來再公司自己找跟他相同的10號螺絲
我這幾天看看有沒有空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知機車的電盤工具是否可以。

只是公司沒有這個阿!!老闆也不會花錢讓我們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BpB4AtCU9U
大大,有可能是這種構造,
影片是拆汽車輪轂用的滑鎚,

謝謝您!我看一下!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此種感覺
就像過去當兵時
在拆卸槍枝某些部件須以某種角度才得以取出

就因為特殊!呒有拿回去回廠!要自己拆!還真的有點難!老闆想報廢但太大了拆不下來很怕人家不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一字起子敲進去,或挖出來這部分,也許可以試試看。

同事敲了很久!敲不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找「懸臂銷」的圖片研究看看。

第3張照片,看起來像六角形,請重拍一下。 ...

不是六角的!是圓形的!我有試過從圓形這端敲!但好像也是沒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六角的!是圓形的!我有試過從圓形這端敲!但好像也是沒有用><

可能是鎖螺絲到底,轉動軸心到某個角度,最好是用六角螺絲,才能用逼猴逼出來…我猜的~哈,
既然是要回收的,那就用電鑽鑽掉最快,

网友:
我是覺得螺絲鎖進逼出就是拉出,兩種都試試,拉出可能要有一個套管比那頭大,然後找個可以利用槓桿原理方式拉出

网友:
猜測圖1是螺母,圖3是螺絲頭。用電鑽在螺母或螺絲頭鑽2個對稱的小洞,再用尖嘴鉗轉開。

圖1看起來是想用鋸子鋸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因為特殊!呒有拿回去回廠!要自己拆!還真的有點難!老闆想報廢但太大了拆不下來很怕人家不收的 ...

或可先聯繫廢床回收單位詢問
畢竟一般人接觸這方面資訊較少
向他們詢問或許會有答案也說不定
http://www.hocom.com.tw/page_01.php?ID=1562

网友L:
圖2右下角有個圓柱支撐座,這台真的是病床?有型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圖2右下角有個圓柱支撐座,這台真的是病床?有型號嗎?

這算是手術床的說!!!

网友L:
引用 楼主:
這算是手術床的說!!!

整台搬去賣,比較值錢吧!或是修好把它捐出去。

网友:
請試下:
中碳鋼六角頭M10*1.5螺絲(假設螺絲孔,是這規格)+螺帽
步驟1:先將螺帽旋入螺絲(栓),螺絲穿出10~15mm
步驟2:將螺絲組,鎖入螺絲孔內
步驟3:螺絲固定不動,旋轉螺帽到螺絲孔端面,並鎖緊螺帽。
步驟4:以鈑手反轉六角螺絲頭,拆下金屬配件。
祝 順利。

网友L:
有拆下來的話,麻煩拍張照,謝謝!

网友E:
廢棄品,哪有拆不下來的,還文謅謅一個一個零件拆,無耗材大榔頭敲下去,需耗材損失砂輪機鋸片而已。
都想省就學摩登原始人般大石頭鍘下去。

网友M:
會不會是要轉到某個角度(不是使用時的),即能敲出。

网友N:
引用 网友E:
廢棄品,哪有拆不下來的,還文謅謅一個一個零件拆,無耗材大榔頭敲下去,需耗材損失砂輪機鋸片而已。
都想 ...

大家腦力激盪出更多拆解想法,小弟覺得這就是痞酷精神,如果可完成拆解不是很好嗎?像回收廠拆法有比較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家腦力激盪出更多拆解想法,小弟覺得這就是痞酷精神,如果可完成拆解不是很好嗎?像回收廠拆法有比較厲 ...

澳門公司不比台灣的!我已經盡量把公司能用的工具都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會不會是要轉到某個角度(不是使用時的),即能敲出。

我再來試試看!這手術床很堅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拆下來的話,麻煩拍張照,謝謝!

好的!我跟同事們研究看看!到底最後怎麼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整台搬去賣,比較值錢吧!或是修好把它捐出去。

其實他是沒壞!但舊了沒護欄!醫院跟公司買新的!就會簽合約把舊的回收!澳門小地方!不比我們台灣有可以專門回收可以賣的地方!!所以老闆就說拆下後再丟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他是沒壞!但舊了沒護欄!醫院跟公司買新的!就會簽合約把舊的回收!澳門小地方!不比我們台灣有可以專門 ...

那就套桶加螺絲把他拉出來.基本上應該是沒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來試試看!這手術床很堅固!

就是要看它堅固的設計,畢竟手術台有超過 體重200公斤 的病人在使用。
這國外比較常見。

网友E:
引用 网友N:
大家腦力激盪出更多拆解想法,小弟覺得這就是痞酷精神,如果可完成拆解不是很好嗎?像回收廠拆法有比較厲 ...

tsai5371 大
你確定是痞酷精神?
可完成拆解不是很好嗎?感覺上暗示一堆痞酷之友想逆向工程,還是商業間碟!

网友:
引用 网友E:
tsai5371 大
你確定是痞酷精神?
可完成拆解不是很好嗎?感覺上暗示一堆痞酷之友想逆向工程, ...

小的不才~~聽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跟同事們研究看看!到底最後怎麼拆>

猜測是三或四溝的特殊膨脹鏍絲,
試試在下圖中白箭咀處, 用相同直徑硬物體大力敲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再來試試看!這手術床很堅固!

這是手術床,推測是進口的或者應該是外國設計的,應該需要特殊工具(專用工具)才能夠無破壞拆卸,
機構設計有很多不同的巧妙獨到之處。

甚至可能設計成不可逆的拆除(安全考量),只能正確安裝>>無法玩好拆除>>甚麼意思?
>>就是說很可能拆除必須破壞軸心部分(例如鑽除軸心)假設必要修復>>鑽除軸心換上新的軸心。

這樣堅固的手術床??維修的機率很低吧。從安全角度考量,設計成不能完好拆除>>避免鬆脫的可能。

网友:
請利用熱脹冷縮原理 搭配敲擊 試試看
通常一邊鬆一邊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