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N550J 這個症狀是面板還是排線問題

楼主(2018-07-25):
這台是女王單位的公務機,2013年購入,症狀如下
外接LCD顯示正常

本身面板顏色偏藍綠,顏色設定可以看見綠色變黃色了

使用1HR後外接LCD顯示還是正常

本身面板會有明顯紅色烙印

這台是IPS LCD,不是AMOLED,這樣實在不合理
請問前輩ASUS N550J 這個症狀是面板還是排線問題,謝謝

這台當年規格還滿高檔的,I7 4核CPU,2G 獨顯晶片,沒想到比小弟的15年老機還早掛

网友:
感覺像是面板

网友:
如果影像會拖影(延遲),則可能是Vgh/Vgl(gate on/off電壓)異常

网友:
感覺像是面板+1

楼主:
多謝各位指導,小弟有找沒屋頂的查過,殺肉面板最便宜有2000有找的,不過有賣家提醒這台會挑面板,必須拆舊板對型號

不過女王說他們單位想要把這台報廢再買新的,反正有錢就是任性,到時候報廢前看能不能拿來練功,試試原板修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謝各位指導,小弟有找沒屋頂的查過,殺肉面板最便宜有2000有找的,不過有賣家提醒這台會挑面板,必須拆舊 ...

唉,我偶爾也有接觸公家單位。通常有的會買壞的屍體,偷天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我偶爾也有接觸公家單位。通常有的會買壞的屍體,偷天換日...

應該很少了,中信標的東西大多會綁特規或鎖頻,小弟就試過,中信標的桌機換個CPU連開機都開不起來,頂多換個RAM或HD

買壞的屍體偷天換日大概是壞3台,3台拼裝成1台好的繼續用,2台更壞的報廢後上惜物網,現在公家單位往往一般行政用途開支大幅刪減,反而放煙火式的預算像辦活動或沒事找事的路面重鋪增加,再宣稱總支出不變或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