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藍電流Z3行車記錄器無法存檔

楼主(2018-07-25):
繼上次換過電池後,最近開車發現只要鑰匙一關掉,整個螢幕馬上滅掉,

我就猜可能沒存檔,果不其然,錄影檔只存到2018/4月,之後都沒有

問題一定出在電池這邊,拆開量VBAT電壓0

插上充電器,瞬間螢幕自動啟動,但是充電燈沒亮
這下想完了,插上mini USB量VBAT,也沒電壓,正常應該4.2V吧!
這充電部分要從哪開始追?

网友A:
  Mini USB 座附近有一對測試點 (+5V GND) 有無先量量看有無電壓?

  電池開路量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USB 座附近有一對測試點 (+5V GND) 有無先量量看有無電壓?

  電池開路量量看. ...

測試點測量4.8V正常
移除電池量VBAT還是0V
確定是充電部分有問題,不知道是不是我把電池容量加大的關係?
http://bbs.pigoo.com/thread-68146-1-1.html

電路板前面
後面

G神找到這一篇,沒提到充電部分
https://read01.com/zh-tw/mEBQMO.html

网友:
這種東西在高溫下容易壞   之前我也弄了3~4台換電池的,換了有正常不然一直開機關機重複,
有的電池也看不出規格我就買大概尺寸的

楼主:
我的問題應該不是電池的問題,是充電電路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測試點測量4.8V正常
移除電池量VBAT還是0V
確定是充電部分有問題,不知道是不是我把電池容量加大的關係? ...

電池看上去有充電保護板,你把電池的正極接到4.8V的接點看看,不過壞處可能就是不關機了,以後開關機都要手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看上去有充電保護板,你把電池的正極接到4.8V的接點看看,不過壞處可能就是不關機了,以後開關機都要 ...

意思是跳過充電電路嗎?

反正電池有保護板不用擔心過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跳過充電電路嗎?

反正電池有保護板不用擔心過充?

沒錯,就是這個意思,東西可以用比較好,不必鑽牛角尖。

楼主:
電池也掛了,我試著用充電器Miboxer C4直接充電池,一整個晚上也救不回來

現在打算外接一個18650的電池盒,試試看能不能動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池也掛了,我試著用充電器Miboxer C4直接充電池,一整個晚上也救不回來

現在打算外接一個18650的電池盒 ...

用C4充電有沒有跳過保護板?

牛的的D4, 如果有保護板的電池, 會無限循環偵測動作, 充不了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4充電有沒有跳過保護板?

牛的的D4, 如果有保護板的電池, 會無限循環偵測動作, 充不了電. ...

沒有跳過,一直抓不到電池,我以為電池掛了

電壓量不到鋰電池最怕過放,所以大概也沒救了

剛剛試了直接拉18650電池盒,所有功能都正常,也可以開關機

所以打算買一顆有保護板的18650來供電,問題來了

4.8-4.9的電壓拿來充18650會不會太高啊?充滿也不會轉成小電流充電

18650壽命會不會很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有跳過,一直抓不到電池,我以為電池掛了

電壓量不到鋰電池最怕過放,所以大概也沒救了

不能拿4.8~4.9V直接充鋰電池啦!
可以看看常用的TP4056充電板, 它用的就是5V輸入..

換下來那顆鋰電池不一定有壞! 有可能是保護板起了作用而已!
可以參考看看牛之前做的鋰電池保護板測試.
https://youtu.be/c1ubKsTLUXQ?lis ... e_F7gR-DReSh1y8dzv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拿4.8~4.9V直接充鋰電池啦!
可以看看常用的TP4056充電板, 它用的就是5V輸入..

今天拆了保護板,發現原來保護板連接負極掉了,
偏偏鋰電負極不吃錫,現在不知怎麼把保護板和電池連接
拿掉保護板拿到充電器充電,顯示電量FUL。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拆了保護板,發現原來保護板連接負極掉了,
偏偏鋰電負極不吃錫,現在不知怎麼把保護板和電池連接
拿 ...

能拍個照看看??
如果是鋰電池接出來的極片, 是可以吃錫的!
拿小刀將極片刮出刀痕會比較好上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拍個照看看??
如果是鋰電池接出來的極片, 是可以吃錫的!
拿小刀將極片刮出刀痕會比較好上鍚! ...

搞錯是正極
這是正極的照片,我用砂輪機輕輕磨過還是不吃錫沒用

不過我想弄一塊TP4056外接一個電池盒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1784255924
然後從原本mini USB拉5V過來TP4056,4056接電池盒
電池盒再接行車記錄器的VBAT
這樣這個迴路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18650可以撐很久,容量是原本那顆的好幾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錯是正極
這是正極的照片,我用砂輪機輕輕磨過還是不吃錫沒用

美工刀用點力量刮吧,應該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錯是正極
這是正極的照片,我用砂輪機輕輕磨過還是不吃錫沒用

如果是要換成18650,
把電池盒的 +/- 接到行車記錄器原本的電池接點上就好了呀!
行車記錄器的板子本身應該就有充電保護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錯是正極
這是正極的照片,我用砂輪機輕輕磨過還是不吃錫沒用

用小刀用點力量刮掉黑點、
有比較多的刮痕、
比較容易吃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要換成18650,
把電池盒的 +/- 接到行車記錄器原本的電池接點上就好了呀!
行車記錄器的板子本身應該 ...

我的問題就是充電電路壞了
所以才要在另加一塊TP4056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問題就是充電電路壞了
所以才要在另加一塊TP4056

對吼..
這帖一開始就有提到VBAT是量不到電壓的... 歹勢!

USB +/V >> P4056 >> 電池盒 +/- : 對鋰電池充電
但還是得將 電池盒的 +/- 並到 VBAT 呀!
不然... 18650不就只是放在那充電而已?

但您試過 "直接拉18650電池盒,所有功能都正常,也可以開關機"
也就是說, VBAT供電部份是正常的, 而充電部份是有問題的??
會不會是板子上有充放電保護電路?
因為之前電池焊點掉落, 讓保護電路誤判為過放, 啟動了保護機制??
您使用18650電池時, 有沒有插著USB量VBAT? 是不是有4.7V?

Note: 防止過度放電保護功能:
鋰電池供電(放電)時,當電池電壓下降至2.4V以下時,保護線路必須使電池無法繼續對負載供電,以確保鋰離子電池不會過度放電而損壞電池結構,直到對鋰離子電池充電,並使鋰離子電池的電壓高於3V,此保護狀態才會解除。
Reference Link: http://www.2cm.com.tw/technologyshow_content.asp?sn=07010108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吼..
這帖一開始就有提到VBAT是量不到電壓的... 歹勢!

暫時只好先這樣用,鑰匙啟動會跟著啟動
但是要手動關閉,還好我用保護板的電池,不怕過放

不然忘記關的話會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