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馬逹綫圈已損壞?

楼主(2018-07-25):
圖中馬逹接6條線,黑色應是接N,用表量黑白, 黑藍, 黑黃, 都量不到阻值,內裡綫圈是否已已斷了?容易修理嗎?
請各位指教小弟

网友:
空氣清淨機馬達?會不會是裡面有溫度保險絲,斷了!

网友:
拆開 量測才能知道
沒拆都不會好
如果溫度保險絲斷了 還要注意馬達培林有無卡卡的

网友:
哪邊拆下來的?機種型號?用途?

网友A:
這種馬達,外殼固定完全不用螺絲
拆開是個困難
修好了要裝回去
是另一個挑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馬達,外殼固定完全不用螺絲
拆開是個困難
修好了要裝回去

你好
馬達拆開很容易,大部分馬達內裡會有粒溫度保險絲作保護?

楼主:
已拆開馬逹,請問各位溫度保險絲在那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拆開馬逹,請問各位溫度保險絲在那位置?

溫度保險絲位置 :

楼主:
找到溫度保險絲,量了保險絲已開路
保險絲印N127 05D ,有甚麼規格可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溫度保險絲,量了保險絲已開路
保險絲印N127 05D ,有甚麼規格可代用? ...

楼主:
n127,找個保險絲125v3A 130度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n127,找個保險絲125v3A 130度就可以?

你這馬逹是否香港用 ?
香港電壓是220V,
溫度保險絲要用250V 才足夠.

楼主:
謝謝各位解答
買了 2A 134度保險絲,用烙鐵焊接可以嗎?

网友:
有高溫且震動的地方用壓的比較好

网友B:
小強大以後麻煩標題KEY該馬達是那台機器及型號都KEY上,往後其他大大比較好搜尋,WISH大也好較管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強大以後麻煩標題KEY該馬達是那台機器及型號都KEY上,往後其他大大比較好搜尋,WISH大也好較管理 ...

這位老會員完全不理會論壇的規定,
每次都提問題,
得到答案就無下文,
所以好文有負分(-22)很多...

即使自己修復了問題點,
也不會回饋給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位老會員完全不理會論壇的規定,
每次都提問題,
得到答案就無下文,

好的,以後會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