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42S2F一下有畫面一下沒有

楼主(2018-07-26):
電視接第四台開機電源正常綠燈但出現黑屏..開機20分鐘左右..畫面出現有聲音..畫面消失黑屏時無聲音
不斷重複..電源板電視接第四台開機電源正常綠燈但出現黑屏..開機20分鐘左右..畫面出現有聲音..畫面消失黑屏時無聲音
不斷重複..電源板電容有膨脹已換新但無效..請各位高手指點一下..

网友:
如果是接HDMI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8723-1-2.html
如果有AV線~可以先用AV線試試~

网友:
哇,專業的機車行

楼主:
第四台機上盒AV線是單孔的~還是可以用一頭HDMI一頭AV3線來試

网友A:
怎麼大家回文都改用作者 可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麼大家回文都改用作者 可見了

這是發帖的adad 設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發帖的adad 設定的

了解,謝謝

网友C:
那個放輪胎的角鋼
裡面要補上1X2吋的角材 用螺絲固定在角鋼 才不會讓角鋼彎曲

楼主:
接上AV端子線~電視正常了只是畫值變差了~這樣是否代表主機板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AV端子線~電視正常了只是畫值變差了~這樣是否代表主機板壞了

HDMI線換一條加上電視HDMI孔清潔一下應該可以解決

网友:
1.開機20分鐘左右畫面出現有聲音畫面消失 此時量一下全部電壓是否都有

2.是否有電原管理IC 量一下電壓或換掉

3.高壓跳保護 量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上AV端子線~電視正常了只是畫值變差了~這樣是否代表主機板壞了

HDMI線沒接好或是有鬆脫,都會有這種情形!!

HDMI的線可以換一條試試!!

网友:
你的黑頻是"無訊號跟有背光",還是"無背光看不到無訊號(輸入源),這樣在判是線還是主機板?

楼主:
最新狀況~現開機黑屏~不過有訊號跳不過去的現象~開機十分鐘畫面出現又暗掉重復快七分鐘~畫面出現一切正常~好像要暖機熱了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個放輪胎的角鋼
裡面要補上1X2吋的角材 用螺絲固定在角鋼 才不會讓角鋼彎曲 ...

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個放輪胎的角鋼
裡面要補上1X2吋的角材 用螺絲固定在角鋼 才不會讓角鋼彎曲 ...

真的耶!角鋼已經被輪胎壓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