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NEW ASKIR 30 抽痰機維修實錄

楼主(2018-07-26):
由於太太關係到了澳門工作
在一家醫療儀器當工程師
開始了維修的歷程

這是一般醫院會用到的吸痰機!這次去醫院檢查出來是不會過電!只好跟業務靶機子拿回公司檢查 ...

這是一般醫院會用到的吸痰機!這次去醫院檢查出來是不會過電!只好跟業務靶機子拿回公司檢查 ...

當然就開始拆開了!拆的方式其實很簡單就是底部下面的四個螺絲拆掉就可以了 ...

當然就開始拆開了!拆的方式其實很簡單就是底部下面的四個螺絲拆掉就可以了 ...

打開後就開到了電路板!之前在台灣做電路板的我當然想幫公司省一點錢!

打開後就開到了電路板!之前在台灣做電路板的我當然想幫公司省一點錢!

這板子看上去其實也沒太多元件!雖然我沒有電路圖!但是電表就可以測出有些問題了!後來發現了稽納二極體壞了! ...

這板子看上去其實也沒太多元件!雖然我沒有電路圖!但是電表就可以測出有些問題了!後來發現了稽納二極體壞了! ...

最後通電成功!!在澳門通常這個都是直接換模組!因為他們的技術還不到這!光這塊板從跟香港訂在從源頭拿板都要 ...

最後通電成功!!在澳門通常這個都是直接換模組!因為他們的技術還不到這!光這塊板從跟香港訂在從源頭拿板都要 ...

网友A:
恭喜完修,這個電路實在有夠簡潔,耐用性夠嗎

网友B:
這塊電路,要用傳統鐵心的變壓器會比較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這個電路實在有夠簡潔,耐用性夠嗎

其實還可以的說!我很少修這個!剛好打開覺得電路容易!自己弄一下就不用在買整個模組了
我知道他原廠在台灣!因該台灣設計的不會太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塊電路,要用傳統鐵心的變壓器會比較耐用。

當然我不知道設計著的想法!或許他們有新的想法也不一定!!但設計這樣重量輕!維修也方便

网友C:
醫療儀器可以用阻容降壓非隔離供電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當然我不知道設計著的想法!或許他們有新的想法也不一定!!但設計這樣重量輕!維修也方便 ...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16-1-1.html
我這個是純機械式很重,有限制需AC環境,最簡單了沒電子零件保險絲(座)不知算不算。

大概大家認知要高檔可AC環境使用,可汽車使用,除內建電池供電離線使用,也可外掛電池只要12V極性不搞錯都OK,哪這個電子式就比較輕,保護機制也不少。
主體

機種

內部構造

网友E:
  可惜圖照 & 說明變成倒敘了, 閱讀起來有些…不太流暢. 若來得及編修還請換成正敘, 若逾時就請有權限的管理群協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16-1-1.html
我這個是純機械式很重,有限制需AC環境,最簡單了沒電子零 ...

看上去就覺得很有重量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惜圖照 & 說明變成倒敘了, 閱讀起來有些…不太流暢. 若來得及編修還請換成正敘, 若逾時就請有權限的管 ...

來不及了!下次我會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醫療儀器可以用阻容降壓非隔離供電啊?

導體部分不跟人體直接接觸就沒差,有接觸的要小心,像心電圖人體訊號會先用光耦作隔離避免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