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ter bvstcg77 拆解維修

楼主(2018-07-26):
oster bvstcg77有過電馬達不轉
螺絲在第二張圖內 底下有三個塞子愀起來才看的到
第三張圖即兩個電刷連接的溫度保險絲(束帶綁著的)
第四張圖即斷路的溫度保險絲(127°C)
買不到一樣規格(四方型)的只好買圓柱型的一般
的121°C換上(束帶束上)即正常使用了(忘了拍照的)。還有另一個電刷上原來的溫度保險絲是正常的,所以應該堪用啦!

网友:
你好,你貼圖因為少做一個動作導致圖片上方出現檔名,除了不美觀外,更無法排列順序,12樓有貼圖的教學,謝謝配合。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楼主:
用手機貼文跟圖,好像沒有(12樓教學)那麼多功能選項,有空再用電腦板改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機貼文跟圖,好像沒有(12樓教學)那麼多功能選項,有空再用電腦板改囉

只有一小時的機會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