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錩潤 電磁波 突波吸收片 EMI ABSORBER

楼主(2018-07-26):
這是台灣錩潤製造的電磁波吸收片,專門出給高頻代工廠用的,朋友表示如果大家有拆過大廠的網路設備,那應該會看到它的蹤影,當然它貼的地方是工廠經過試驗決定的,不是每種產品都貼在同一位置,也因為EMI ABSORBER 不便宜,所以不可能整台貼滿。

這個電磁波吸收片適用在開關式電源、網路設備(有線的跟無線的都適用)、電腦、螢幕、電視、3C產品等等,我也有查了一下網拍,電磁波吸收片也有人在賣,它看起來不起眼,的確是不怎麼便宜的產品,上星期wish 去朋友公司那裡拿回一些散料,每1小片大小︰30*60*1.08mm,買7小片50元,如果購買1整張35片(如第二張照片),特價200元,數量不多,賣完就沒有了。

网友:
可以用來貼手機

网友A:
能否請學姊幫忙問一下

不知有沒有熱傳導的附加功能
類似下列這篇的散熱貼片功能

鉅研企業 Thermal Pad 高效能導熱片
http://bbs.pigoo.com/thread-67422-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請學姊幫忙問一下

不知有沒有熱傳導的附加功能

這只能對付EMI,不能用在導熱。

网友B(2018-08-31):
請問學姊~ 整張是有裁成一小塊一小塊( 每1小片大小︰30*60*1.08mm )的嗎? 還是一整張沒有裁?

网友C:
買整張玩玩,一張

hoxmac   35小張(一大張)

這樣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學姊~ 整張是有裁成一小塊一小塊( 每1小片大小︰30*60*1.08mm )的嗎? 還是一整張沒有裁? ...

有裁成一小塊一小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買整張玩玩,一張

hoxmac   35小張(一大張)

是的

网友:
關於把類似悠遊卡放在手機背後使用時,因為干擾以致無法正常使用的時候,在下有兩個便宜又簡單的方法.
一個是使用橡膠磁性貼片,這個東西在文具行或是一些小廣告都有用到,只要把橡膠磁性貼片放在悠遊卡與手機之間就可以了.這個方法必須注意的是如果你的卡上面有磁性資料(例如卡片是某家銀行的聯名卡)的話有可能導致資料遺失.
另一個方法是在悠遊卡背面(看不到IC晶片那一面)用雙面膠貼滿磁帶(在下是用以前的VHS錄影帶).
第二個方法的完成厚度比較薄...

以上兩個方法都是在下自己試用過了,確定可以用.請參考.

网友D:
現在是開放購買了嗎? 我要一整張hoxmac   35小張(一大張)的,郵寄,再麻煩學姊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現在是開放購買了嗎? 我要一整張hoxmac   35小張(一大張)的,郵寄,再麻煩學姊了,謝謝!! ...

大大,請收短訊

网友E(2019-09-18):
請問還有嗎?
我也要一大張......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還有嗎?
我也要一大張......謝謝!!

還有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