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G1.Sniper B5不定時掉電重開

楼主(2018-07-26):
技嘉G1.Sniper B5可以進系統,但不定時會斷電重開,重開有時開好幾次開不了,有時尚未進系統就又掉電.

通常冷機剛開一定可以進系統,但使用多久發生問題則不一定.

用手觸摸IT8892E感覺燙手,將一個小型晶片散熱器放置在上面連續使用4小時都正常.

請問版上前輩,這樣應該確認是IT8892E不良了吧?

經查這顆是將PCI-E訊號轉換成老式PCI,如果將這顆晶片拔除,主機板將無法開機還是只有PCI插槽不能用?

感謝.

IT8892E

IT8892E

网友A:
拆了主機板可以開機就PCI插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主機板可以開機就PCI插槽不能用

感謝獅子魚前輩,看樣子要把它吹掉了^^

网友B:
第一張圖芯片左上角很臟呀,把芯片周圍清潔后再所有的針腳加錫焊一遍試試,有可能是虛焊引起的也有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張圖芯片左上角很臟呀,把芯片周圍清潔后再所有的針腳加錫焊一遍試試,有可能是虛焊引起的也有可能吧 ...

謝謝你,我再試試看,很髒應該是光影的關係,因為有用去漬油刷過了.

网友C:
這張版 保固5年,先送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張版 保固5年,先送看看

好像要有註冊才可以.

我在詢問公司看看.

感謝您.

网友:
不用註冊的樣子...競電板本身就比一般的主機板保固還長.也是幫朋友送才知道

网友D:
很好奇 這版子晶片是神麼 稍為找官網沒有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 這版子晶片是神麼 稍為找官網沒有寫

晶片組嗎?
B85

网友E:
斷電重開有時候是power的問題,在下剛送一顆power回海韻。
2010年用到現在,最近出現斷電重開的現象,原本以為是主機板壞了,結果交叉測試時換一顆power就正常了。
樓主可以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斷電重開有時候是power的問題,在下剛送一顆power回海韻。
2010年用到現在,最近出現斷電重開的現象,原本 ...

所有的零組件都以交叉比對測試,確認是主機板故障沒錯.

這張板子果真是五年保,已送回原廠出保.

感謝murdoch前輩告知五年保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