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 Tektronix TDS744A 4ch 500MHz 2GSs 數位示波器

楼主(2018-07-26):
結標時間:2018/ 7/ 29  21:00結標, 視熱烈程度, 隨時會結標 ~
競標規則:結標結束前五分鐘有人下標時,自動延長五分鐘,後序方式依此規則處理,直到五分鐘內無人下標為止。

可用現金及酷幣
採積分制 : (現金/10)+酷幣=積分 (取整數, 不比小數點)
請盡量自取, 運先收 $500 多會退, 大嘴鳥寄送.

故障 Tektronix TDS744A
內部電源板, 顯示器, 主板電容均有換過
電源各路電壓量測正常
錯誤碼顯示 d, 判斷主板需更換

06.

网友:
10酷幣起個頭

网友:
20酷幣跟進,加油!

网友:
50酷幣跟進~

pmerw大好東西真不少!

网友A:
這個超出小弟功力太多,喊加油就好

P大您是在上市公司上班嗎,不然公司怎麼這麼霸氣,東西壞了買新的就好

网友B:
真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採積分制 : (現金/10)+酷幣=積分 (取整數, 不比小數點)"是什麼意思?

我家這台TDS 520B的TRIGGER MAIN LEVEL已經斷很久了,POSITION 也有些接觸不良了,旋鈕也掉了,我想標下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超出小弟功力太多,喊加油就好

P大您是在上市公司上班嗎,不然公司怎麼這麼霸氣,東西壞了買新的就好 ...

阿 ~ 這是小弟不材, 亂買的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採積分制 : (現金/10)+酷幣=積分 (取整數, 不比小數點)"是什麼意思?

(現金/10)+酷幣=積分 (取整數, 不比小數點)"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讓酷幣少的人也有機會標到這台, 可用現金出價
假設我僅有100酷幣, 但目前出價到150酷幣,
那我就再加現金 >$500, 即可超越目前出價, 即 $510/10+酷幣 100=151
但有可能會有小數點產生的可能, 造成不公平的地方,
故不比小數點, 一定要整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採積分制 : (現金/10)+酷幣=積分 (取整數, 不比小數點)"是什麼意思?

之前爬文要修我這台的時候, 有看到wish 大這台 520B 好像會有電容漏液的通病, 要先注意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阿 ~ 這是小弟不材, 亂買的結果

我了解了,真是細心的暖男。

300酷幣。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爬文要修我這台的時候, 有看到wish 大這台 520B 好像會有電容漏液的通病, 要先注意一下 ...

謝謝提醒!電容原本就要定時換一換的,只是一般都是用到壞了才會去檢查。
744A很多零組件跟520B通用,所以值得標回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了解了,真是細心的暖男。

300酷幣。

其實我也有在想要不要標......

但有很大的機會修不好......所以就不下手了.....

如果WISH大得標........看看有沒有實例可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也有在想要不要標......

但有很大的機會修不好......所以就不下手了.....

有兩台來比對比較容易修好,單一台修的好的機會很低,你可以想想pmerw 也不是新手,好修的話也不會拿出來了,我的TDS 520B是剛好壞的地方不麻煩,如果標的到就把MAIN LEVEL跟旋鈕換過來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了解了,真是細心的暖男。

300酷幣。

我以為橡皮哥哥要出3000哩
沒酷幣要不然就跟你搶來請海賊幫我修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以為橡皮哥哥要出3000哩
沒酷幣要不然就跟你搶來請海賊幫我修說  ...

那你得先去找一台好的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先去找一台好的來........

哼~小氣橡皮人還真被你猜中
不只一台各式各樣的還買了很多台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哼~小氣橡皮人還真被你猜中
不只一台各式各樣的還買了很多台哩 ...

趕快給我看

网友D:
報告橡皮大人
只有拍這張
手機上傳變兩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報告橡皮大人
只有拍這張
手機上傳變兩張???

流口水中 .....

网友D:
新竹儀器哥客氣了你好物多多
小的其實不太認識它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竹儀器哥客氣了你好物多多
小的其實不太認識它們

可以拿來給我認識~認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報告橡皮大人
只有拍這張
手機上傳變兩張???

這些都是要給我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些都是要給我的嗎?

人家新竹儀器哥的TDS744A大樓
站長帶頭歪了樓

网友:
有很大的機率修不好+1

不然頻寬500MHZ 還四通道........

還是坐等WISH大的維修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報告橡皮大人
只有拍這張
手機上傳變兩張???

拿來痞酷,銷一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報告橡皮大人
只有拍這張
手機上傳變兩張???

後面那台電供好眼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後面那台電供好眼熟!

那一台很讚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後面那台電供好眼熟!

五燈哥~~兇手不是我
別叫大人來找我,小弟等等退回回收廠就是了

网友:
沒有第一台的話  很難玩得動

网友F:
500MHz 的示波器被拿來殺肉做器官捐贈有點可惜,應該還是有辦法能夠修護繼續服役的。
例如用故障的主控板料號去 eBay 或相關的二手 TEK 零件網站搜尋,可能還能從國外找到良品來更換。
國際間許多設備包含汽車與飛機都是靠二手拆機零件來延續壽命的,我幾年前也整理過幾台 TEK 的機器也是因為買不到其中的訂製 IC 只好更換整片板子才能完成修護。
要不是對機器還存有感情不然一片板子幾千元外加國際運費,相對於她現在良品整機二手價這種價錢是不太花的下去的。

或是轉個方向都已經測試過知道此機哪個模塊電路是良好的,也可以拿到 eBay 分開賣去,常常是零件分開賣得的錢超過良品整架機許多。
TEK 的機器有口碑且使用者多,在原廠無法繼續提供維修服務與料件的情況下使用者或玩家也只有這個辦法讓機器延壽。
而其他日系廠牌的機器二手機或二手零件的買賣相對的是少見的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五燈哥~~兇手不是我
別叫大人來找我,小弟等等退回回收廠就是了

退回我這裏就不會有事了,還會給糖糖吃,乖!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退回我這裏就不會有事了,還會給糖糖吃,乖!

五燈哥哥那兒霧多仙人處
小弟最怕沒方向感

不過近期會給你一個驚喜
我挖到了~~~你懂的
哥哥走著瞧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0MHz 的示波器被拿來殺肉做器官捐贈有點可惜,應該還是有辦法能夠修護繼續服役的。
例如用故障的主控板料 ...

運費貴的嚇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500MHz 的示波器被拿來殺肉做器官捐贈有點可惜,應該還是有辦法能夠修護繼續服役的。
例如用故障的主控板料 ...

如何確定是那一塊主機板故障呢?最好是拿一台好的來交叉測試,但這也是最困難的地方,除非是剛好有,或是可以借到,不然也是無解。
那如果拆解去賣呢?沒有試過的話又如何確定那片電路板一定是好的呢?那還是回到上面的問題,如果把高單價,卻連自己也不確定好壞的東西賣出,對我來說可能就乾脆整台以故障品賣出還來的有信用。

我有一位做警政對講機的朋友(他也是論壇的會員),因為某單位基地台的主機因雷擊故障,他們先拆公司的備用主機去換,因想省一點兒錢看能否修好,所以到eBay 購買二手良品主機板回來,結果買回來一換上也有問題,也就是並不是單單換上就能解決,來來回回買了幾次才把問題解決。

有一點我先要澄清,如果我標到了,我可沒有說要殺肉,我只是說要拆零件來換而已,520B 換下的零件還是要裝回744A,說不定未來我會遇到一台摔壞的744A ..............

网友:
怎麼都沒有加油團,都跑去玩了的樣子,

楼主:
得標, 怎麼拿再私訊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何確定是那一塊主機板故障呢?最好是拿一台好的來交叉測試,但這也是最困難的地方,除非是剛好有,或是 ...

這就是專業與業餘的差異,專業買賣二手零件的人一定有辦法測試其要賣出的零件好壞,包含實際上機實測這個辦法。
此測試機可能是同系列但不同型號的,也可能就是一台正常良好的機器直接拆出來賣,很可能因為良品整架機在這個時代已經沒人要買(性能不夠、沒校正保固又不會自己修),只好拆機來賣了。
專業二手買賣儀器的人手邊一定有一堆機器能夠應用,也可能專收某幾款的機器也對其內部線路特別了解,哪個模塊線路板會有什麼問題都很清楚,即使沒有良品機可以驗證其好壞也能根據異常狀態來分出電路板哪塊的好壞。

有維修經驗的人也能從 eBay 或某些專門的儀器零件網站中判斷出賣家的專業性或對此零件的描述,非專業的賣家商店中的零件寥寥可數專業賣家中的零件多到你無法想像,甚至能夠告訴你此零件能夠用在哪幾款的機器上,信譽更是不用多說只要你收到裝上不能用時馬上告知其情況與如何測試的方法後也能辦理退貨,當然的運費得自行處理。
會買二手零件的人自己本身一定會有一定程度的技術功力,大部分都能掌握到就是此零件或模塊的故障,只要收到貨後就能馬上驗證了,如果拖太久回報或是原本就只是要買來換看看再退貨的澳洲客,賣家也不會理你的,人家外國人這方面有一定的品格水準。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標, 怎麼拿再私訊一下~

真巧!時間剛剛好都可以配合,用寄的怕摔,有專車運送100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這就是專業與業餘的差異,專業買賣二手零件的人一定有辦法測試其要賣出的零件好壞,包含實際上機實測這個 ...

想想我好像沒有因為儀器壞掉去買二手良品板回來換過,不知道pmerw 是否曾經上eBay 詢過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想我好像沒有因為儀器壞掉去買二手良品板回來換過,不知道pmerw 是否曾經上eBay 詢過價?

有看過 eBay, 運回台灣約需 $4000, 但不確是不是主板問題, 不想再貿然投資.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看過 eBay, 運回台灣約需 $4000, 但不確是不是主板問題, 不想再貿然投資.

建議花點時間依據維修手冊中的 Troubleshooting 流程圖走一遍,就能夠確定是哪個模塊板子的問題了。

不過現在已經變成是老大的問題了,期待老大發功並 PO 維修完成實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議花點時間依據維修手冊中的 Troubleshooting 流程圖走一遍,就能夠確定是哪個模塊板子的問題了。

Duke 大, 這圖走 N 遍了 XD, 重點是 error code 還沒得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 大, 這圖走 N 遍了 XD, 重點是 error code 還沒得查

或許試試

楼主:
這也要有 "畫面顯示" 才能更新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也要有 "畫面顯示" 才能更新 ~

看能不能這樣
或......

另外
阿Q的問一下
老機器

看看電池還有沒有電

小弟住家附近回收廠
之前看過
有堆置3個棧板的這類大傢伙儀器做回收
想零買個兩部聞香一下遭拒

老闆說寧願擺著,露天風吹雨打
要等貴金屬回收場帶回去煉金 http://bbs.pigoo.com/

网友G:
或許
參看這位作者的TDS744A
一系列維修經驗,看能不能有點轉機

TEK TDS 744A No Display Repair Part 2 First Tra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zxQmNEj-Dk

TEK TDS 744A No Display Repair Part 1 Turn ON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KevTofdbLM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或許
參看這位作者的TDS744A
一系列維修經驗,看能不能有點轉機

根據樓主 PO 的資訊,顯示 "D" 的錯誤碼在故障排除流程圖中的處理方式就是叫你換 A11 的主板。
此主控板是 68K 的架構且內建除錯卡,熟悉此架構的人或許可以有其他方法來了解此機的開機程序目前卡在哪個環節中,所以也只能先從電源、電解電容、CLK 與 RESET 信號用電表與 scope 先來檢查。

TDS744A 的主控板與 754A 還有 784A 是相同的,但還需透過改變 4 顆 0 歐姆的位置才行,所以可以透過自行改機成為 1GHz 的機器(當然還要改其他線路)。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conversion-of-500mhz-tds744a-to-1ghz-tds784a/
而新任所有人手邊有的 TDS540B 主控板是不同型號的,有人說理論上可以拿 540B 的主控板來控制 744A 的其他電路但還是只能顯示單色的螢幕。
節錄如下:
Btw, in principle one could take an TDS540B and change it to TDS784A, sure it will be still no color
(except on external monitor or custom display), but from sampling and bw point of view it would work.
I always liked these TDS700 series and wrked with them for long time, even if they loud and clunky.
如果有先做過線路比對工作後又心臟夠強可以拆 540B 的來試。

直接買 A11 的板子來換是最簡單不過的,如能 4K 台幣買到是不算貴的(看在還能改機升級份上),建議不要猶豫太久因為限量是殘酷的,以前我曾經等某款二手零件降價結果越等越貴最後直接完售。

网友:
引用 楼主:
Duke 大, 這圖走 N 遍了 XD, 重點是 error code 還沒得查

error code 沒的查是正常的,手冊只會教你換哪一片板子而不會跟你講可以換板子上的哪一個元件。
你就是送到美國原廠也是這樣,直接報價那片板子問你要不要修,因為原廠也不會修板子他們也是看手冊辦事不會比較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