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機無法連上監視器

楼主(2018-07-27):
請問我家的監視器之前都會卡住,就是螢幕上日期沒更新,沒去注意都不ˋ知道卡住了,都是因為無法連手機才發現的,重新開機以後就好了,但是這次重新開機後還是無法連手機,不知道哪裡出問題了?前段時間網路有時無法連線(電腦無法連線),不知道是網路出問題還是我的監視器出問題了?不好意思求助文貼在這裡不知道對不對~

機型

機型

网友:
可網路監看的監視器,拆成兩部分來看

攝影鏡頭 --(視訊部分) (網路部分) -- 分享器

通常這類監視器可能還有一個輸出可以直接接螢幕來監看
這樣就比較單純,如果連直接螢幕都會畫面凍結,監視器有問題我覺得有99%機率

如果沒有直接畫面可以接,只能透過網路,那大概就只能去調不可連線時間的錄影畫面
如果有錄影畫面,那應該就是網路問題,沒有的話,應該就是監視器罷工啦.

我個人認為,這可能是目前可以做的初步測試.

楼主:
謝謝,放假這兩天我再來研究看看

网友:
一般手機遠端連線方式
1.透過雲端方式連線
監視器主機->網路->伺服器
伺服器->手機
2.透過固定ip方式連上網路
手機app直接連固定ip

第1種方式基本上只要網路正常
雲端伺服器正常
手機都可以正常連線

第二種則是要有點設定網路能力
1.必須申請固定ip
2.數據機或路由器要能取的此固定IP
3.數據機或路由器需要打開相對應port
才能讓監視器主機透過網路連線

建議先直接登錄監視器主機看網路設定
再來檢查路由器或數據機

楼主:
請問怎麼知道雲端伺服器有沒有正常能,主機經過前幾天重新開機後狀態都還算正常,也有顯示IP號碼,只是無法連手機

剛剛去Play商店看一下,很多人都說無法連線,不知道怎麼回事

网友A:
主機有顯示ip,這組ip開頭是?
192還是其他數字?

如果有取得實體ip的話,可取 的 app
可以直接連ip,不用透過雲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有顯示ip,這組ip開頭是?
192還是其他數字?

DHCP跟固定IP這兩項請問你說哪一個,
DHCP有我申請的手機可以連線的IP號碼,
固定IP 有192開頭的

DHCP跟固定IP這兩項請問你說哪一個,DHCP有我申請的手機可以連線的IP號碼

DHCP跟固定IP這兩項請問你說哪一個,DHCP有我申請的手機可以連線的IP號碼

网友B:
文中有提到
"螢幕上日期沒更新"

這台用很久了嗎?
是不是DVR主板上的計時電池該換了
申請到的固定IP應該沒有 192 開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文中有提到
"螢幕上日期沒更新"

大概1年多吧,也忘了,申請到的是114開頭的,在DHCP那邊有顯示,很久以前有裝一台其他廠牌的,也會這樣,到最後整個掛了,賣的人說是網路攻擊,才容易壞,不了解看別人家外面有甚麼好看的,計時器的話我還沒拆開過,想說瞭解一下維修方向再來拆看看

楼主:
我剛剛用了 I Pad竟然可以連線,因為 I Pad的APP沒有更新,手機可能更新後出問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1年多吧,也忘了,申請到的是114開頭的,在DHCP那邊有顯示,很久以前有裝一台其他廠牌的,也會這樣, ...

一般DHCP抓到都是由數據機或路由器配發的虛擬IP
如果可以抓到114開頭,表式dvr直接連外網的

那網路正常情況下,手機是可以連線的

建議dvr前端經過路由器,做簡易防火牆
這樣dvr比較不容易掛
也比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DHCP抓到都是由數據機或路由器配發的虛擬IP
如果可以抓到114開頭,表式dvr直接連外網的

請問怎麼做防火牆呢?會很複雜嗎?還是我去Google看看~~

网友C:
看得有點混亂

DHCP是一種協定.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E%E5%8D%8F%E8%AE%AE

節錄一下開頭,後面的不太需要知道 (其實是我也搞不懂 XD)

動態主機設定協定(英語: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DHCP)是一個區域網路的網路協定,使用UDP協定工作,主要有兩個用途:

用於內部網路或網路服務供應商自動分配IP位址給用戶
用於內部網路管理員作為對所有電腦作中央管理的手段

總之,這東西就是拿來把單一個IP,擴充成多個子網內部IP使用
因為實體IP是不夠用的,透過這協定,可以只配給你一個IP,然後你家裡可以分成多台電腦使用

至於內部分配的IP,要取甚麼數字好?  這就是大名鼎鼎的192.168開頭的這串啦
每個人家裡都可以有192.168開頭的網路IP,但是對外沒有意義,外面的人看不懂這個

舉例來說,你住在大樓裡面,大樓住址是,XX市YY路ZZ號,你的門號是 8-2
在大樓住戶間,你可以說:我住在8-2  對方就知道了
但是有天你買東西要郵寄,跟寄的人說:寄到8-2就好  對方:啥?  哪邊的8-2
這情況你只能寫大樓住址,加上門號,這樣郵差才知道要送到大樓守衛室
守衛室才知道要送給哪一戶.

透過路由器當簡易防火牆的作法,就是
分享器設定IP為你申請的114開頭IP
DVR設定為 192.168.0.XXX 一組固定的內部IP
然後在路由器設定上面的NAT,或是虛擬伺服器(各家字樣不同)
設定服務埠號轉送到指定內部IP位址.

譬如說,路由器IP是 114.33.22.11
DVR位址是 192.168.0.200  子網路遮罩255.255.255.0  閘道位址192.168.0.1 (路由器內部IP)
DVR 埠 設定在 80
虛擬伺服器設定則是 PORT 80 轉送到192.168.0.200

這樣手機存取IP就是114.33.22.11  看到的ˋ就只是路由器IP,DVR則是被隱藏在路由器後方

當然通常會建議不要用PORT 80 這原定埠號,一方面是容易被無差別掃埠攻擊
另一方面是,路由器的管理頁面通常是在80 PORT,轉址一設定下去馬上天下大亂 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得有點混亂

DHCP是一種協定.

謝謝你,真的好複雜丫~~要來好好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真的好複雜丫~~要來好好理解一下~

只要搞清楚主從關係, 那就一點也不複雜!

您是用哪一台Router? 在Router後面是怎麼接上 電腦/DVR的?
把網路拓樸畫出來.. 痞神們會更容易幫您抓藥喔!

這是牛家的網路拓樸, 您可以參考看看!
Reference: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204255885

把網路拓樸畫出來.. 把DHCP的配發方式找出來, 把NAT Port的對應記錄下來..
就可以知道網路是 哪一段通/哪一段不通/內網是從哪裡走到外網...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怎麼做防火牆呢?會很複雜嗎?還是我去Google看看~~

請善用搜尋"監視器開port"

一般路由器只要稍微理解一下
應該不難設定

除非像小弟家,直接架設硬體防火牆
就ˊ真的要摸索一陣子了

網路架構就是小烏龜(數據機)->路由器(分享器)->錄影主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要搞清楚主從關係, 那就一點也不複雜!

您是用哪一台Router? 在Router後面是怎麼接上 電腦/DVR的?

看到TOTOLINK N200RE,讓我想到家裡那台一樓的這台最近感覺有點搞怪.
那天因為在客廳想用手機看電視APP開節目,發現慢到停格,太不合理了,明明訊號強度還可以
於是用手機開這台的管理頁面,連載入頁面都可以載到斷氣

另一台桌上型PC插無線網卡抓這台倒是還好,雖然測速來說掉速掉很大
但是因為是串接的關係,所以可以理解.

單純的只想無腦上網,遇到這問題真懶得查
,不排除是跟這台手機(紅米NOTE4X)不合

网友:
樓主的狀況應該是更新app後新版本的問題,趕緊叫開發程式的再更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到TOTOLINK N200RE,讓我想到家裡那台一樓的這台最近感覺有點搞怪.
那天因為在客廳想用手機看電視APP開 ...

有時候是網路封包打架了...
Router/AP/HUB 重新開機也許就會好了...
但這時更需要搞清楚自家的網路是怎接的, 才能抓出是哪裡打架了!

牛有個朋友, 網路時不時就一直要重新開機...
六台電腦/7台印表機, 但插滿了二台16 Port的HUB..
HUB有一半的孔, 可能都是對插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時候是網路封包打架了...
Router/AP/HUB 重新開機也許就會好了...
但這時更需要搞清楚自家的網路是怎接 ...

不太像是那種網路線迴圈,雖然我曾經頭昏眼花的幹過這種事

我家裡的網路架構是

中華小烏龜--(網路線)--(2樓無線基地台)--(網路線)---2樓 PC

1樓N200RE  WAN端用WIFI連入2樓無線基地台
用戶端全部用無線連入,上面完全沒插網路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太像是那種網路線迴圈,雖然我曾經頭昏眼花的幹過這種事

我家裡的網路架構是

"Bridge或是WDS傳輸模式, 都會讓無線傳輸的速度減少一半!"

牛已經捨去這樣的連接方式..
目前是以有線方式連接AP, 將AP的DHCP都關掉, 只用Router配發DHCP.
這樣的接法可以讓所有的網路裝置都連在同一個Layer, 互相都能連接!

楼主:
昨天做了一些小測試,重新設定之類的,也稍微看了一下網路線怎麼接的,因為小烏龜跟分享器插滿了線,發現有一條小烏龜連接分享器的網路線折到了,整個扁了,想說把它拉好,結果今天就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跟線又關係~
非常感謝各位大神們的幫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做了一些小測試,重新設定之類的,也稍微看了一下網路線怎麼接的,因為小烏龜跟分享器插滿了線,發現有 ...

正常情形下,小烏龜到分享器只會有一條網路線連接, 建議直接替換掉以策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情形下,小烏龜到分享器只會有一條網路線連接, 建議直接替換掉以策安全。 ...

好的,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