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新松牌制氧機維修實錄

楼主(2018-07-27):
這是老人院中心在用的制氧機
牌子是新松
編號是OC-50

最後裝上後一開機再試所有的功能!正常~~一個保險絲5元蒲幣!修好這個電路板!要是跟原廠買要300人民幣!完成一 ...

最後裝上後一開機再試所有的功能!正常~~一個保險絲5元蒲幣!修好這個電路板!要是跟原廠買要300人民幣!完成一 ...

後來我把它拆下後!先找電源進來的ˊ地方有個保險絲!心裡想要是指是保險絲壞那就好了!用三用電表發現保險絲 ...

後來我把它拆下後!先找電源進來的ˊ地方有個保險絲!心裡想要是指是保險絲壞那就好了!用三用電表發現保險絲 ...

這是電路板的另一面

這是電路板的另一面

我先檢查是否有哪個零件燒毀的痕跡!因為我也沒有廠家給我的電路圖!所以我先這樣勇眼睛觀察一次 ...

我先檢查是否有哪個零件燒毀的痕跡!因為我也沒有廠家給我的電路圖!所以我先這樣勇眼睛觀察一次 ...

這個就是控制動作的PCB面板

這個就是控制動作的PCB面板

這是控制液晶和電源的部分

這是控制液晶和電源的部分

內部的構造就是這樣

內部的構造就是這樣

拿回公司後先拆解!後面有六個螺絲

拿回公司後先拆解!後面有六個螺絲

這是一家老人院的制氧機!壞的問題不能夠動作

這是一家老人院的制氧機!壞的問題不能夠動作

网友A:
是不是突波打壞保險絲阿.....
不過單壞保險絲很匪夷所思
應該要測試一段時間
或許是內部電路時好時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突波打壞保險絲阿.....
不過單壞保險絲很匪夷所思
應該要測試一段時間

也有可能他們長時間不正常開關機!突波造成!試了很多次!!沒有問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他們長時間不正常開關機!突波造成!試了很多次!!沒有問題的!

左下角的電容有沒有大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的電容有沒有大肚子?

沒有!!我有看過的!!最後其實再交到買家手上用也ok!

网友C:
還記得保險絲的規格嗎?

圖6中間,3pin的ic是重焊?還是換新的?

网友D:
請問:樓主 1.氧氣純度 93~95% 跟一般空氣 21% 是如何判斷!! , 有diy 方式知道?...
              2.那二支交換管內co2吸收材料有名稱可更換?..

网友:
運氣真好  good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 1.氧氣純度 93~95% 跟一般空氣 21% 是如何判斷!! , 有diy 方式知道?...
              2.那二支 ...

1.有儀器可以測試氧氣純度
2.交換管內裝的是分子篩(無機鋁鈉鹽製成)把除了氧氣以外的氣體分子全部擋掉只讓氧氣通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有儀器可以測試氧氣純度
2.交換管內裝的是分子篩(無機鋁鈉鹽製成)把除了氧氣以外的氣體分子全部擋掉只 ...

請問樓主: 1. 有方法可以自行diy 電路 測試氧氣純度...?
              2. 交換管內裝的是分子篩(無機鋁鈉鹽製成),,使用多久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記得保險絲的規格嗎?

圖6中間,3pin的ic是重焊?還是換新的?

3A的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記得保險絲的規格嗎?

圖6中間,3pin的ic是重焊?還是換新的?

我捕焊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樓主: 1. 有方法可以自行diy 電路 測試氧氣純度...?
              2. 交換管內裝的是分子篩(無機鋁 ...

氧氣濃度!公司有一部機可以測試!所以一般修理好都會測濃度90%以上
至分子篩!商家給我的建議是用一年差不多就要更換!

楼主:
我也這麼覺得!因為我沒有電路圖!所以只能用電表!!維修有時候真的需要一點運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氧氣濃度!公司有一部機可以測試!所以一般修理好都會測濃度90%以上
至分子篩!商家給我的建議是用一年差不 ...

因家人也需要使用氧氣機, 所以家裡也有一台......Philips 的
主要都是更換外部空氣過濾棉跟內部的細菌過濾器, 大約使用2, 3 年了....(不算常開, 使用時數忘了, 因機器不在身邊)
分子篩目前都還沒換過......(更換時機, 理應是在氧氣濃度不足時, 或是看使用時數)

https://www.linecome.com.tw/ecom ... A3%9C%E5%8A%A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家人也需要使用氧氣機, 所以家裡也有一台......Philips 的
主要都是更換外部空氣過濾棉跟內部的細菌過 ...

一般濃度不足一定要換!畢竟患者就是靠著氧氣使用!要是氧氣濃度低!其實根本就沒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一般濃度不足一定要換!畢竟患者就是靠著氧氣使用!要是氧氣濃度低!其實根本就沒用! ...

是阿, 一般氧氣濃度不足時, 大概都是用了 2 萬多小時後, 才會這樣......
分子篩要更換, 你們也都自行處理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阿, 一般氧氣濃度不足時, 大概都是用了 2 萬多小時後, 才會這樣......
分子篩要更換, 你們也都自行處理 ...

是阿!因為原廠在大陸廣州!太遠了!不可能送回去!公司就會請我們自己換!想知道如何換?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有儀器可以測試氧氣純度
2.交換管內裝的是分子篩(無機鋁鈉鹽製成)把除了氧氣以外的氣體分子全部擋掉只 ...

專業!!看來大大對這個也是很熟習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阿!因為原廠在大陸廣州!太遠了!不可能送回去!公司就會請我們自己換!想知道如何換? ...

零配件好買嗎,這種少量多樣的最怕缺料斷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零配件好買嗎,這種少量多樣的最怕缺料斷炊

其實我們也是跟大陸那邊總公司買的!但是他們都不喜歡我們自己修!都希望送回去!因為這樣他們會賺錢

网友H:
引用 楼主:
氧氣濃度!公司有一部機可以測試!所以一般修理好都會測濃度90%以上
至分子篩!商家給我的建議是用一年差不 ...

請問一下測試氧氣濃度的機器是甚麼??

楼主:
引用 网友H:
請問一下測試氧氣濃度的機器是甚麼??

如圖所附!這也是當初跟廠家購買的!一般在外面我也不知道是否可以買的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阿!因為原廠在大陸廣州!太遠了!不可能送回去!公司就會請我們自己換!想知道如何換? ...

是的, 不知道是否方便透漏,
我目前只知道要使用 5A 分子篩, 淘寶有賣, 台灣也有看到有工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們也是跟大陸那邊總公司買的!但是他們都不喜歡我們自己修!都希望送回去!因為這樣他們會賺錢 ...

之前在淘寶買過外部空氣過濾器......
至於內部的細菌過濾器(小飛碟), 跟台灣的一家廠商買的.....
可以參考一下....
http://www.finetech-filter.com/air-vent-filter.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 不知道是否方便透漏,
我目前只知道要使用 5A 分子篩, 淘寶有賣, 台灣也有看到有工廠........ ...

我手上是沒機子!有機會用家有壞!我再跟你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專業!!看來大大對這個也是很熟習

因為剛好在某家醫院當工務,時常會與院內醫工做ㄧ些技術交流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