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5有升壓功能嗎

楼主(2018-07-27):
小弟上次修無線麥克風,發現一件以前沒想到的情形

7805輸入電壓5.05V

輸出電壓6.79V

這支麥克風吃2顆3號電池,電源電壓頂多3.3V,以前小弟以為7805只能降壓穩壓,請問這顆能升壓嗎

网友:
7805 是三端線性穩壓器,沒有升壓功能。
應該是量錯脚了吧?

datasheet
https://alldatasheet.com/datashe ... CTRONICS/78L05.html

网友:
圖1腳是輸出,圖2腳是輸入。

78L05    http://lampatronics.com/product/78l05/

网友:
樓主應該是參考到TO-220封裝型式的Datasheet了

楼主:
多謝指導,原來是小弟看顛倒了

网友:
量錯腳+1~哈哈

网友:
無線麥克風用7805?! 這設計者也太混了

网友:
2顆3號電池只有3V,3V的電壓7805是無法發揮功能,必須升壓後才能讓7805穩壓,裡面可能還有其他的升壓IC,也就是無線麥克風裡面有多組的電壓,比如射頻功率放大用升壓IC輸出的電壓,振盪音頻調變用7805的穩壓

网友:
7805怎麼樣應該會用在穩壓上!只是封包上的不同!一般用的大部分用的都是sot-89

网友:
7805只有降壓穩定 沒有升壓
去查data 只能輸入高於5v 才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