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冷氣壓縮機有雜音

楼主(2018-07-28):
各位大大好,小弟有台ESCAPE 2.0 2003年,只要怠速開冷氣,引擎室就會有聽到雜音,車速在80以下,在駕駛室也微微聽得到雜音.
,但是關掉冷氣就沒雜音了!還有車速在80以上,雜音也會消失!開冷氣也都還有涼風(但沒有以前那麼涼) .
目前已確定離合器的皮帶轉輪的軸承沒壞,要是此軸承壞,不開冷氣也會有雜音.上星期車廠有抽出舊冷媒和冷凍油,再重新灌新的冷媒和冷凍油,一樣有雜音,但是冷氣變比較涼了,出風口10度C.車場說要換新的壓縮機,黑干,和小小的濾管,再清洗管線和重灌冷媒.(花大錢)
小弟只有一個問題,如果照這樣天天開著冷氣行駛,壓縮機會不會咬死,車子半路拋錨?不知道壓縮機有沒有這樣的安全設計 ,如果壓縮機活塞或壓縮機本體內軸承咬死,線圈自動斷電放開離合器,讓離合器的皮帶轉輪單獨轉動? 謝謝
小弟上傳一個錄音檔 第2秒後,就是開了冷氣.

補充內容 (2018-7-29 01:06 PM):
第一家修車廠說:皮帶盤的軸承一定沒壞,不然有沒有開冷氣都會有雜音!是壓縮機內部老化壞了!

補充內容 (2018-7-29 01:07 PM):
第二家:皮帶盤的軸承有些老化,但是沒開冷氣時聽不太出來雜音(因為沒負載),但為什麼開冷氣後有雜音,是因為皮帶盤的軸承多了壓縮機的負載後才有...

補充內容 (2018-7-29 01:08 PM):
第三家:壓縮機本體,也就是壓縮機軸心還有個小軸承,是那裏發出來的雜音 ,但是我看過壓縮機翻新的影片,沒看到那邊還有個小軸承,

補充內容 (2018-7-29 01:08 PM):
如果真有那小軸承,那就真的有咬死的可能,這就和皮帶盤的軸承壞了造成咬死是一樣意思.

网友:
早期簡單設計的
汽車冷氣壓縮機
電源載入1~2條線 (只單獨配置電磁離合器,線圈電源)

更高級一點的
汽車冷氣壓縮機
除了離合器線圈電源外
再加一個霍爾元件,偵測壓機轉速 (多1~2條訊號饋線)

有轉速偵測的
啟動後一段時間內
會比對壓縮機常規轉速訊號,是否落差太多
落差過多時,控制電路即切斷供電,離合器脫離做保護

汽車冷氣壓縮有異音
要找出是離合器單元 或軸承 或皮帶 或皮帶惰輪 所產生的磨耗異音
若有DIY能力
不一定非要整顆換新,分辨出損壞單元做更換即可
細心找問題點費時費工,所以維修廠大多換整新品整顆代用

要精準的找出問題元件
可聽音辨位
用振動頻率分析工具,篩找出損壞元件
不同機械元件,各有不同的特性振動頻率
利用振動頻譜強度分析,即可辨別出問題件 (就像水中聲納判是別哪類潛艇那樣)

网友A:
壓縮機會不會咬死
車力量那麼大怎麼會

网友:
壓縮機故障只會沒冷氣、
跟引擎有關係嗎?
應該沒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會不會咬死
車力量那麼大怎麼會

樓主的意思,大概是想問
會不會出現如下圖的機械式破壞 (活塞柄擠彎掉)

圖片引用出處 : 汽車冷氣壓縮機掛了自救寶典-沒實用性的不完整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會不會咬死
車力量那麼大怎麼會

汽車的壓縮機 是有可能咬死的

我上一部車 就是要將壓縮機皮帶拆掉 不然皮帶(慶煙)

网友B:
1. ESCAPE  2003那年份壓縮機不會有啥高科技..偵測壓機轉速 ;

2. 壓縮機...會咬死  然後引擎負載過大...接著就引擎熄火(就像手排車起步離合器掛太快

3.
   硬要撐而有那麼一天...因壓縮機咬死車子半路拋錨
    關閉A/C開關 讓壓縮機的離合器脫離即可
    注意下雨天就沒法除濕 玻璃會起霧

网友:
老車修也是找舊品修
一直換新修不完的
最後花的那些錢不如買新車
這是我個人經驗
能賣掉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壓縮機故障只會沒冷氣、
跟引擎有關係嗎?
應該沒有吧?

車用冷氣壓縮機轉動的力量(不吃電跟家用不同)
引擎 驅動冷氣皮帶 >離合器> 轉動壓縮機

网友:
你應該多找幾個店家幫你檢查一下這個異音由何處來...

你已確定是冷氣系統的壓縮機造成!?....是你主觀認為?...還是經檢查之後技師判定?!

這聲音很像是軸承故障引起的異音,你認為是壓縮機~~~我隨便說一個....車頭冷凝器(熱排)
散熱風扇軸承故障....阿捏你會不會很亂?!
========================================================
如果沒有按下空調AC按鈕就沒有這個問題,那的確噪音來源應該就是空調系統所引起,但到底是
誰壞掉得經過詳細檢查.............

汽車冷氣壓縮機由引擎曲軸皮帶盤驅動,壓縮機運轉與否由壓縮機皮帶盤中的"電磁離合器"負責,
當按下AC開關,系統無其他問題時壓縮機的電磁離合器接通,讓皮帶盤帶著壓縮機運轉讓整個空
調系統產生循環動力源....

壓縮機要像你說的那種死法必須先讓冷媒漏光,此時冷凍油也會流失或是不足,冷凍油就是壓縮機
的潤滑油,在缺乏潤滑的情況下就會磨耗.....卡死?!~~會!~~~~但關閉AC開關就能脫離了,冷氣
完全不冷還按AC開關是一個凱子爹的行為...

壓縮機壞了就去買翻修整新過得來換,買新的你不可能開ㄟ落.....換黑干仔?..假如真有磨耗那就得
換....還有吸滿了水份也得換....但清理洗管路......沒有大好你就大壞~~頭ㄟ~~你冷排破企..愛開
N萬...不然抹好.....這是我們大富大貴起樓仔厝的絕招

壓縮機造成~~你拿支長棍抵著壓縮機本體聽可以聽出怪聲音.....

你去youtube找"白同學"....這位local級的DIY老兄有很多心得講給你聽,雖然很土炮
但是還是能聽得.....連壓縮機翻修他都有拍過人家專業的怎樣整新

网友:
若是壓縮機造成~~你拿截塑膠管 一頭放耳朵.一頭靠著壓縮機本體聽可以聽出怪聲音.....
若不是..照此方法...尋找雜音出處...像醫生的聽診器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ESCAPE  2003那年份壓縮機不會有啥高科技..偵測壓機轉速 ;

2. 壓縮機...會咬死  然後引擎負載過大... ...

1994年份的 Toyota EXSIOR 2.0 冷氣壓縮機 是有轉速偵測器的設置
2003 ESCAPE 壓縮機沒有轉速偵測,或許有其它更聰明設計 ?

EXSIOR 2.0 冷氣壓縮機 是有轉速偵測器的設置

EXSIOR 2.0 冷氣壓縮機系統控制單元

网友D:
聽起來像皮帶盤軸承 . 但還是要檢查過比較保險

天氣這麼熱.有問題就去修
不要小問題能拖就拖.到時候左鄰右舍手拉手一起走.越花越多

也許壓縮機故障 . 離合器溶毀 . 不會咬死 . 但誰敢保證?
要是咬死那就好玩了

萬一在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遇到........(就任人宰割吧!)

這是我幫同事換下來的參考看看  (他就是在高速公路故障 . 離合器咬死 . 桃園拖回台北)

楼主:
ericchou大大您好,

紅色圈起的部位有軸承嗎?
因為我看過youtube有人翻修過壓縮機,但是沒看到壓縮機本體裡面還有軸承,
但是上次有間修車廠說壓縮機本體裡面是還有一個軸承

楼主:
SIMON1016大大您好

因為引擎代動冷氣壓縮機轉動,所以如果這雜音是來自壓縮機本體內軸承,軸承過度損壞,造成壓縮機的軸心不轉,我擔心咬死是這樣來的.壓縮機現在是還有全滿的新冷媒和冷凍油,所以壓縮機沒有活塞缺少潤滑而咬死的可能.

楼主:
a471大大您好

不是我自己判定壓縮機換的,是好幾家修車廠說的,他們一定要說壓縮機壞了,這樣才好賺嘛.

第一家:皮帶盤的軸承一定沒壞,不然有沒有開冷氣都會有雜音!是壓縮機內部老化壞了!

第二家:皮帶盤的軸承有些老化,但是沒開冷氣時聽不太出來雜音(因為沒負載),但為什麼開冷氣後有雜音,是因為皮帶盤的軸承多了壓縮機的負載後才有雜音的.

第三家:壓縮機本體,也就是壓縮機軸心還有個小軸承,是那裏發出來的雜音 ,但是我看過壓縮機翻新的影片,沒看到那邊還有個小軸承,如果真有那小軸承,那就真的有咬死的可能,這就和皮帶盤的軸承壞了造成咬死是一樣意思.

楼主:
happy_7772003大大您好

縮機本體的怪聲音不知道是怎樣的?因為小弟也沒仔細聽過正常的壓縮機聲音.

楼主:
win00大大您好

您朋友的壓縮機壞,一定是皮帶盤的軸承壞了,造成離合器過熱,然後線圈溶化, 他的壓縮機一定是沒開冷氣就已經有雜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聽起來像皮帶盤軸承 . 但還是要檢查過比較保險

天氣這麼熱.有問題就去修

有些壓縮機皮帶是單獨驅動的 (曲軸=>壓縮機)
壓縮機離合器咬死時
皮帶先犧牲剪斷(不開冷氣)
還可開到維修廠修,省一筆拖車費

若是近代車新設計那類
一條皮帶打通關的(驅動所有動力單元)
就真的沒轍了,確定叫拖車才能解圍

网友F:
壓縮機軸心如果真的咬死,比較需要擔心的是綜合皮帶會不會被扯斷或脫落,因為現在車輛多只有一條綜合皮帶,負責帶動冷卻水幫浦/發電機/壓縮機/動力方向盤幫浦(使用液壓動力方向盤的車款),綜合皮帶一斷掉或脫落,這些裝置都會一起失去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壓縮機軸心如果真的咬死,比較需要擔心的是綜合皮帶會不會被扯斷或脫落,因為現在車輛多只有一條綜合皮帶, ...

小弟就是怕這樣的問題發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壓縮機軸心如果真的咬死,比較需要擔心的是綜合皮帶會不會被扯斷或脫落,因為現在車輛多只有一條綜合皮帶, ...

請問大大,
壓縮機本體裡面是還有一個軸承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小弟就是怕這樣的問題發生!

皮帶一定會斷!還怕皮帶打到其他的零件(冷排)

网友E:
引用 楼主:
ericchou大大您好,

紅色圈起的部位有軸承嗎?

一般常見汽車壓縮機 (含離合器盤)
內含3顆軸承

離合器皮帶輪內1顆
壓縮機內,軸心前後各1顆

大概位置,位於下圖紅框處

不同設計的壓縮機
軸承配置位置也會稍異 (不完全限制於前/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常見汽車壓縮機 (含離合器盤)
內含3顆軸承

大大果然是專家!
我滿確定皮帶盤的軸承沒問題,因為沒開冷氣它也沒雜聲!
看來應該是壓縮幾裡面那2個軸承有問題,
如果是那2個軸承有問題,就算剛剛灌過新冷媒和冷凍油,還是有壓縮機咬死的機會嗎?

PS 奇怪,之前看那翻修壓縮機的影片,怎麼沒看到他們換那2個軸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果然是專家!
我滿確定皮帶盤的軸承沒問題,因為沒開冷氣它也沒雜聲!
看來應該是壓縮幾裡面那2個軸承有 ...

"S 奇怪,之前看那翻修壓縮機的影片,怎麼沒看到他們換那2個軸承?"

小弟不是專家
是找資料跟您哈啦的 !

壓縮機內部
若沒太多污染物 (水 / 異物 /......等)
工作還境條件較好
通常使用可接近原始設計壽命 (有些人,整修品視狀況 & 精細拆裝手法 就costdown掉未換)

外部皮帶輪軸承
工作環境較殘酷
換掉較可靠 (也因一直運轉,所以較快達壽命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壓縮機皮帶是單獨驅動的 (曲軸=>壓縮機)
壓縮機離合器咬死時
皮帶先犧牲剪斷(不開冷氣)

版大的ESCAPE沒記錯應該是一條拖一串 . 沒的剪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win00大大您好

您朋友的壓縮機壞,一定是皮帶盤的軸承壞了,造成離合器過熱,然後線圈溶化, 他的壓縮機一定是 ...

他可是正常沒異音 . 高速公路開一半聞到異味才發現

另外皮帶墮輪也會在開冷氣時才有異音歐~
自己先檢查一下 . 大概能判斷一二

如果自己無法初步判斷.那就找間信任的車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a471大大您好

不是我自己判定壓縮機換的,是好幾家修車廠說的,他們一定要說壓縮機壞了,這樣才好賺嘛.

離合器磨耗過量
或間距太大沒調整時
離衡器打滑也會有異音的 (開冷氣時咬合才有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可是正常沒異音 . 高速公路開一半聞到異味才發現

皮帶墮輪也會在開冷氣時才有異音???
皮帶墮輪不是永遠都跟著引擎轉嗎?
所以要是皮帶墮輪有問題,應該沒開冷氣也會有雜音 不是嗎?

小弟最近也有注意皮帶墮輪,怠速的時候,皮帶墮輪有點跳動,但是修車廠說一點跳動是正常的 真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離合器磨耗過量
或間距太大沒調整時
離衡器打滑也會有異音的 (開冷氣時咬合才有聲音) ...

如果打滑 冷氣應該不會涼或是一點點涼 ? 我的風口還有10度呢

離衡器 是什麼?

网友:
1.不開AC引擎室裡面會不會有雜音?

2.汽車冷氣壓縮機皮帶盤在冷氣OFF狀態下壓縮機皮帶盤是空轉的,ON才會因
皮帶盤離合器接合帶動壓縮機運轉。....誰出問題不是很好釐清嗎?

3.汽車冷氣壓縮機構造很多種,只要是壓縮機產生異音修車廠都會叫你換

4.你回原廠好了,如果在沒有信賴的保養廠可供諮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打滑 冷氣應該不會涼或是一點點涼 ? 我的風口還有10度呢

離衡器 是什麼? ...

離衡器 是什麼?

sorry
key in 選錯了字

是 壓縮機皮帶輪離合器

風口冷度
冷不冷包含很多條件變數
可掛壓力輔助判斷

网友G:
我們討論這麼多意義在哪?....目標是什麼?

知道哪產生異音?.........交給修護廠去處理就好了

想知道維修費用是否合理?~~~拿報價單來研究一下

上汽車空調這門課?............

网友D:
引用 楼主:
皮帶墮輪也會在開冷氣時才有異音???
皮帶墮輪不是永遠都跟著引擎轉嗎?
所以要是皮帶墮輪有問題,應該沒開 ...

試想一個問題,墮輪在壓縮機開起或關閉時他的受力有一樣嗎?

不是一定,但也是一個注意方向

理論不等於實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想一個問題,墮輪在壓縮機開起或關閉時他的受力有一樣嗎?

不是一定,但也是一個注意方向

您說的這理論和第二間修車場說的意思有點像
當軸承有負載時雜音就變大.
請問...檢查墮輪的軸承是不是把皮帶鬆開,然後空轉墮輪看看有沒有雜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們討論這麼多意義在哪?....目標是什麼?

知道哪產生異音?.........交給修護廠去處理就好了

只有討論一件事....就是目前有雜音,如果繼續開 會不會拋錨在路上?
一開始小弟就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有討論一件事....就是目前有雜音,如果繼續開 會不會拋錨在路上?
一開始小弟就問了 ...

如果雜音是從冷氣壓縮機內部產生,代表壓縮機內部有耗損........它會不會卡死?

這得看內部到底是什麼耗損了,是壓縮機的活動組件之軸承?....還是汽缸與活塞之間?!
我不知道......若是軸承壞了它噪音會越來越大....若汽缸與活塞間卡住...這常發生嗎?

目前我還沒找出你這輛車壓縮機是什麼形式的結構,但我不認為它會因為故障而去導致
熄火,若你很在意你可以打電話給車廠,或者當初跟你交易的業代問問看。FORD應該
有設計應變措施若AC壓縮機出包可以讓AC壓縮機皮帶盤的電磁離合器跳脫,讓整個動
力系統維持運作.............否則你這引擎只使用一條長皮帶去驅動冷卻水泵、發電機、
AC壓縮機....如果這皮帶斷了你車就會失去充電系統(充電指示燈亮)、冷卻系統水溫過
高、冷氣失效~~動力方向盤我不確定...若也串上了動力輔助泵,那你方向盤會失去動
力輔助而變重手.....

你要做的就是確認異音來源,然後處置它.........處置方式、過程、甚至費用你若有疑問
可以來這裡問問....其他不要想這麼多,你的車不是18世紀的骨董車,它該有些基本的防
呆設計....

冷氣不好修,因為它是一個子系統~~~必須全部都顧及到,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
個細節沒有掌握好就會讓你白花錢一直搞(大多數人抱怨修冷氣就是這樣)。壓縮機若換
了那就得順便整理整個系統,從管路接合處的O圈、儲液瓶(白/黑柑)甚至你車內的蒸發
器、膨脹閥都可以順便檢查、清理,全部都妥當了充填冷媒就行了......

像你說的洗管路...那個網紅就講到有人洗到蒸發器破洞...多花一條....怎麼洗的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在業界...字面上清理管路是對的,但怎麼操作我不知道,好壞無從判斷...正常
情況下除非有什麼金屬碎削啦....否則你管路內髒什麼?....水份可以抽真空去除冷凍油也會
被替換....
==========================================================
繼續~~

像你描述的....萬一是AC壓縮機皮帶盤電磁離合器總成壞掉,你換整個壓縮機就被當盤子敲了....
亦或者是其他機構造成異音....如冷氣系統的冷凝器散熱風扇馬達故障....

我鄰居曾經因為冷卻風扇故障,保修廠也是跟它屁一堆說要換啥修啥,結果讓我意外發現它前面
散熱風扇不會轉,第一段就該轉卻沒轉.....所以冷氣不冷或者不太冷.....後來我幫他確定是馬達壞
掉它先去找一間廠商換風扇.......後來他就正常了...說冷到會靠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說的這理論和第二間修車場說的意思有點像
當軸承有負載時雜音就變大.
請問...檢查墮輪的軸承是不是把皮 ...

看他轉的順不順暢.....那應該稱張力輪...純粹維持皮帶張力,讓皮帶不至於鬆弛...

网友H:
基本上只要冷媒冷凍油沒漏,要束心沒那麼快

小弟看MONDEO的維修手冊,壓縮機是傳統斜板式的,應該不至於像可變容積式發生爆壓縮機的問題,ESCAPE跟MONDEO的設計很多一模一樣,應該可以依樣畫狐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說的這理論和第二間修車場說的意思有點像
當軸承有負載時雜音就變大.
請問...檢查墮輪的軸承是不是把皮 ...

對.看有沒有雜音.轉起來順不順 . 還有間細 . 最重要的是手感(這是要經驗累積)

另外壓縮機你就別想自己修
1.你無法取得零件
2.取得零件成本也大於翻修成品
3.組裝工具 / 重點 / 空載 / 負載 測試等....你有時間成本拆裝2次以上嗎?
4.就算你是同行好了 . 試問壓縮機內軸承1顆算你100 . 請問哪間車行會配合你拆下只換軸承
   工資怎算?  風險誰擔?

誠心建議.如果想撐就別想太多 . 如果怕顧路就去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基本上只要冷媒冷凍油沒漏,要束心沒那麼快

小弟看MONDEO的維修手冊,壓縮機是傳統斜板式的,應該不至於像 ...

如果是斜板式的....如果高低壓端壓力正常....或許不是壓縮機內部軸承出包,是壓縮機皮帶盤
軸承造成呢...換個電磁離合器總成即可.....不知壓縮機本體外觀有無滲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對.看有沒有雜音.轉起來順不順 . 還有間細 . 最重要的是手感(這是要經驗累積)

另外壓縮機你就別想自己修 ...

這個是正解,也是很無奈的答案

基本上只要拆了壓縮機,冷媒冷凍油重灌,儲液桶更換是基本消費,萬一像ALTIS乾燥劑內建在散熱器,可能就要連散熱器總成一起換

壓縮機如果不能接受新品價格,保養廠都能提供整理品給客人選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雜音是從冷氣壓縮機內部產生,代表壓縮機內部有耗損........它會不會卡死?

這得看內部到底是什麼耗 ...

a471大大您好

我覺得ford沒有那種讓電磁離合器跳脫的設計,因為這車也不是多高級的車,壓縮機上好像也沒有感應器.因為我的皮帶一條驅動所有的東西(冷卻水泵、發電機、AC壓縮機,動力輔助泵),所以校地才能擔心,萬一壓縮機掛了,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方向盤變重手而導致車禍.

小弟也看了白同學的好幾個影片,他怎麼說換壓縮機,也一定要換新的冷排?就光新冷牌已經不少錢了...

小弟已經灌新的冷煤和冷凍油,所以不太可能有壓縮機活塞縮缸的問題,就怕是壓所機內的軸承問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a471大大您好

我覺得ford沒有那種讓電磁離合器跳脫的設計,因為這車也不是多高級的車,壓縮機上好像也沒有 ...

您都換冷凍油了,電磁離合器沒有一併檢查嗎

基本上換冷凍油必須拆下壓縮機總成用倒的,都已經到這個程度順便檢查電磁離合器只是舉手之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都換冷凍油了,電磁離合器沒有一併檢查嗎

基本上換冷凍油必須拆下壓縮機總成用倒的,都已經到這個程度 ...

換冷凍油必須拆下壓縮機?  我去那修車廠怎麼說他的機器可以把冷煤和冷凍油抽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冷凍油必須拆下壓縮機?  我去那修車廠怎麼說他的機器可以把冷煤和冷凍油抽出來? ...

小弟以前看過的作法是換冷凍油必須拆下壓縮機,原因有2
1.冷凍油必須定量,用倒的比較能倒乾淨,避免回填過多
2.避免變質冷凍油殘留繼續作用,有個說法是冷凍油變質後會酸化,造成管路腐蝕
倒出來的油還用量杯裝,確定要加多少回去

不過就跟換機油用抽的好還是用瀉的好一樣,各有擁護者,廠商生產空調處理機來賣,不太可能打自己嘴巴,重點還是技師對自己手上工具了解熟悉的程度,如何使用可以確實完全更換

http://waterpower88.pixnet.net/b ... B%E5%86%B7%E6%B0%A3

這篇就傾向倒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冷凍油必須拆下壓縮機?  我去那修車廠怎麼說他的機器可以把冷煤和冷凍油抽出來? ...

另外一個原因是人工越來越貴,導致保養廠願意投資一些早年想都想不到的省工省力設備
小弟以前看的做法是在老舊的汽車電機行,老闆用類似分離式冷氣安裝用的手提真空幫抽真空

网友:
https://tw.answers.yahoo.com/que ... 080716000010KK02322

抱歉了,小弟的觀念經驗還停在上個世代

http://www.carnews.com/news/article/36989

搞這個真的要花的下重本,包括設備,技術

网友:
https://manuals.co/workshop/ford ... -manual/5576162/001
維修手冊,供你參考.
小弟公司的公務車也是ESCAPE 2.0吃油鬼,
遙控器對不到頻,也換過新遙控器用了三個月又掛點.
又不想每次電門開關六次解除防盜,
所以現在出門都沒在鎖車的...
這台車吃油鬼,但冷氣超冷,小毛病不少,不過...公務車...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都換冷凍油了,電磁離合器沒有一併檢查嗎

基本上換冷凍油必須拆下壓縮機總成用倒的,都已經到這個程度 ...

是阿~~拆下壓縮機皮帶盤總成,看看軸承是否滑順有無間隙過大....要是有問題就換一個

這店家怎麼感覺有些烏魯木齊咧...

网友G:
引用 楼主:
a471大大您好

我覺得ford沒有那種讓電磁離合器跳脫的設計,因為這車也不是多高級的車,壓縮機上好像也沒有 ...

如果壓縮機出問題,電磁離合器會跳脫讓皮帶盤空轉,整個動力系統就不會被拖累...

要是我修我還順便看看你皮帶磨損狀況咧....

你的空調系統這麼多年來有修理過嗎?

网友G:
會不會討論到最後變成痞酷喵喵保養廠下去修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會不會討論到最後變成痞酷喵喵保養廠下去修好?!

搞這個可是要下重本,不算店面一堆工具幾十W跑不掉,更何況看到附近好幾間保養廠幾乎天天開門跟蚊子相瞪

這種錢是注定要給人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搞這個可是要下重本,不算店面一堆工具幾十W跑不掉,更何況看到附近好幾間保養廠幾乎天天開門跟蚊子相瞪

你有沒有看到.......萬一壓縮機卡死有無緊急跳脫電磁離合器的相關資訊?

還是說電磁離合器本身就有設計....一旦超過多少拉扯力量就毀壞設計讓皮帶盤
可以空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有沒有看到.......萬一壓縮機卡死有無緊急跳脫電磁離合器的相關資訊?

還是說電磁離合器本身就有設計.. ...

很不幸,FORD的空調電腦自檢程序不包含引擎負荷比對,這個只能人工檢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壓縮機出問題,電磁離合器會跳脫讓皮帶盤空轉,整個動力系統就不會被拖累...

要是我修我還順便看看 ...

大大您好,

是只有FORD的電磁離合器會跳脫讓皮帶盤空轉嗎? 因為聽到很多人說一般壓縮機咬死後,皮帶就會斷,然後拋錨.

這台車冷氣還沒有修過,只有灌過冷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是只有FORD的電磁離合器會跳脫讓皮帶盤空轉嗎? 因為聽到很多人說一般壓縮機咬死後,皮帶就會斷 ...

壓縮機運作與否最主要靠壓縮機皮帶盤電磁離合器....當電流通過離合器接合
,壓縮機就運轉。反之只有皮帶盤自己空轉....等同一個皮帶張力輪(或稱惰輪)

皮帶會不會因為壓縮機卡死被搞斷?.....以前沒學到....但學理上是可能的實際上
不確定........如果壓縮機內部卡死、皮帶盤未空轉持續接合,那就會造成動力線
的阻力....我猜可能會造成壓縮機這邊不轉型成阻力,引擎持續運轉下皮帶被壓縮
機的皮帶盤給磨爛斷掉....摩擦生熱...起火?

不過當這種狀況發生時你車開在路上肯定有異狀.....不可能毫無感覺,只要關閉
冷氣系統就會恢復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不幸,FORD的空調電腦自檢程序不包含引擎負荷比對,這個只能人工檢查 ...

得翻書查查了.................他這問題發生時系統會怎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是只有FORD的電磁離合器會跳脫讓皮帶盤空轉嗎? 因為聽到很多人說一般壓縮機咬死後,皮帶就會斷 ...

小弟聽過的經驗是引擎會重拖,像手煞車上路沒放的感覺,而且再下去會聞到燒東西的味道

這種味道小弟以前有次得利卡漏POWER油沾到皮帶聞過,通常還有明顯的吱吱聲,除非神經大條到不行不會沒感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討論一件事....就是目前有雜音,如果繼續開 會不會拋錨在路上?
一開始小弟就問了 ...

若是軸承散了, 鐵碎和滾珠在壓縮機裏面亂飛卡死, 重拖引擎…
是有機會會在半途拋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