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白牌65吋液晶電視顯示異常

楼主(2018-07-29):
今拆開來後量了一下電源兩組24V都只有20V
兩組12V的分別是2.7V跟4.5V
請問這會造成顯示變這樣嗎
還是說面板也壞了

网友:
看畫面不像面板不良

网友:
看起來是面板不良。

楼主:
請問還有救嗎

网友:
面板掛了..

楼主:
所以沒救了嗎

网友:
面板故障就是指要換面板一途。

网友:
T-con找塊良品換看看

楼主:
電壓異常會造成這樣的狀況嗎

楼主:
剛剛看了一下它的主板是樂華vst59s.81,電源板上兩組標示12V是連接到主板上adj跟blo所以應該是我搞錯了

楼主:
但24v輸出只有20v會影嚮顯示異常嗎?

楼主:
若面板掛掉高雄那裏有在修

网友:
面板掛掉都是因為內部導電層斷路
或是發光二極體燒毀
這個沒人能夠處理
原因是因為這在玻璃內部....
需要分開玻璃並要奈米技術操刀
這樣的維修等級費用都會比買新的還貴上不少
所以沒人在修理面板!!

网友:
要換面板首先要先看故障面板型號
再去找相同或同規格面板!!

网友:
大師 那能麻煩您 備份一下vst59s.81
這塊的程序嗎?

网友:
把電源搞好看看,電壓不夠本來就會有異常畫面。怕是面板gg拉低電壓

网友:
個人覺得t-con問題比較大,如果換了t-con還是一樣,那應該就是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