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羅技 Logitech LS11喇叭 更換可變電阻 VR開關

楼主(2018-07-29):
先照一下左邊,當第一張
這裡有貼型號,所以我是照這個打的,這是我從公司的鐵屑堆撿的,當時是沒有聲音,所以被丟掉的,以前都是用WD-40噴一噴,就有聲音了,噴了多年,就開始有雜音了,都會 波一下的聲音,或是就沒聲音了,或是會一下左邊有聲音,一下右邊有聲音,
拆開作記號了,

就是這顆VR B10K 雙聯有開關
電路板的背面
紅色是原本 壞的,白色是在蝦皮買的,從大陸寄來的,黃色是在電子街買,結果兩個都裝不下,
只好,想辦法了,剪一個排線
八條而以,一條一條焊上去,
搞定了,聲音漂亮,都不會跳針了,立體聲也出來了,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A:
帶開關可變電組,確實不好買,建議在塑膠殼鑽一孔,把可變電組藏在音箱內,比較美觀。

楼主:
只是剛好有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帶開關可變電組,確實不好買,建議在塑膠殼鑽一孔,把可變電組藏在音箱內,比較美觀。 ...

等看不過去時,再用吧,

网友B:
這種問題,簡單處理就是將VR轉到最大聲位置,找出中腳與左右那個腳為0歐母,將兩腳直接的焊死,以後聲音大小直接由電腦調整,反正一般喇叭音量也都是固定在比較高的位置,大小聲應該是沒有人在調喇叭的吧?

网友:
耶~這個 ieda  不錯喔,要向大大們的學習呢~

网友C:
淘X是有,也有 B10K 不過頭不是半圓的,可能要再花時間找

還是把頭的一半弄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問題,簡單處理就是將VR轉到最大聲位置,找出中腳與左右那個腳為0歐母,將兩腳直接的焊死,以後聲音大 ...

好的,下次又壞了,就這樣作,所以有一支腳怎麼轉都是10K,就不理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X是有,也有 B10K 不過頭不是半圓的,可能要再花時間找

還是把頭的一半弄斷

要從淘X,我有困難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下次又壞了,就這樣作,所以有一支腳怎麼轉都是10K,就不理它了, ...

如果找不到最大聲的位置,將VR轉到中間,先焊一條電線在中腳,另一端左右各接觸一下,一定會有一邊變無聲音,另一邊變最大聲,就將中腳跟最大聲那端焊接起來就好,如果真的太大聲喇叭變成有破音或是有電流聲,兩腳中間用電阻橋接,至於電阻要多大,可能要實際試看看才知道。

网友:
google b10k vr with switch 8pin f-type

只要找到 pin io 一致即可,基本上就算旋鈕是圓的,用銼刀銼一下就平了~~

楼主:
麻煩各位大大,幫小弟看一下,這個電容,是好的還是壞的,

左邊是471有大一點點,右邊是472 ,不知道能不能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煩各位大大,幫小弟看一下,這個電容,是好的還是壞的,

471是470pf ˋˋˋ442夠接近了
ˋ472就多了10倍了 能不能用就要看地方 不好說

网友D:
470pf&4.7nF哪個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0pf&4.7nF哪個大?....

nf比較大

网友:
那就不能替代了~~

网友:
陶片電容通常不會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