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2200Eco 螢幕中間變黃

楼主(2018-07-30):
大家好.

最近在回收場找到這個看起來很乾淨的螢幕...

回家測試發現沒什麼大問題. 直到...

開啟全白畫面就能看出中間區塊變黃了?

感覺是內反光片黃掉? 是否之前螢幕固定顯示特定畫面?

這個有救嗎? 除了這個以外倒是都正常. 看影片/電視不明顯, 但是如果畫面較白還是能看出.

网友:
均光片(不知有沒有講錯)...就是在背光總成與面板偏光膜之間那片過熱、變質?

网友:
應該就是均光片變質了!!
可能是後面邏輯版太熱情 烤到裡面變黃
撿來的就不用太苛刻
這個要處理只能找相同面板拆件對換
工程太麻煩 用到壞掉換一台比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