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PA3116D2功放板的規律雜音求指點

楼主(2018-07-30):
此功放可能很普通不太起眼,不過收到了就研究看看,
查詢DATASHEET跟廠商附贈的說明書(大大們需要的 我加入在附件裡)
主要散熱塊下的主角 TPA3116兩塊
剩餘的照片上叫不清楚的為 電源輸入端旁的零件序號SS54(若還需要補上任何資料,請大大提醒我,我會盡速補上)
故障狀況: 一上電 燈號亮起(正常會亮 不正常就不會亮起),在亮起情況下,喇叭8阻抗歐姆*2、低音喇叭*1阻抗8歐,
低音喇叭會發出蹦蹦蹦的爆音(非常規律)其他兩顆喇叭則有不規律類似電流聲(滋滋),
我應該往哪個地方查修?? 目前我常是換過濾波電容及補焊輸出端電感(摸到會搖晃)
更換OP我也試過別的NE5532跟TL072交叉測試也是沒改善...

輸出端

輸出端

電源輸入端

電源輸入端

OPNE5532

OPNE5532

上方整體

上方整體

网友:
可變電阻檢查看看

网友:
D類放大器雜音,首要檢查可能是濾波元件

网友:
我也覺得可變電阻先檢查看看,就是綠色那三個

网友:
LR 音訊輸入端先都 跟地短路

再聽聽雜音有無發生   如果有更換IC  如果沒了  那就換可變電阻

再換完上述元件後
再來要更換所有電解質電容  跟輸出端的積層電容與金屬皮膜電容即可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我下班後馬上試試
終於能有個眉目了(拭淚
再次感恩指點我的各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