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32RC-5500通電待機橘燈亮不開機

楼主(2018-07-30):
各位先進大家好:
朋友的BenQ 32RC-5500通電待機橘燈亮,按開關鍵和遙控器都無法開機
拆開後檢視,電容沒有看到明顯凸起

補充內容 (2018-7-30 08:21 PM):
1117零件U2.U5三腳測得 1.65V /0V /3.3V

補充內容 (2018-7-30 08:36 PM):
按鍵小機板綠色線有3.4V
因為我是門外漢,只能瀏覽各位前輩師傅的發文提供些數據資料,不足或錯誤請多多指教。
請問接下來要如何?TKS.

電源板

電源板

電源板背面測得電壓24V→25.1V/12V→13.6V/5V→5.02V

電源板背面測得電壓24V→25.1V/12V→13.6V/5V→5.02V

主機板待機5分鐘散熱片觸摸發熱但不會燙

主機板待機5分鐘散熱片觸摸發熱但不會燙

网友A:
1117零件U2.U5三腳測得 1.65V /0V /3.3V << 可以拍張近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零件U2.U5三腳測得 1.65V /0V /3.3V

想請問您一個非常外行的問題,量測117零件電壓時,電表紅棒和黑棒正確觸接位置。
因為有時候量到不一樣的數值或為負值,請指導後量測正確數值,再向您報告。TKS.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請問您一個非常外行的問題,量測117零件電壓時,電表紅棒和黑棒正確觸接位置。
因為有時候量到不一樣 ...

1117上/下 印刷字  1117 B  /  3.3   163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17零件U2.U5三腳測得 1.65V /0V /3.3V

1117上/下 印刷字  1117 B  /  3.3   163T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17上/下 印刷字  1117 B  /  3.3   163T

測量時電表黑棒接" GND (地) "... 紅棒測量1117隻腳... 1117之後上面若印" 33 "就是輸出 3.3V / 印 " 25 "就是輸出 2.5V / 印" 18 "就是輸出 1.8V / 若不是印上述3種字就有可能是" ADJ "透過電阻控制輸出電壓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測量時電表黑棒接" GND (地) "... 紅棒測量1117隻腳... 1117之後上面若印" 33 "就是輸出 3.3V / 印 " 25  ...

經您的指導重新量測數值U2上到下腳→0V/3.39V/5.07V  如圖示
                                    U5左至右腳→5.06V/3.38V/0V 如圖示

3.3V最大可量到3.43V,5.04V最大可量到5.14V。

3.3V最大可量到3.43V,5.04V最大可量到5.14V。

网友A:
這2顆應該是正常... 量量其他位置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2顆應該是正常... 量量其他位置電壓...

不好意思,個人完全沒有電路流程的概念,請問接下來應該量哪個地方的電壓?

网友B:
電壓都沒問題的話,要不要重寫程序試試看

3.05 MB, 下載次數: 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都沒問題的話,要不要重寫程序試試看

拜讀過一些前輩師傅的發文,稍微知道寫程序需要特定工具,對電子專業一竅不通的我,寫程序該如何進行?請指導方向。TKS.

補充內容 (2018-8-1 07:46 PM):
再請教各位先進,如果沒辦法重寫程序,以目前檢測到的數值作判斷,能確定是主機板故障嗎?如果更換主機板是否可行?

補充內容 (2018-8-1 07:55 PM):
經查網路上有賣同型號主機板,含運費大約1300元,因是朋友的電視,不敢買來試,麻煩各位前輩能提供意見。Tks.

楼主:
引用 楼主:
拜讀過一些前輩師傅的發文,稍微知道寫程序需要特定工具,對電子專業一竅不通的我,寫程序該如何進行?請 ...

今天又爬了一些亮燈不開機的發文,其中有提到電源管理IC,於是馬上檢測IC各腳電壓(如圖),煩請各位先進前輩指教。TKS.

AIC2857F / GR8 16734

AIC2857F / GR8  16734

网友:
朋友的……
你本身又是門外漢、
還是請朋友委託專業的修吧!
修壞沒關係嗎?

楼主:
因為已經有五年機齡,他不想花費太多,又我自己也喜好diy維修東西,所以要我幫他修看看,網路搜尋液晶電視修理文,碰巧得知本論壇高手如雲,所以才嚐試看能不能藉由各位先進前輩的專業與經驗,指導修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已經有五年機齡,他不想花費太多,又我自己也喜好diy維修東西,所以要我幫他修看看,網路搜尋液晶電視 ...

不然你到" 徵求啟事 "區那邊... PO上你朋友願意花的價錢,徵求看有沒有然願意承接!

网友:
隔空抓藥其實有點難,所以遇到主板出問題小弟都直接改機 在這邊混這麼久只學到這點  偶爾騙吃騙喝還行  哈哈

网友:
本論壇高手如雲,
也不是你這種問法,
電子零件故障百百種,
除非你自己能排除...

网友C:
怎麼感覺 程序壞的機率很高 不是有大師給你程式了
燒燒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麼感覺 程序壞的機率很高 不是有大師給你程式了
燒燒看吧

請問hbin5616兄, 因為我是非本科, 又沒有燒過電視程序的經驗, 所以不太了解
你說 "程序壞的機率很高 不是有大師給你程式了,燒燒看吧",我不太了解, 程序好像存在非揮發性記憶體裡面, 應該不會壞,我有玩過Arduino的經驗, 程式經由線上燒錄之後, 程式就會一直在那裏, 不會壞掉或消失.
1. 為什麼電視的程序會壞掉, 可否解釋一下原因?
2. 程序重灌是灌在原程序IC, 還是要灌在新的程序IC ?

网友D:
你把屏線移除, 再開機看看, 如果能順利開機(背光有亮, 聲音有出來), 代表邏輯板或面板很可能出問題.

网友E:
是否忽略了比較簡單的故障元件

遙控器有關的有接收器和遙控器是否正常

重點是開機開關,那些按鍵的功能是否都正常,待機電壓有沒到按鍵

這個部分先排除後再查其他問題!!

网友F:
線上的大大們該說的應該都已經跟你說了.接下來就是你自己要想辦法排除了.電壓都正常的情況下.就是先把成程序軟體重燒.如果再不行就有可能主晶片ic毀了.至於如何重燒.那就是買燒錄器了.如果不想買.就去買主機板來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屏線移除, 再開機看看, 如果能順利開機(背光有亮, 聲音有出來), 代表邏輯板或面板很可能出問題. ...

屏線移除後再開機,故障狀況依舊,謝謝您的指導。自己想嘗試重寫開機程序,目前正在收集資料準備中,屆時再麻煩指教。t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感覺 程序壞的機率很高 不是有大師給你程式了
燒燒看吧

燒錄機訂購中,等機子到手後,再向各位大大討教。tks.

楼主:
引用 网友F:
線上的大大們該說的應該都已經跟你說了.接下來就是你自己要想辦法排除了.電壓都正常的情況下.就是先把成程 ...

重新燒錄準備中,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都沒問題的話,要不要重寫程序試試看

謝謝大大提供的程式,燒錄機訂購中,後續有問題請能再多多指教。Tks.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忽略了比較簡單的故障元件

遙控器有關的有接收器和遙控器是否正常

大大叮嚀的問題點都已經檢測正常,現在正著手重寫程序中,煩請再指教。Tks.

楼主:
引用 网友F:
線上的大大們該說的應該都已經跟你說了.接下來就是你自己要想辦法排除了.電壓都正常的情況下.就是先把成程 ...

依據多位大大的指導,現在正努力嘗試重寫程序中,希望不負各位師傅各方面的指導。TKS.

楼主:
昨天收到RT809F編程器,便趕緊爬文練功。今天嘗試用tv230大大熱心提供的程式重寫開機程序,竟出乎意外的成功完修,感謝各位先進前輩的指導,這次能完修全是托您們的福,謝謝您們!

RT809F

RT809F

完修1

完修1

完修2

完修2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收到RT809F編程器,便趕緊爬文練功。今天嘗試用tv230大大熱心提供的程式重寫開機程序,竟出乎意外的成 ...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請教gk4277兄, 我也想來學燒程序:
1. 請問在本例, 重燒程序是用原來的程序IC還是用新的程序IC來燒?
2. 如果程序是燒入原程序IC, 需不需要將原程序IC解焊下來燒程序?
3. 想必你有做過功課, 是否能推薦一些有用超連結(介紹如何燒電視程序的文章)? 謝謝.

楼主:
1.用原來的程序IC,我不會檢測IC好壞,只是運氣還不錯。 2.在主板上直接燒錄。 3.參考youtube 依樣劃葫蘆。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預祝完修。

网友D:
1.感謝gk4277兄的教導
2. 我有搜尋本站的資料, 電視呈現紅燈不開機, 有相當大的比例是重燒程序就完修, 所以以後我遇到電視呈現紅燈不開機, 我就來玩玩重燒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感謝gk4277兄的教導
2. 我有搜尋本站的資料, 電視呈現紅燈不開機, 有相當大的比例是重燒程序就完修, 所以 ...

因為我沒有上傳URL的權限,補上搜尋YouTube的圖片,希望對您有幫助。預祝成功。

搜尋RT809F/第一個

搜尋RT809F/第一個

仿效操作

仿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為我沒有上傳URL的權限,補上搜尋YouTube的圖片,希望對您有幫助。預祝成功。 ...

真的很感謝gk4277兄, 資訊已足夠,  我會找時間練功.

网友:
你會成功很有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