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手提電鑽DIY,改成桌上型鑽台

楼主(2018-07-30):
自有桌上型鑽台不夠力嗎 ?老外DIY
用手提電鑽 + 鋼管 + 直齒條/齒輪 + 廢棄變壓器 材料.....等
自製的桌上鑽台

ELECTROMAGNETIC Drill Press Stand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Yc3k887VTg

网友:
改裝變壓器成磁性工作枱,這真的是好點子。

另外大師的電焊工夫了得,這應不是一般 DIY 能做到的技能了。

网友A:
所以變壓器做出來的強磁好強大~

网友B:
那個藍色夾具DIY不知要如何抓準精密度,給小弟來一定歪掉

楼主:
須外加電力的磁性座
方便 "感磁金屬" 的快速夾持加工
以影片中大小推估,吸力比一般小型永礠式磁性座有力

小型永礠式磁性座

加工不導磁材料時,則須拆除
另外裝回機械式虎鉗作加工材夾持

較大型永磁磁性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變壓器做出來的強磁好強大~

還是要估算過
切削扭力 Vs.  磁性高斯吸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藍色夾具DIY不知要如何抓準精密度,給小弟來一定歪掉

磁力直角規輔助
導正鑽身當導位工具
雙直交軸導位後焊接
應付一般加工精度還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磁力直角規輔助
導正鑽身當導位工具
雙直交軸導位後焊接

那2枝直角規應該也不便宜

https://www.pcdvd.com.tw/showthr ... mp;page=1&pp=10

像這位老兄,還自己加工搞了個65K2下機匣總成,拼裝出1枝T91步槍
住美國的好像都很敢在這上面投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磁力直角規輔助
導正鑽身當導位工具
雙直交軸導位後焊接

冷焊接時,金屬的熱漲冷縮,所產生的內部應力,會對焊接工件的精度產生影響。

熔接點在冷却時所產生的收縮力,應不是那兩支定角尺所能定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2枝直角規應該也不便宜

https://www.pcdvd.com.tw/showthread.php?t=1135053&page=1&pp=10

65K2
這個應用
超出我們目前的國情裝況
就不知怎麼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焊接時,金屬的熱漲冷縮,所產生的內部應力,會對焊接工件的精度產生影響。

熔接點在冷却時所產生的收 ...

先局部適當對稱點焊對位
再做最後強固焊接
不要單次做一次性長條焊接
可適量減少焊接產生的應變現象

另外
鈑件厚度縱橫比大於某個基數後 (幾何變形量較小)
經度要求不高的小機構件
焊接熱變量還可接受

网友:
那3枝直角規...俗稱"磁力角度器"...很便宜
有大小幾種規格...1-300元就能買到
有在玩"電龜"的人...大都有這種工具..很方便

https://find.ruten.com.tw/s/?q=% ... 2%E5%BA%A6%E5%99%A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冷焊接時,金屬的熱漲冷縮,所產生的內部應力,會對焊接工件的精度產生影響。

熔接點在冷却時所產生的收 ...

小弟認為那3枝磁力角度器...只是讓鑽頭保持垂直而已
重點還是要靠那隻F型木工夾來固定...才能讓點銲時...不會"走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