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GA 40-TF888不定時會變化直線條花屏且會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8-07-30):
普騰SAGA 40-TF888 40吋LCD液晶電視不定時會變化直線條花屏且會自動關機維修實例

這台普騰SAGA 40-TF888   40吋LCD液晶電視.開機正常.

不定時會變化直線條花屏.

且會自動關機.

液晶電視型號SAGA 40-TF888

拆機.

主機板.

10多年的老電視了.把主機板上ESR值偏高的小C全部換下.

又換了一堆.

邏輯板.

高壓板.

按鍵板按鍵也老化了.

全部拆下.

換新.

電源板.

品質不良的小C.普遍都長高了.

全部換上日系優質小C.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鄭大你上新電容器的時候會額外檢查一下材料正常與否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鄭大你上新電容器的時候會額外檢查一下材料正常與否嗎?

不會.就新電容了幹嘛檢查.除非買的是中古拆機或保存期限快過期電容.

a大心虛了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就新電容了幹嘛檢查.除非買的是中古拆機或保存期限快過期電容.

a大心虛了齁! ...

沒有心虛阿~~~到現在我連一台32"都還沒拆過咧.....

因為我買的電容還沒用就會抓到容量過低的....ESR過高的...似乎買的電容不是很青(18天!?)

所以每次要開工時、準備材料時我就會先把要用的電容先檢查看看有無不良的,不然會被誤
導會搞死自己.........每次看你都掃掉那麼多SMD,如果要一個一個確認恐怕會瘋掉...

要怎樣確認電容買來有夠青?!~~~(就是要18天!?)

网友B:
請問不定時會變化直線條花屏是主機板的問題還是電源板的問題?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不定時會變化直線條花屏是主機板的問題還是電源板的問題?謝謝!

主機板的問題

网友:
修的真的是非常用心!! 全換感覺比一個一個查修還快 主機板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