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關於這隻萬用表

楼主(2018-07-30):
請問一下各位先進

如這網址 這台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6904671457

那樣的量程 那樣的功能 為什麼可以這麼便宜?

他們是少了保護元件是嗎? 感覺大陸的表越來越便宜 功能越來越強大 但卻又不敢買

哈哈哈

网友A:
特点:

1、新型防振套,流线型设计,手感舒适;

2、USB数据可以与电脑通讯,大屏幕模拟棒条、单位符号显示,字迹清楚;

3、金属屏蔽板,防磁,抗干扰能力强;

4、在停止使用15分钟后自动断电及断电前发出警报功能;

5、全保护功能,防高压打火电路设计;

基本功能

量程

基本准确度

直流电压

220mV/2.2V/22V/220V/1000V

±(0.05%+10)

交流电压

220mV/2.2V/22V/220V/750V

±(1%+25)

直流电流

220uA/2200uA /22mA/220mA/10A

±(0.5%+10)

交流电流

220uA/2200uA /22mA/220mA/10A

±(0.8%+15)

电阻

220Ω/2.2kΩ/22kΩ/220kΩ/2.2MΩ/22MΩ/220MΩ

±(0.4%+5)

电容

22nF/220nF/2.2uF/22uF/220uF/2.2mF/22mF/220mF

±(2.5%+30)

频率

22.00Hz/220.0Hz/22.000kHz/220.00kHz/2.2000MHz/

22.000MHz/80.00MHz

±(0.1%+4)

摄氏温度

(-20 ~ 1000)℃

±(1.0%+5)

华氏温度

(0 ~ 1832)℉

±(1.2%+6)

特殊功能

VICTOR 86E

二极管测试

三极管测试

通断报警

低电压显示

数据保持

自动关机

单位符号显示

模拟帮条显示

46段(20次/秒)

RS232转接口

峰值保持

功能保护

防震保护

频率/占空比测量

5.0%~94.9%

输入阻抗

10MΩ

采样频率

3次/s

交流频响

(40-400)Hz

操作方式

自动量程

最大显示

液晶尺寸

70×50mm

电源

9V

|一|般|特|征|

机身颜色

机身-深灰    防振套-黄色

机身重量

约 350 g (含电池)

机身尺寸

191×93×48mm

标准配件

表笔,电池,说明书,合格证,皮盒,TP01温度探头一支(-40℃~250℃),PC接口线一条,软件光盘一张。

标准内包装

彩盒

外包装尺寸

465×317×506mm

标准包装数量

30台

标准包装箱毛重

约26kg

----------------------------- 以下是UT61E的資料

有點接近!!  連外觀按鍵功能都差不多!!

网友:
手持式電表用壞就丟了,以免因為量出來的數據不準而影嚮判斷。

看看老大的工作桌上,一大堆高階工具,永遠都少一件。

有人要辦團購嗎?

要來追一下!

网友:
現在大陸的電表精準度不差,但價格和國外大廠比起來就親民許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点:

1、新型防振套,流线型设计,手感舒适;

這樣一台包了三用電表,電容表,頻率計,溫度計,訊號產生器,只差了LCR表
請問一台多少

网友:
victor也算有牌子的也…換算台幣快一千五…也不算便宜的錶了~哈

网友B:
現在便宜的電表精度都不差,但長期使用下來就不是那個回事了。
但是目前千把元的電表對我而言還是無法合用我的條件只有兩項,一個是測量反應速度要快,二是不能被外部環境干擾。
我現在都保持約十年就換一台 Fluke 的習慣,三位半中階的機種就夠用了,平均下來一年的持有成本只有幾百元而已。

网友:
公版IC  而且高集成度 大大降低開發的時間與金錢  幾乎照著外面的的人做就能出來賣了
    部分韌體自己在改良   就跟人家有點不一樣了

安規可能沒測的這麼詳細  研發完成的幾個周給的給它上市了

保護元件還真的有少  比如說 一些元件的耐受容量降低  或是耐壓降低了

還有很多能夠省錢的方式

可以去看看EEVlog 有些他買便宜貨儀器的評論影片

网友:
可以許願,讓學姐進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現在便宜的電表精度都不差,但長期使用下來就不是那個回事了。
但是目前千把元的電表對我而言還是無法合用 ...

了解,等我功力上升,需要快一點的時候,再換 fluke

网友:
这表算不错的啦!

我用的表都不超过一百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了解,等我功力上升,需要快一點的時候,再換 fluke

等你用過就知道,就回不去了!

网友:
曾經有位會員在我家看到我用的Fluke 87,其實這台也不是什麼高級貨,他跟我說大陸一些品牌與Fluke電表規格相同,甚至更好的電表都比Fluke 便宜許多,為什麼我要買Fluke?
其實不只Fluke,日本三和也是啊!大陸品牌的指針電表跟三和的規格也差不多,三和一台最便宜的指針電表都要超過1000千元,那為什麼要買三和?

我年輕的時候很喜歡蓮花跑車,那時候有出一台不知是2000或2200cc的蓮花跑車要價接近500萬,後來日本出了一台好像叫日蝕的雙門車,規格跟那台蓮花差不多,價格好像只要1百萬,那為什麼有人要買蓮花?

以下的連結是我2011年5月發的帖子,可以幫助初學都了解電表的規格︰

http://bbs.pigoo.com/thread-28901-1-1.html

最後我告訴那位會員,貴的電表不是只有看規格,有些重點是不會寫在規格上的,而且規格是不是真的你確定嗎?例如電表上磨損最快的應該是電路板轉盤切換Layout 的地方,因為電表使用時轉盤要轉來轉去,它一定最先磨損,但是電表製造商會不會標示說我的電路板轉盤上的的銅箔是多厚的?有沒有鍍金?鍍金層多厚?轉盤上的銅片鍍金......,大家也可以搜尋一下Fluke 保險絲看看價錢,我相信應該沒有一家電表廠商會告訴你它的保險絲是用1顆1百多元的高速保險絲還是1顆1元的?其實還有很多。

有一次我去大陸時,去某家公司訪友,朋友說過一段話很有意思,他說貴的東西是買的時候心很痛,但是用的時候心很爽,便宜的東西是買的時候心很爽,但是用的時候心很痛........,結論就是用好的東西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品味。

网友:
規格有時是一種迷失,看看就好不要太當真,我只有在某些場合需要確認我量的數據有何意義時才會去翻一下規格。

手持電表對我而言就像手工具或電動工具一樣,要順手也要耐用,需要確定電氣規格時我會用台式電表數值看起來才會讓人更有信賴感。
不同的儀器與工具一樣各有其適合的場所沒辦法一台電表適用各個場所,我還用過需要耐低溫又能防水的軍用電表但日常使用真不太好用。

网友:
大廠牌高級品會貴絕對有他貴的道理,只是這個道理不是每個消費者都能接受買單
儀表來說相同規格,價差會反映在耐用性跟精確度上

小弟認識的開業獸醫,顯微鏡大多買中古3-5萬有找的,原因是只看糞便寄生蟲,不用太好的,看的出來就行
小弟過去看病理切片,用的LIECA一樣最大倍率1000,解像力好到400X清晰度打趴日系1000X放大率
不過日系NIKON 1台15W,LIECA 1台35W

大多開業獸醫不會去看血液抹片(是不會看還是不想看這個就不知道了),如果要看血液抹片,顯微鏡最少要10W等級才不會虐待眼睛

网友:
(13樓 評分那裏沒有全部顯示我的意思@@")

那位大陸朋友的說法很傳神~~
然後老大的"品味"讓人會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