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這樣組電腦規格是否ok

楼主(2018-07-31):
大家好
第一次發表請多多指教

Intel® Core™ i3-8100 處理器
GIGABYTE H310 D3 主機板
Kingston 金士頓 A400 240GB SSD
Seagate【BarraCuda】新梭魚2TB 3.5吋桌上型硬碟
Transcend JetRam 8GB DDR4 2400
GT 1030 D5 2GL 顯示卡
海韻 FOCUS 550w 金牌
Windows 10 家用中文版 64位元隨機版

网友A:
選擇i3 cpu?
預算?
組來做何用?
電供一般會建議650W

网友B:
就規格來看是沒什麼問題
只是你沒提到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選擇i3 cpu?
預算?
組來做何用?

文書.看影片.可能還會安裝一些編輯軟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規格來看是沒什麼問題
只是你沒提到用途

那我就放心了...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書.看影片.可能還會安裝一些編輯軟體

以上需求,
牛用E8400 CPU/4G RAM/256G SSD...
就能做事了已經..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書.看影片.可能還會安裝一些編輯軟體

文書用的話建議加購office軟體
有分office365及office2016兩種
軟體雖然不便宜,但若真有使用需求,費用也要列入組裝預算之中

网友:
軟體是必要的、但是不便宜啊!!!

网友C:
主機板沒有預算問題的話............加一些些買B360晶片組的
H310太陽春....

不考慮AMD架構?

网友:
買電腦首先看用途,其次是預算,預算不足就找二手,公司行號軟體一定要使用正版,不然罰款會罰的你不要不要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選擇i3 cpu?
預算?
組來做何用?

sandy姊,電供說實在的,不用那麼大,我最近剛組一台,用450W的就可以推得動遊戲機了GTX1070,用功率計量,玩3D遊戲時實際耗電只有250W,很省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機板沒有預算問題的話............加一些些買B360晶片組的
H310太陽春....

陽春甚麼的我覺得還算其次.
我比較希望能穩穩地撐過幾年.
不過現在很難n_081|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陽春甚麼的我覺得還算其次.
我比較希望能穩穩地撐過幾年.
不過現在很難 ...

這就得看您所謂的撐..............定義是什麼了

品質?!.........還是效能?

品質方面一分錢一分貨,入門的設計用料絕對比不上中高階定位的產品....

效能?...以I社架構來說本來就沒有過去的前瞻性了,二個世代一個插槽該丟就得丟
,沒有升級空間可言。使用上當前電腦入門款的都已經效能過剩了,按照需求買就
對了,不然事倍功半........否則合用就可以了

网友:
R3 這顆已有內顯,不須再買雞肋顯卡。(主機板需要先更新BIOS)
HDD挑紫標,看中它的低轉速、與耐用度。

网友:
這樣的配件、
只做樓主要的功能、
好像配的太好了…
如果有做影像處理、
可能嫌不夠。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書.看影片.可能還會安裝一些編輯軟體

文書機用途的話,這種配備太好了,1030不需要額外電源,POWER不需要這麼高瓦數,預算夠可以直上 M.2 PCI-E。

楼主:
感謝大家的指導,小弟心理大概有個譜了謝謝

网友:
CPU
AMD Ryzen 2000系列CPU搭配AMD B450/B350晶片組主機板,
或是Intel第八代Core系列CPU搭配Intel H370/B360主機板。

選購AMD平台比較划算。因為Ryzen 5 2400G CPU內建Vega 11繪圖晶片,提供相當於GTX 1030
等級的繪圖效能,而且同樣支援到DDR4-2933,比起選擇Core i5-8400 (只支援到DDR4-2666)且
僅內建UHD 630繪圖晶片來說,等於幫您省下購買一張GTX 1030的價錢!搭配主機板組合整體可
以省下高達約4千元左右,因此AMD的C/P值整體表現,會更加優異喔!

RAM
看你用哪個系統平台然後挑速度,容量最少要有8GB的DDR4系統跑起來才不會喘

HD
系統碟用NVMe PCI-E3.0~X4介面的SSD,容量依預算買...120~240GB
資料碟用顆SATA3.0、7200轉,1~2TB看你需求和預算

VGA
若用AMD架構,不打電玩內建的繪圖效能很不錯了,省一張1030的錢~~打3A遊戲
才額外加中階顯示卡

POWER
550W差不多了~~~現在系統平台不會很吃電,只有高校能獨立顯卡吃

网友:
根據經驗, 如果能用 i5 cpu 除了更快更多負載, 未來作業系統升級也能應付
i3 的效能實在敬謝不敏

記憶體怎麼不改用金士頓?

网友:
作業系統建議用彩盒版, 可多次重灌, 不然隨機版只能在同一個主機版安裝三次, 雖然可以做還原檔, 萬一還原檔掛了, 就要看剩下的次數, 不過也可以賭一下, 把還原檔用usb備份下來也可, 未來升級, 彩盒版也能升級

楼主:
感謝..又學到很多..尤其是作業系統,我會考慮看看

网友:
純建議...
Intel® Core™ i3-8100 處理器      改 i7-8700
GIGABYTE H310 D3 主機板        改 H370M D3H 4年保
Kingston 金士頓 A400 240GB SSD   改 WD M2 256GB SSD 5年保
GT 1030 D5 2GL 顯示卡           改 GV-N1050OC- 3GD 4年保
WINDOWS 10 開機只要10秒鐘完成
可以安心使用 5年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