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瑞軒 M470SL-TW HDMI 雷擊機 不啟動

楼主(2018-08-01):
型號:M470SL-TW
故障狀況: HDMI 接口經過雷擊短路燒到主晶片

三個圈起來地方原本是短路的 1117-3.3V& MMBT3904LT1 &MT5396
換完後不短路了 5V正常 但是沒POWER ON不啟動
沒電路圖很傷腦筋

電源板附上沒明顯短路處
紅圈處上電有5V 不知道12V 是不是開機後才出電壓

有主機板的大大 求買一片!!

補充內容 (2018-8-4 04:55 PM):
徵求主機板中

補充內容 (2018-8-25 12:18 PM):
已完修

网友A:
請問小馬王兄,電視是否遭受雷擊而故障要如何判斷? 謝謝.
(亦即觀察到哪些特徵可推斷電視是遭受雷擊而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小馬王兄,電視是否遭受雷擊而故障要如何判斷? 謝謝.
(亦即觀察到哪些特徵可推斷電視是遭受雷擊而故障?) ...

主機板有東西燒毀

网友A:
感謝小馬王兄的說明,  但我還是不了解. 主機板有東西燒毀不見得就是電視遭受雷擊, 問題回到觀察到哪些特徵可推斷電視是遭受雷擊而故障? 謝謝.

网友B:
有電錶量看看 是否有地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小馬王兄的說明,  但我還是不了解. 主機板有東西燒毀不見得就是電視遭受雷擊, 問題回到觀察到哪些特徵 ...

客戶說打完雷隔天 就掛了 從HDMI進來的 看我紅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電錶量看看 是否有地方短路

全板已無短路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戶說打完雷隔天 就掛了 從HDMI進來的 看我紅圈

1.感謝小馬王兄的說明, 是不是接近HDMI接口處的IC有故障, 所以推論電視遭受雷擊?
2. 你問12V 是不是開機後才出電壓, 這個我知道, 好一點的電源板, 12V要開機到某一程度才會出來, 你看你的電源板是否有PS_ON的這個pin, 若有PS_ON的pin, 12V要開機到某一程度才會出來.

楼主:
1.感謝小馬王兄的說明, 是不是接近HDMI接口處的IC有故障, 所以推論電視遭受雷擊?
客户说明+主機板跑線路 很多從HDMI進來的 極體壞 + HDMI控制晶片壞+主控晶片壞
2.PS_ON=POWER ON 上面有說沒電壓!!  所以主板這邊還有問題修不出來

楼主:
有人有這款主機板嗎

网友C(2018-08-31):
雷擊判定
1在看當中打雷掛掉,或有插電沒看也會,加上客告知
2電源或主板有線路擊毀黑黑一塊,也有的內傷肉眼看不出來,需測量
為何會招雷擊因為打雷時經第四台線路或台電變電器遭雷擊傳入,兩接地不同造成大電流無法排除故零件燒毀,
嚴重時家中電器電話全掛,可加裝避雷針,或防雷擊插座(應該有點效用不保證)來防止
雷擊電視壞是常態別太意外

网友D:
所以你是直接換主機板才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擊判定
1在看當中打雷掛掉,或有插電沒看也會,加上客告知
2電源或主板有線路擊毀黑黑一塊,也有的內傷肉眼 ...

這樣才有錢賺ㄚㄚㄚㄚㄚ~~~
不對是才有工作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你是直接換主機板才完修?

原板修復 找不到板子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板修復 找不到板子換!!

因為只在本文後面說已完修,但好像沒把故障點講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