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TF701T 電池膨漲/耳機孔/喇叭更換維修實例

楼主(2018-08-01):
Asus TF701T 電池膨漲/耳機孔/喇叭更換維修實例
聽使用者描述機身隆起/電池膨漲/耳機孔外接喇叭音量很小聲/內建喇叭無聲音n_165|
實在很少見這麼多故障點的....一個一個來處理看看

機身料號:K00C
平板型號為TF701,上市時可是台CP值很高的平板,銷量極佳
螢幕己隆起,觸控玻璃己微微分離中框,電池膨漲
充電孔兩邊各有一顆螺絲,幸好未斷裂
小心將液晶總成取下,電池己膨漲
剛好手邊有零件機,在新電池未到貨前,暫借電池使用
主機板喇叭接口量測有2.7V及頻率跳動產生,音效輸出應未故障
量測喇叭,其中一顆己斷路
另一顆為高阻抗
手上有台TF101零件機,拆下喇叭代用,剛好連接頭都一樣,省去我DIY的麻煩n_111|
使用熱熔膠固定喇叭
使用者應該是當喇叭故障後改使用外接喇叭
長期插拔耳機孔後造成接觸不良
從同型廢板上拆個耳機座換上
觸控玻璃下緣與中框分離,補一些T-8000來貼合固定
又發現按鍵有點接觸不良n_083|
將音量鍵+電源鍵的接觸點稍微刮一下
這平板大問題沒有,但小故障不少
所幸還在可處理的範圍內,希望要好好愛惜使用:on_167|

网友:
這一台刷一下 KatKiss 韌體,跑起來還勘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小弟送修過TF300,皇家俱樂部換面板總成共7850,這個系列零組件都不便宜
這個系列另個問題是開機久了觸控會不穩定,尤其是CANDY打到一半會槌心肝到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小弟送修過TF300,皇家俱樂部換面板總成共7850,這個系列零組件都不便宜
這個系列另個問題是開機 ...

觸控問題屬TF501最嚴重,當時原廠大量召回升級換TF701

网友:
引用 楼主:
觸控問題屬TF501最嚴重,當時原廠大量召回升級換TF701

小弟親身經驗,TF300跟TF700T都有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