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HILIPS CDM2雷射頭激光管功率調整

楼主(2018-08-01):
網路說找4.7K電阻量電壓到50MV
但我再板子上看不到那顆電阻,是要量那?

网友:
可以看下圖的色碼去找那個電阻

來源網頁
http://www.kyyeung.com/Computer/110321_2/110321_2.htm

网友:
在鐳射頭的板子上…

网友:
圖片左上角#3102電阻

网友:
4.7k是調整的VR,要量12R(3101)那顆電阻

网友:
    使用 CDM2 雷射頭的伺服板, 調整雷射頭電流的#3106 VR (電阻值以1K 居多).

    調整VR 使#3102 4.7k電阻兩端的電壓值為 50mV +/- 5mv (過程要撥放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