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變頻冷氣 SAE-28VE3開機不動作

楼主(2018-08-01):
各位大大,

日前天熱將冷氣打開, 發現無法開機, 然後上網爬了一下文, 決定拔插頭, 靜待幾分再上電,
還是一樣,室外機沒動靜(壓縮機,風扇馬達都不動), 不過室內機風扇馬達以很強的風力轉了幾秒,就不動作了,
面板就在那邊一閃一閃的....
後來就將室內機拆了, 看了一下, 沒看出那個地方有問題, 裝回後, 重開機, 發現室內機風扇馬達也不轉到了

以上是我觀察到的現象

不知有該如何下手檢測, 還請大大協助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A:
室外機,也拍一下吧,除非你確室外機沒有問題

网友B:
室外變頻機版gg,一塊8500,保固半年

网友:
啟動電容ok嗎?

网友C:
上週我家TECO變頻冷氣也是室外機全部都不會運轉
室內機只會送風

保固內請原廠來檢修
結果室外變頻機板故障,還好在保固內,不然一片要8000元

第一次買變頻就這樣,感覺以後還是買窗型的比較少毛病

网友:
對了,一閃一閃可能是閃故障碼
我這台故障碼是直接顯示

憑故障碼就可以知道問題在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室外變頻機版gg,一塊8500,保固半年

請問室外機變頻板好像蠻常看到故障的
一般有辦法維修嗎?如果可以修理好  現省8000

网友:
我上一次是室外機跑了一隻壁虎進去,把機板燒掉半邊…然後室內機也是可以開機,但一下子就關機閃燈了~我是國際牌變頻的機種,要用原廠搖控器按…才會出現故障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室外機變頻板好像蠻常看到故障的
一般有辦法維修嗎?如果可以修理好  現省8000 ...

有機會修好.但是機會不大

网友E:
室內機 機板 故障,此內機機板故障率極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室內機 機板 故障,此內機機板故障率極高。

S大,
請問何以判斷室內機 機板 故障?
可以提供維修方向供我參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機,也拍一下吧,除非你確室外機沒有問題

雨大,
因為室外機裝設的位置不好下手
如果真沒辦法才會往室外機下手, 待室內機真的沒問題, 我會想辦法拆室外機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週我家TECO變頻冷氣也是室外機全部都不會運轉
室內機只會送風

店家都喜歡推 分離式,所以我就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室外機變頻板好像蠻常看到故障的
一般有辦法維修嗎?如果可以修理好  現省8000 ...

可能需要,相當的能力吧,變頻的最難修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雨大,
因為室外機裝設的位置不好下手
如果真沒辦法才會往室外機下手, 待室內機真的沒問題, 我會想辦法拆 ...

請將室內基板復原回去,然後按照底下方式操作,再將故障燈號報上來

冷氣正常狀態下運轉燈呈現全亮,可安心使用

  若開機後運轉燈閃爍即有異常,須進行自我檢查模式,進入模式方法以遙控操作,同時壓下活氧鈕和一小時後關機鈕不放,打開遙控蓋子再拿一支筆壓下下方的重設鍵一下,然後放開活氧鈕和一小時後關機鈕,螢幕出現OP-1,再壓一小時後關機鈕將OP-1切換至OP-3,然後遙控對準室內機壓下遙控上的運轉停止鈕,此時室內機的指示燈會開始顯示故障燈號及響笛,一共會顯示3次,之後連響3聲關機,請以第一次顯示故障燈號為準,最後再壓重設鈕將遙控復原

OP-1為試運轉 (定頻)
OP-7為地址更改 (遙控頻率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將室內基板復原回去,然後按照底下方式操作,再將故障燈號報上來

冷氣正常狀態下運轉燈呈現全亮,可安心 ...

T大.
感謝您的教導
但是我覺得上表好像沒有符合我的燈號
所以我上傳影片 請T當我確認一下 感謝

https://youtu.be/_MYutDVF-Hw

网友F:
引用 楼主:
T大.
感謝您的教導
但是我覺得上表好像沒有符合我的燈號

因拍攝角度問題,第一次的燈號看不清楚,請直接告訴第一次顯示的3顆燈
燈號由上到下分別是什麼  (全亮 或 不亮 或 閃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拍攝角度問題,第一次的燈號看不清楚,請直接告訴第一次顯示的3顆燈
燈號由上到下分別是什麼  (全亮 或 ...

T大,
如果從我按下停止鈕, 應該是 不亮,全亮,全亮,
應該就是E6個故障
還請T大指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T大,
如果從我按下停止鈕, 應該是 不亮,全亮,全亮,
應該就是E6個故障

网友:
樓主的照片看不出細節,不過應該是最早一批的機子,四年以上了吧?

建議樓主報修。其結果呢……我與 #10 猜測相同。

楼主:
T大,
謝謝喔 我想辦法去拆拆看

楼主:
G大,看起來您十分了解三洋的機子,是否可以提供檢修方向給小弟參考,謝謝您

网友F:
引用 楼主:
T大,
謝謝喔 我想辦法去拆拆看

如果故障燈號回報是正確的,問題指向室外機

(1) ~ (4)項的故障CPU是需要時間做偵測的,如果是一開機指示燈在幾秒鐘內就閃
那麼就不可能是(1) ~ (4)項,其實修那麼多也還沒遇到是(1) ~ (4)項

剩下的(4)和(5)項,若以維修所遇到的經驗來判斷,室外機主基板故障的機率是最高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故障燈號回報是正確的,問題指向室外機

(1) ~ (4)項的故障CPU是需要時間做偵測的,如果是一開機指示燈 ...

請問 tsao0427 大,變頻的主機板維修困難度高嗎?
另外變頻主機板一般來說故障率是否也高許多?
因友人曾經碰過東元變頻在保固期間,
室外機板免費換新過一次,但隔年再使用又報銷了.....
最後放棄重新換廠牌....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請問 tsao0427 大,變頻的主機板維修困難度高嗎?
另外變頻主機板一般來說故障率是否也高許多?
因友人曾 ...

  變頻冷氣維修確實難度很高,只要有故障保護迴路就啟動,室外機是無法動作的
因為沒有任何動作所以第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檢修,只能靠冷氣本身的自我偵測,
維修人員再依故障碼去判斷哪一部分壞掉

  問題來了,很多維修冷氣的商家並不知故障碼代表的什麼意思 ?有些機型故障時會
顯示故障碼,也有一些機型故障碼必須靠遙控器壓特定的按鍵才會顯示出來,若不是原廠
維修人員,外人很難判斷,除非跟原廠關係很好拿到故障碼錶

  你以為有故障碼錶就會修理變頻冷氣了嗎 ?這你就錯了,就依此案例,已經知道故障碼是E06
但是故障的範圍有5種可能,萬一猜錯,變頻冷氣的零件都相當貴,樓上有大大講室外主基板8500元
,這萬一換了無效,有誰敢嘗試呢?就算原廠人員也不敢保證一定是哪一個零件壞,只是他們的經驗
比較豐富,猜對的機率比較高,就算猜錯了,零件還可拆下來退回公司,但是外人猜錯了,零件售出是不能
退貨的

  若是維修變頻主板,如果不是原廠人員對線路架構相當了解,要維修也是困難,因為單一個變頻主板
並不能讓它動作,需要所有的負載接上,並且還要配合接上室內機基板,現場維修變頻基板是不可能,
全部拆回修理 ! 工程浩大啊! 原廠是有治具可以接上維修,外人就做不到了,除非是原廠人員出來自己
做維修

  故障率的話,室外變頻基板比室內基板故障機率高出很多,畢竟裝在戶外,冷氣本身溫度已經很高了,
再加上夏天戶外太陽曬,雨淋潮濕,基板直接被烤熟了....

网友:
上次我們公司叫原廠來修
換了主板沒好
回去又拿一個主板來換才好
有些主板看起來一樣
換上去就不行.應該是程式有不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變頻冷氣維修確實難度很高,只要有故障保護迴路就啟動,室外機是無法動作的
因為沒有任何動作所以第一時 ...

維修變頻主板,原廠人員有些也是猜猜樂...然後再後送交給基板處理人員處理...
故障碼真的只是參考用(同意) 尤其有些特別機型

而且有次我特意把基板保留,讀出上面8只角的ic數據.跟新版比較,發現根本沒差異,所以不是程序亂掉,是其他部分出問題
除非我有錢,不然我都不買變頻東西,修理的錢比省下來的電費還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變頻冷氣維修確實難度很高,只要有故障保護迴路就啟動,室外機是無法動作的
因為沒有任何動作所以第一時 ...

單就機板而言,再次請教"變頻"與"非變頻(定頻)"兩者的故障率有分孰高?
在此先謝過!

网友:
引用 网友G:
單就機板而言,再次請教"變頻"與"非變頻(定頻)"兩者的故障率有分孰高?
在此先謝過!

變頻壞的機率超過定頻有十倍
原因很簡單因為零件數是定頻十倍數量

网友:
没錯变頻机復雜又難修故障率又高,其实要省电,机体可做大一点,但成本会高一些,但比較耐用,問題是廠商不做,变頻机新品賺一次,维修再賺几次,真是良心被狗咬了。

楼主:
各位大大,
報告後續狀況:
找原廠維修, 我看他操作遙控器如T大教導, 一樣是 E06錯誤碼
原廠維修人員說是室外機主板故障+室外機馬達故障 兩個報價6900
今日來裝好後 發現竟然還是沒反應.......
就說可能室內機主板故障 再拿室內機主板更換 共報價8000
小弟覺得 誇張 一起壞 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沒有遇過一起故障的變頻機
讓人對現代的變頻冷氣 沒信心
以上結案

网友E:
這情況是室內機板故障,已經換過很多台了,三洋精品型故障代碼只能說參考用的,沒有像日系品牌大金、三菱重工準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
報告後續狀況:
找原廠維修, 我看他操作遙控器如T大教導, 一樣是 E06錯誤碼

室外馬達短路會燒室外模組,這還蠻常遇到的,
室內基板會不會是你當初拆裝時哪裡接錯了或沒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情況是室內機板故障,已經換過很多台了,三洋精品型故障代碼只能說參考用的,沒有像日系品牌大金、三菱重 ...

S大,
果然經驗老到,只不過我覺得 兩個板子和馬達要同時一起壞,實在無法接受,以後要買變頻要深思一下
謝謝S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室外馬達短路會燒室外模組,這還蠻常遇到的,
室內基板會不會是你當初拆裝時哪裡接錯了或沒接到? ...

T大,
室內機板在我拆後裝回時,原廠人員來看過,也說室內機沒問題,是室外機問題,因為啟動都很正常,反而裝好室外機主板跟馬達後,要測試時,發現室內機又沒反應,所以我認為不是沒裝好的問題喔
一般要內外都壞,這機會我問原廠人員,他說還是有遇過,只是很少見,令人無語了
謝謝T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S大,
果然經驗老到,只不過我覺得 兩個板子和馬達要同時一起壞,實在無法接受,以後要買變頻要深思一下

現在還有在賣定頻的嗎?政府不是一直推變頻,要節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現在還有在賣定頻的嗎?政府不是一直推變頻,要節能...

節能省一點電才不會缺電阿,可是從來沒人會跟消費者說變頻故障很麻煩且原廠跟你說沒料你就是報廢,其實要常使用才選用變頻24小時吹冬天努力吹就有差,有些人買冷氣就夏天一天睡前四小時要變頻幹嘛?銷售員從不說明為什麼省電就只會說變頻省電而推銷,常吹才有省到電不常吹不如選擇定頻好維修耐用度高日後都有零件可替換

网友:
引用 网友H:
現在還有在賣定頻的嗎?政府不是一直推變頻,要節能...

你要感謝三洋其實不貴喔,某品牌光室外機基板就八千起跳,你換三樣才八千其實不貴...............,有材料修你算要偷笑了.......

PS:發現回覆錯人,此兩留言要給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