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 INVAC4RE PLATINUM5 制氧機維修實錄

楼主(2018-08-02):
上次是新松的制氧機!這是另一家的制氧機剛好用家有問題!拿回來公司做研究

這是INVAC4RE PLATINUM5 的制氧機!問題就是能開機 壓縮機卻不能運作 所以立馬來拆解 四顆螺絲就可以把它打 ...

這是INVAC4RE PLATINUM5  的制氧機!問題就是能開機 壓縮機卻不能運作 所以立馬來拆解 四顆螺絲就可以把它打 ...

這就是壓縮機

這就是壓縮機

這是裡面的構造

這是裡面的構造

控制的電路板

控制的電路板

一般來說!能打開機但是壓縮機不能運作!就是兩種可能!1.啟動電容有問題!2就是壓縮機壞掉 !所以立刻先看啟動 ...

一般來說!能打開機但是壓縮機不能運作!就是兩種可能!1.啟動電容有問題!2就是壓縮機壞掉 !所以立刻先看啟動 ...

換上之後!開機!就可以運轉了!完修

換上之後!開機!就可以運轉了!完修

网友A:
恭喜完修,您最後1張照片鋼珠浮起來了,表示壓縮機已經上工

這個啟動電容有6隻腳,其他4隻都沒用到嗎

网友B:
跑步完拿這吸吸.....會怎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您最後1張照片鋼珠浮起來了,表示壓縮機已經上工

這個啟動電容有6隻腳,其他4隻都沒用到嗎 ...

四隻腳都沒有用到!!有個方式也可知道壓縮機是否上工!當浮球調到3 用手指頭把出氣口遮住!浮球會下降!這就代表功能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步完拿這吸吸.....會怎樣?

說真的!我還不知道!!我也想知道!大大要試試來分享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