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請教振華sf-650r14se的一顆電組大小

楼主(2018-08-02):
振華sf-650r14se

電組位置紅框處寫著R2

已破碎的電組

請教各位前輩有知道的嗎 謝謝

网友A:
這好像是0歐姆0.25W的樣子
記得以前也有看過一圈色碼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好像是0歐姆0.25W的樣子
記得以前也有看過一圈色碼而已

謝謝你,第一次看到只有一圈色碼的

网友B:
黑=0
為求美觀,當跳線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0
為求美觀,當跳線使用。

請問可用保險絲或電容剪下來的腳替代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可用保險絲或電容剪下來的腳替代嗎

"保險絲或電容剪下來的腳替代"

這樣換上
就再也燒不斷了n_094|
少了一道保護機制,合適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險絲或電容剪下來的腳替代"

這樣換上

感謝你 了解

网友:
用10歐以下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第一次看到只有一圈色碼的

突然想起來 工業電子丙級-第二站
測量的零件內就有0歐姆的電阻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單圈的

楼主:
感謝你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可用保險絲或電容剪下來的腳替代嗎

可用電容剪下來的腳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