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MPO LM-32SA08D 無法開機

楼主(2018-08-02):
SAMPO LM-32SA08D 無法開機
插上電源線,無法開機沒亮燈!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
1.插上電源線時電源版2次側各電壓都有輸出,正常時應該是只有待機電壓5V
2.拔掉電源板到主板間的連接線,單測電源板就只有5V待機電壓輸出
4.電源板跟主板間連線接回,測量主板上各點電壓
5.發現這個 1117-1.8 輸出電壓只有 1.41V
換上一顆 1117-1.8 輸出有 1.8V , 故障排除
完修~ 獻醜了~
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謝謝分享。

网友:
修好了是漂亮的!不是獻醜呀!妳真棒!

网友:
恭喜,那麼快抓到問題

网友A:
剛好練習修理到這一台,請問z9q7m0前輩有待機5v送到主板時,主板是否會不經外部電源按鍵控制輸而自行輸出3,26v的啟動電壓到電源板嗎?換作其他電視這樣是不正常的,但這台好像會這樣,算正常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好練習修理到這一台,請問z9q7m0前輩有待機5v送到主板時,主板是否會不經外部電源按鍵控制輸而自行輸出3,26 ...

其他電視也都有啟動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好練習修理到這一台,請問z9q7m0前輩有待機5v送到主板時,主板是否會不經外部電源按鍵控制輸而自行輸出3,26 ...

這型號電視我是第一次修,內部如何啟動運作我也不是很了解... 我只是走狗屎運抓到故障點! 週五晚客人就拿回去了,來不及用這台看看你說的狀況! 抱歉幫不了你!

网友B:
電子我是大外行,只會量電壓而已

最近一台電視一台電腦螢幕故障,我都是判斷後去買二手電源板回來換
還好沒買錯,換了就好了

好羨慕會修的網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子我是大外行,只會量電壓而已

最近一台電視一台電腦螢幕故障,我都是判斷後去買二手電源板回來換

小小聲跟您說... 會換板的同業比有能力修板的同業生意更好賺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