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Onkyo MD-105TX 無法進帶之完修

楼主(2018-08-02):
拿到這台時據說是30年前叫好不叫座的產品(題外話).....
據使用者說電源打開後。如下:
當要放MD帶時應該要進入,但現無法吸入。如下:
拆開後大致如下:
既然馬達無法轉動進入,應該不外乎馬達方面或電源的問題。
首先大致研究了電路走向,MD機芯馬達方面似乎由M+5V與H+5V供應,
首先測量 M+5V H+5V 如下(無電源進入):
而5V的電源由 Q905(7805A)穩壓器所供應,
這顆7805A的 Out(Pin3)似乎也無 5V的電壓。如下:
而它的 In(Pin1) 是由變壓器裡的一組線圈經過整流後供應。經測如下:
有In 無Out 經換下7805A,再測 Out 5V有輸出了。如下:
M+5V與H+5V也有正常 5V供應。
MD也能順利進帶讀取。如下:
換下的7805A 如下:

网友:
MD,是個老傢伙呢~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
歷史的眼淚啊,這個還能錄音,當年應該破萬

网友:
好讚~不會動就是要這樣順著分析回去源頭~

楼主:
這台當時要價不只破萬,已近乎兩萬...
據友人精算應該近20個年頭,還不到30年才對...
據說當時Sony本欲再繼 Walkman之後,再次席捲全世界..
無奈生不逢時,被剛剛興起的家用電腦 MP3 ,
即使音質沒得比,但卻被打的落花流水,
即便 Sony 再繼發表 Hi-md 企求力挽狂瀾,
但最終仍是黯然退出......

网友:
改用78S05,電流為2A,壽命會長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當時要價不只破萬,已近乎兩萬...
據友人精算應該近20個年頭,還不到30年才對...
據說當時Sony本欲再繼 ...

手持式可攜裝置的精細化
真的殺掉很多早期3C產品

网友A:
改用78S05只是保證他能穩定供給5V電源,要看有多少系統使用到這組電源,其實如果只是進退帶用到,一顆馬達能用到多少電流?如果怕會燒毀其他零件,在78S05輸入端串連一顆1A以下保險絲,換顆保險絲總比換一顆穩壓IC來的快而且也便宜,約30年前一顆7805是5元(大量購買價)。現在一顆7805零售價格多少?您是新買的嗎?能透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78S05只是保證他能穩定供給5V電源,要看有多少系統使用到這組電源,其實如果只是進退帶用到,一顆馬達 ...

"約30年前一顆7805是5元(大量購買價)。現在一顆7805零售價格多少?您是新買的嗎?能透露一下?"

隨機看了網拍價
好像也差不多 NTD : 5~10
但貨源品質好壞,差別在哪,如何選擇,不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78S05只是保證他能穩定供給5V電源,要看有多少系統使用到這組電源,其實如果只是進退帶用到,一顆馬達 ...

曾經打開過MD機芯,7805似乎供給進退帶﹑尋跡與主軸馬達,
即使3顆馬達同時在動的話,應該0.5A綽綽有餘才對...
這顆7805我是從廢板拆下來的...

网友:
原廠當初是用JRC出品的零件,還算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