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Q965-IGA R21 求助 BIOS

楼主(2018-08-02):
型號 :  IQ965-IGA R21

跑 41 逼逼叫 --  求 BIOS

1.01 MB, 下載次數: 2

原始 BIOS

楼主:
這版好像試過不開機 可啟動只停在 b6 - 原本的還可跑碼 到 41 逼逼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版好像試過不開機 可啟動只停在 b6 - 原本的還可跑碼 到 41 逼逼叫

你照一下主板整張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上都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試試這版用你的改的

楼主:
狀況 一樣 41 逼逼叫 -- 內顯不開 - 獨顯可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狀況 一樣 41 逼逼叫 -- 內顯不開 - 獨顯可開

該不會965晶片虛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不會965晶片虛焊

獅大 - 你認為 北橋 虛焊可能性 - 非 bios 問題 - 用 965DB217.T02 只動一碼就停

獨顯可開到那畫面也當掉

補充內容 (2018-8-3 02:51 PM):
感覺還是跟 BIOS 有關

補充內容 (2018-8-6 10:41 AM):
以解決 - BIOS 換了一顆 再用 965DB217.T02 這個 BIOS --測試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