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50RW6500 通電待機紅燈亮不開機

楼主(2018-08-04):
請教各位有維修經驗大大們一個問題電視不常看只是插頭都一直插著都保持待機亮紅燈情況下~突然有一次要打開電視卻開不起來~前幾次都拔掉插頭重新插上也都可以打開不過現在好像不管用了連續拔掉插頭重新插上也是沒反應而且電視也過保不久就開始異常了= =~這問是那裡的板子有問題呢~謝謝!

電視待機中

電視待機中

電視背面

電視背面

電視內部板子

電視內部板子

電視內部板子

電視內部板子

電視內部

電視內部

板子料號

板子料號

板子料號

板子料號

板子料號

板子料號

网友:
這是電視裡面其中一片板子有問題!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那一塊的機率比較大呢~因為現在也不知道從何量測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那一塊的機率比較大呢~因為現在也不知道從何量測起!

我學生時代數學都墊底,機率我不會算! 你沒先從你想到要先側的測量,把數據放上來... 大家也不知道要怎幫你!

网友:
各腳電壓量一下

各腳電壓量一下

各腳電壓量一下

楼主:
請教大大們如果是從綠色那塊主機板量起需要從那裡開始呢~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是用ac還是dc量測呢~謝謝!

网友:
先把電源板輸出的電壓通通量出來
一一標示出每條線的電壓
修理電子慘品當然是先從供電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是用ac還是dc量測呢~謝謝!

那裏的電壓是DC

网友:
黑棒放揷機殻孔洞(背掛螺絲孔)→接地,用數字電表DC20V檔…建議找信任的維修!…建議找信任的維修!…建議找信任的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是用ac還是dc量測呢~謝謝!

紅色圈起來的地方有各腳的電壓值

网友:
1.用按鍵開機及遙控器開機各試幾次(最近我剛碰到按鍵開機不OK但遙控器開機OK的例子).
2. chitose兄圈起來的地方拍張近照再po上來.
3. 紅燈不開機大致上先懷疑主板及電源板
4.  三用電表有一個類似等於(=)符號, 但上面是實線、下面是虛線, 那個就是DC檔
5. 大部分用DC 20V檔即可, 如板子上有24V, 則用DC 200V檔量

楼主:
大大們好~還沒折開之前有測試"遙控器"及"按鍵"都是沒有反應的狀況~

量測位置

量測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們好~還沒折開之前有測試"遙控器"及"按鍵"都是沒有反應的狀況~

1.先把這排線接頭拔掉.然後接上電源線!
2.測量上面各點電壓,正常狀況下只有 6 & 7 腳會有 DC 5V 輸出!
3.6&7腳跟第3腳用一隻1K電阻連接,這時測接頭 9 10 13 14 腳應該會有 DC12V 出現...
4.若 9 10 13 14 腳有 DC12V 那可能電源板是好的,可能是主板有問題~
5.若 9 10 13 14 腳無 DC12V 那可能電源板是有問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先把這排線接頭拔掉.然後接上電源線!
2.測量上面各點電壓,正常狀況下只有 6 & 7 腳會有 DC 5V 輸出!
3. ...

請教z9g7m0兄, 你說6&7腳跟第3腳用一隻1K電阻連接, 我知道就是強制電源板完全開機,
PIGOO網有些維修範例對於強制電源板完全開機,是直接把5VS針腳與PWR_ON針腳短接.

問題:
1. 5VS針腳pin PWR_ON針腳之間到底要不要加電阻? 若要,電阻要如何計算?
2. 在維修實例中, 是否發生5VS針腳與PWR_ON針腳之間未加電阻而把電源板燒壞掉?
3. 請問電源板中的DET針腳及ACD針腳的功用?
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z9g7m0兄, 你說6&7腳跟第3腳用一隻1K電阻連接, 我知道就是強制電源板完全開機,
PIGOO網有些維修範例 ...

1.我是加電阻,至於計算我是沒算過耶... 我有時找不到1K也會用10歐姆來用...
2.未加電阻是否就會燒掉... 我之前有試過沒加電阻也是可以啟動... 會不會燒掉我就不知道了...
PS : 以上2點只針對台廠電源板而言, SONY 三星 LG 的電源板除外...
3.DET針腳及ACD針腳這個就沒研究過...

楼主:
Z大~請問一下如果6~7腳沒有電壓會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Z大~請問一下如果6~7腳沒有電壓會是什麼問題呢~

6~7腳沒有電壓就是電源板有問題,要查電源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是加電阻,至於計算我是沒算過耶... 我有時找不到1K也會用10歐姆來用...
2.未加電阻是否就會燒掉...  ...

感謝z9g7m0兄的說明

网友:
先把程序軟體更新看看.至於如何更新請搜尋之前大大們的po文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enq.com/zh-tw/support/downloads-faq/products/tv/50rw6500/software-driver.html
自己想辦 ...

樓主的機子不能開機,原廠提供的韌體可能無法更新,還是要先修好才行。

网友:
機子有待機紅燈,你的電源板pin腳6,7應該是有電壓,請再確認量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一下是用ac還是dc量測呢~謝謝!

嗯...

修電子產品
1. 要有耐心
2. 要有基本功
3. 要不放棄

有時候,只要換換電容...
有時候,量一量就找到問題...
有時候,要反覆檢查...

看你的功力及你願意做到什麼程度...
功力可以慢慢練,但修電視---你現在而言有難度
外加動手做,該量的要量...
前提你知道要量什麼? 量AC/DC?上電,不上電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先把這排線接頭拔掉.然後接上電源線!
2.測量上面各點電壓,正常狀況下只有 6 & 7 腳會有 DC 5V 輸出!
3. ...

1.感謝Z9g7M0兄的教導, Z9g7M0兄說電源板強制開機後, 如果12V有出來, 那可能電源板是好的,可能是主板有問題~
2.我最近實際碰到TATUNG V22ECBF液晶電視維修的例子, 電源高壓板(P+I板)強制開機後, 12V有出來, 但最後還是換掉電源高壓板才完修, 所以對電源高壓板強制開機後, 如果12V有出來, 那麼電源高壓板可能是好的, 但也有可能高壓電源板還是壞的.
3. 上面碰到TATUNG V22ECBF液晶電視維修的例子是電視呈現黑屏, 我事後檢討,電源高壓板的電源部分是好的, 但高壓的部分是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