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AL2216Ws 不開機

楼主(2018-08-04):
acer AL2216Ws 不開機
插上電源線,綠燈橘燈交互閃!
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
P+I板
上面2顆電解電容凸起,換掉就會好!
AD板
完修~

网友A:
這都10年了....
如果可以還是把全部電容掃一遍會更好
算一算電容也都過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都10年了....
如果可以還是把全部電容掃一遍會更好
算一算電容也都過期了 ...

感謝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