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氣動吸塵器 利用空壓機驅動的吸塵器

楼主(2018-08-04):
Pneumatic vacuum cleaner
氣動          真空          清除器  (吸塵器)

夠簡單吧
我之前本來還在YT找其他的一樣是做氣動吸塵器
搞到又要燒銅管 做閥體  做這個做那個

有空壓機的壇友  不妨等等來試試看
我明天看能不能 抽空做

只要是它吸得起來的 都可以吸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 ... atic+vacuum+cleaner

來說說它的原理
HOW TO WORK
參考:
http://www.vortexac.com.tw/blog_detail_685.htm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6%B0%8F%E7%AE%A1

它的構造可以稱為 文氏管
在這構造的機械中的理論是流體動力學
文丘里效應(也稱文氏效應, 英語:Venturi effect)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C%E6%95%88%E5%BA%94
節錄:
這種現象以其發現者,義大利物理學家文丘里(1746–1822年)命名。
這種效應是指在高速流動的氣體附近會產生壓強減少,從而產生吸附作用。
利用這種效應可以製作出文氏管。

這段話是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說  當氣體發生流動   產生了氣流  這時因為壓力差  這股氣流會帶動周圍的氣體一起進行運動

在水中 也會發生一樣的事   拿條水管在水中 往水面噴  但是水管開口不可離開水面 就可以觀察到文氏效應產生的現象了

文氏管   文氏管有哪些地方有應用呢  比如說
化油器(利用文氏效應 將燃油抽起 並且霧化 霧化是因為汽缸運作時可以在進氣管路中產生強烈差壓  )

飛機逃生梯充氣( 利用炸藥反應出的高壓氣體 配合文氏管吸入更多空氣來完成快速充氣    )
爆炸產生的氣體無法填充逃生梯  如果可以 那會有其他問題 例如說 太熱了  或是機構會受不了 先被炸開

楼主:
我家的吸塵器被我家的微塵  搞到最後一道濾網堵塞   散熱不良了而且吸個不到幾公尺就沒力
清乾淨了  吸一吸 又沒了

网友:
專炸元件動起來了喔~~~
會員們小心迴避就好別走開

网友:
利用氣壓差我想到兩個東西

一個是飛機機翼,上緣凸出會導致壓力變小,下緣是平的就一般般,因此產生浮力

另一個是呆森的無扇葉電風扇,從圓形扁扁的氣嘴吹出風,降低壓力,使得風扇後面的風往前跑,形成無間斷的連續風流

吸塵器我比較想做旋渦集塵桶,呆森吸塵器就是很多很多個小集塵桶組成的,讓到最後的空氣幾乎無粉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家的吸塵器被我家的微塵  搞到最後一道濾網堵塞   散熱不良了而且吸個不到幾公尺就沒力
清乾淨了  吸一 ...

在濾網表面加一張面紙、
清理容易…

這與白努力原理應該相同…

网友B:
這方式的負壓產生方式很耗能喔
單位時間空氣需求需蠻多的
要吸輕量品需求還OK,(如自動化生產設備物料取/放)

小弟用過25L儲氣筒 2HP空壓機
接汽車機油抽取器,空壓管出氣太細時吸不動
而且空壓機打不停
(假日鄰居還以為我故意製造噪音擾鄰 )

网友:
其實這就是白努力定律
相同的應用日常中最常見的就是無扇葉風扇了
還有就是抽濾管(aspirator) 實驗室常見的抽真空器材
如果要嘗試用氣動工具做 不如改用水泵做 更強力

网友C:
水流抽氣機,以前初中課本裡有,小弟當年還用過,以前電動抽氣機不普遍,做實驗都用這個代替

不過吸力實在不怎樣,只能止餓不能粗飽

网友D:
噴漆好像就是類似這樣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濾網表面加一張面紙、
清理容易…

這方法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噴漆好像就是類似這樣的原理

是的  噴漆槍的基礎原理也是利用文氏效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流抽氣機,以前初中課本裡有,小弟當年還用過,以前電動抽氣機不普遍,做實驗都用這個代替

不過吸力實在 ...

對付液體類的 普通的空壓根本不夠力  空氣具有壓縮跟膨脹性質  吸取液體可能只能產生負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方式的負壓產生方式很耗能喔
單位時間空氣需求需蠻多的
要吸輕量品需求還OK,(如自動化生產設備物料取/放 ...

這樣話其實建議可以把空氣注入曲軸箱  用一個特製的油管蓋子  讓油可以沿著管子被壓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樣話其實建議可以把空氣注入曲軸箱  用一個特製的油管蓋子  讓油可以沿著管子被壓出來 ...

曲軸箱還有其它(吸/排)氣孔
例: PCV 或 EGR....等
無法完全堵住它,所以空氣擠壓方式效果有限

PCV VALVE OPERA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PIfI9aZHt4

Principle of Exhaust Gas Re-circulation (EG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L_ElXQVJo8

Why Tata Motors is offering both EGR and SCR in BS IV trucks and buse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M9OUKFyNs4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樣話其實建議可以把空氣注入曲軸箱  用一個特製的油管蓋子  讓油可以沿著管子被壓出來 ...

這樣做會不會爆曲軸油封

補充內容 (2018-8-7 10:29 AM):
小弟在某網站看過有先烈自述封二廢管封錯封到曲軸通風管,結果爆曲軸油封漏油花大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曲軸箱還有其它(吸/排)氣孔
例: PCV 或 EGR....等
無法完全堵住它,所以空氣擠壓方式效果有限

網路上有很多人想辦法封PCV跟EGR,理由是進氣歧管比較不容易髒,不過都在引擎電腦卡關騙不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做會不會爆曲軸油封

補充內容 (2018-8-7 10:29 AM):

細細想想  還真的會喔
如果在曲軸箱密封的情況下發動引擎   在活塞下降中曲軸箱的壓力勢必會增大
再配合熱機一段時間  氣體跟機油都膨脹了  壓力升高   也也許會把一些組件給逼出來  或是小縫隙中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