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JR100 更換 輪胎 煞車皮

楼主(2018-08-05):
車頭照
側身照
記得要把煞車放鬆
四顆螺絲,紅圈跟箭頭處,可先把螺絲放鬆,要先把箭頭那兩顆拆下來,再把紅圈處拆下來,這是順序,裝上去的時候,剛好相反,
會卡到的地方,拆掉框框的螺絲,把後土除,稍微拉上去一點,請小心
把輪胎取下後,拿下煞車皮
準備拆輪胎了,使用 撬胎板手(有人說這叫鐵條)
插進去,

第二支,插進去
我習慣用三支
一手拿撬胎板手,一手應該鐵鎚敲箭頭地方,是敲輪胎
刷一刷,
上新輪胎
本次使用的煞車皮
新舊比一比

网友:
手工換輪胎,真的很累,圖片說明也很清楚,謝謝分享

网友:
以前在學校徒手拆汽車胎好像卡通裡的高飛狗.....敲棒滿天飛...還打到自己n_040|

网友A:
雨大:請問新舊煞車皮,好像差一點點,可否久一點在換,能告訴痞友們,大概什麼狀況下,就該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雨大:請問新舊煞車皮,好像差一點點,可否久一點在換,能告訴痞友們,大概什麼狀況下,就該換? ...

圖3的螺絲鎖到不能再鎖.就要換了.個人見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雨大:請問新舊煞車皮,好像差一點點,可否久一點在換,能告訴痞友們,大概什麼狀況下,就該換? ...

調整螺絲蝀到底,就該換了,很久 很久以前的機車可以用的在久一點,但是很麻煩,現在的機車不行,因設計上有點小小改變,我有空再來一下東西照給你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調整螺絲蝀到底,就該換了,很久 很久以前的機車可以用的在久一點,但是很麻煩,現在的機車不行,因設計 ...

你說的該不會煞車皮的拉桿吧
通常用在輪鼓已經有溝了才這樣
新煞車皮裝好鎖到有煞車都已經一半了

网友D:
你少拍了一個動作~很重要
拆輪胎螺絲時要先拿掉防脫扣環!
上次看到一群小朋友在DIY用電動板手打了老半天打不下來還抱怨工具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少拍了一個動作~很重要
拆輪胎螺絲時要先拿掉防脫扣環!
上次看到一群小朋友在DIY用電動板手打了老半天打 ...

這台車,沒有那個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說的該不會煞車皮的拉桿吧
通常用在輪鼓已經有溝了才這樣
新煞車皮裝好鎖到有煞車都已經一半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3的螺絲鎖到不能再鎖.就要換了.個人見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少拍了一個動作~很重要
拆輪胎螺絲時要先拿掉防脫扣環!
上次看到一群小朋友在DIY用電動板手打了老半天打 ...

這個早期車比較會有,現在的車連軸心插快拆夾的洞都沒鑽

网友E:
雨知波兄:
換不換四輪的胎, 很想找你換.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雨知波兄:
換不換四輪的胎, 很想找你換.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你在開玩笑嗎?
這胎多已經用到出線了~還敢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雨知波兄:
換不換四輪的胎, 很想找你換.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汽車拿不到輪胎,所以我沒辦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雨知波兄:
換不換四輪的胎, 很想找你換.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已經遠低於標準,到隨時爆胎的境界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雨知波兄:
換不換四輪的胎, 很想找你換.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輪胎構造
https://attach.mobile01.com/atta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雨知波兄:
換不換四輪的胎, 很想找你換.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您這個應該是被路面施工鋪的鋼板刮到,快點去換吧,萬一爆胎連鋼圈都要換,再加拖吊費大概一顆抵3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雨知波兄:
換不換四輪的胎, 很想找你換.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立刻去換 . 最好慢慢開

隨時爆胎都不奇怪 . 錢在賺就有 . 命只有一條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雨知波兄:
換不換四輪的胎, 很想找你換.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大哥你別鬧了...

你這樣開上路
1. 拿自已跟家人性命開玩笑
2. 拿(馬路上)別人性命開玩笑
趕快去找輪胎行(或修車廠)換胎----開慢點...

一分鐘教你如何看懂輪胎上標識 汽車輪胎上面的三角形標記是何含義?
https://kknews.cc/zh-tw/car/prnmqj.html

网友J:
引用 网友E:
雨知波兄:
換不換四輪的胎, 很想找你換.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換胎時注意一下好像車子有東西磨到輪胎了

网友K:
異常磨耗~~~你四輪定位跑掉喔?!

這種車再開很可能會晚七天回家喔~~~注意注意~~~

网友H:
稍稍看了一下.好像是et值不對 . 輪胎有去磨到輪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在開玩笑嗎?
這胎多已經用到出線了~還敢開啊!

引用 楼主:
汽車拿不到輪胎,所以我沒辦法”

引用 网友F:
已經遠低於標準,到隨時爆胎的境界了... ...”

引用 网友L:
輪胎構造”

引用 网友G:
您這個應該是被路面施工鋪的鋼板刮到,快點去換吧,萬一爆胎連鋼圈都要換,再加拖吊費大概一顆抵3顆 ...”

引用 网友H:
立刻去換 . 最好慢慢開

隨時爆胎都不奇怪 . 錢在賺就有 . 命只有一條”

引用 网友I:
大哥你別鬧了...

你這樣開上路
1. 拿自已跟家人性命開玩笑
2. 拿(馬路上)別人性命開玩笑
趕快去找輪胎行(或修車廠)換胎----開慢點...

一分鐘教你如何看懂輪胎上標識 汽車輪胎上面的三角形標記是何含義?”

引用 网友J:
換胎時注意一下好像車子有東西磨到輪胎了”

引用 网友K:
異常磨耗~~~你四輪定位跑掉喔?!

這種車再開很可能會晚七天回家喔~~~注意注意~~~ ...”

引用 网友H:
稍稍看了一下.好像是et值不對 . 輪胎有去磨到輪弧”



這不是我的, 忘記了在哪個論壇看見有人問: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就是奇怪有些人考取了駕照, 連這些輪胎損壞的基本知識也不認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雨知波兄:
換不換四輪的胎, 很想找你換.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別鬧了!
你又不住台灣…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雨知波兄:
換不換四輪的胎, 很想找你換.
為甚麼會有白色的東西跑出來 ? 這輪胎需要換麼 ?

你比我還厲害,我的JOG500 只是騎到F1 級光頭胎,你的開到露出綿線,我記得警察會抓.......

花錢事小,安全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