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請問這顆色環電組大小

楼主(2018-08-05):
看起來只有四色

用電組小工具計算

自己用電錶量是380K
請教前輩它的組值大小及如何看

网友A:
看電路板上的標示,這種東西也有可能是電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電路板上的標示,這種東西也有可能是電感…

電路板上的標示是R29,應該是電阻

网友:
橙白黄黄=390k

网友B:
照片似乎有色差,380k歐姆應該是
澄-灰-黃-最後一碼是誤差(金是誤差5%)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似乎有色差,380k歐姆應該是
澄-灰-黃-最後一碼是誤差(金是誤差5%)

會不會是發燒過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