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2216W 畫面出現幾秒就消失

楼主(2018-08-05):
剛拿到這台 acer AL2216W 時是一接上電亮綠燈後,馬上進入待機橙燈
心想應是爆電容,費了一大把力拆機後,發現果然爆了幾顆電容,換上電容後便正常了
但是用沒幾天後,又出狀況,這次狀況是按下開關鍵後畫面出現幾秒就消失,此時亮綠燈
有爬文換掉三隻腳的431,還是一樣...沒轍了,上來問問大家

補充一下電源板輸出到綠色IC板有5V電壓,小弟在猜是不是這綠色IC板掛了?

网友:
把最大的那個電容換掉......

网友:
這種情形 CCFL 燈管過載跳保護的機率很大!!

要換燈管了!!

网友:
要確認燈管賣單,或是高壓。投燈管一票,,但還要測燈管是否正常嗎?

楼主:
若是燈管壞,用手電筒照螢幕不是會有畫面嗎? 但我印象中沒有畫面
重覆再按開關,畫面出現幾秒又關掉不見...

最大顆電容我是沒換,但看起來應該是OK的...

楼主:
問一下各位 9971GD 這顆八隻腳的IC 上電後要如何測量好壞?謝謝

网友:
看的到一些畫面後黑屏,90%是背光問題,CCFL的年代,背光問題有70%是燈管老化耗電變高進保護了。所以這台應該能斷定超過8成的機率是燈管故障,建議直接改LED!!

网友A:
不是每台沒背光照都有影像,如果有做保護影會被切掉,注意知識傳出不是定論只是作者當下那型電視是如此,學者只要記得有此情形試試看,切不可當作圭臬,這很重要因為設計不同也有變化
查電源背光電壓,先查逆變器前端是否有12v有的話逆變器又有輸出電壓就是背光燈管,注意逆變器不要用電表量電壓高達瞬間ac1500v穩在700-800v別把電表燒壞了,希望對你有幫助

楼主:
感謝各位的指導,今天小弟又把他接上觀察,我想四支燈管應該不會同時壞吧...
所以就接1支 2支 3支 4支測試,發現都是背光前後亮兩下就暗掉,指示燈有時換變橙燈,有時是恆亮綠燈
這樣還是燈管問題居多嗎?
逆變器前端是否有12v,是不是就是查9971GD這顆? 因為一聽到700-800v,嚇到而不敢亂量...
麻煩賜教,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每台沒背光照都有影像,如果有做保護影會被切掉,注意知識傳出不是定論只是作者當下那型電視是如此,學者 ...

請問一下喔   查逆變器前端是否有12v有的話........不要用電表量電壓高達瞬間ac1500v穩在700-800v別把電表燒壞了

那要如何測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若是燈管壞,用手電筒照螢幕不是會有畫面嗎? 但我印象中沒有畫面
重覆再按開關,畫面出現幾秒又關掉不見...

大顆電容  可焊下放電測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顆電容  可焊下放電測量一下.......

大電容是120uf 450V,用電容表量是113uf應該是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電容是120uf 450V,用電容表量是113uf應該是正常

120-113 好像老化过了。超出标准了。

网友:
逆變器初級端有mosfet量那裏如果有應該有輸出,或用試波器放逆變器上方感應波形亦可之高壓有無送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指導,今天小弟又把他接上觀察,我想四支燈管應該不會同時壞吧...
所以就接1支 2支 3支 4支測試,發 ...

確認燈管不可以空接任何一組,這樣都會進燈管開路保護,手上沒測試儀的話,這片看起來應該是一組單管一迴路,那就接顆高壓電容騙過保護,3支測一次分4次以抓出不良燈管

不太懂的話搜尋一下4燈改3燈或燈管改裝之類的文

楼主:
實在很感謝網友的努力指教,不修好很對不起大家
決定拆燈管看看,知道一定會進灰塵,但不管了
四支燈管的狀況
上方
下方
很明顯上方的紅線燈管黑得最嚴重
把主機板弄殘一支燈管座
接上去裸測
目前是OK,跑一整個下午試試...希望搞定了~~~
謝謝網友的指導~~~十分感謝!!!

補充內容 (2018-8-23 10:15 PM):
跑一整個下午,狀況OK,看來是可以撐著用了~~~謝謝大家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