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 Fung ~ YF-370 指針電表

楼主(2018-08-05):
結標時間:2018/ 8/ 8  21:00結標
競標規則:結標結束前五分鐘有人下標時,自動延長五分鐘,後序方式依此規則處理,直到五分鐘內無人下標為止。

寄送方式:可面交自取, 地點新竹荷蘭村路易莎, 全家店到店 $65 or 郵寄 $80

都用數位較多, 指針用的次數指的出來, 不含電池

01.
02.

网友:
起個頭10酷幣

网友A:
真可惜沒有測試電池的檔位,不然就要請烏骨雞學姐出場了

网友:
加個碼吧
出30酷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可惜沒有測試電池的檔位,不然就要請烏骨雞學姐出場了

海賊又在耍寶了
這也可以流口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海賊又在耍寶了
這也可以流口水

這不是流不流口水問題
因有些人習慣用數位 有的喜歡用指針的

就像我ˋ量二極體電晶體尤其是觸發二極體 沒用指針的 真的不會量
所以是每人習慣問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不是流不流口水問題
因有些人習慣用數位 有的喜歡用指針的

黃兄弟好認真
不好玩

网友:
這種在考乙級室內配線會用到,之前買一台還要快40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真可惜沒有測試電池的檔位,不然就要請烏骨雞學姐出場了

我知道,可以用DCV檔,可以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可以用DCV檔,可以量,

DCV檔量電池只能量到空載端電壓,有電池檔的電表在電池檔位時裡面有負載電阻,讓電池在有一定負載電流之下測量端電壓,比較能夠反映電池真實電量狀況。

SANWA YX-361TR 1.5V電池檔測量時負載電流約0.25A,DER EE DE-960TR 1.5V檔也差不多,DE-960TR多了一個9V電池檔,測量時負載電流約25mA。

网友:
引用 网友E:
DCV檔量電池只能量到空載端電壓,有電池檔的電表在電池檔位時裡面有負載電阻,讓電池在有一定負載電流之 ...

標準答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CV檔量電池只能量到空載端電壓,有電池檔的電表在電池檔位時裡面有負載電阻,讓電池在有一定負載電流之 ...

長知識了, 剛好我有一台可以量1.5伏特跟9伏特的 之前都不知道要怎麼用現在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長知識了, 剛好我有一台可以量1.5伏特跟9伏特的 之前都不知道要怎麼用現在知道了 ...

量電池時要看面板配合的電池檔位刻度,通常都是紅色、綠色線條搭配BAD、GOOD字樣。

网友G:
小弟去年在老爸的寶庫挖到一台同廠牌的便當盒YF-370A,
錶筆是方型的,
可惜歐姆檔沒法歸零,
黑紅相交,
指針動盪.
換了錶筆還是一樣.

网友:
小弟也有一台YF-370,25年前買的,目前還是好的,只換過1次電池,竟然沒漏液

网友:
我出35酷幣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小弟去年在老爸的寶庫挖到一台同廠牌的便當盒YF-370A,
錶筆是方型的,
可惜歐姆檔沒法歸零,

這種電表就幾個電阻,你一定修的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弟去年在老爸的寶庫挖到一台同廠牌的便當盒YF-370A,
錶筆是方型的,
可惜歐姆檔沒法歸零,

指針會擺動 一般都是接觸不良
將轉盤接觸點用學姐的保養品擦上一層薄薄的 VR用WD40噴一噴或換新即可恢復正常

半路殺出程咬金得標 恭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種電表就幾個電阻,你一定修的好啊!

最主要的重點 老大都暗藏不說明瞭
我以前有2台都這樣 轉盤接觸點擦上學姐的保養品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