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寶烘碗機JDD-9988不過電

楼主(2018-08-06):
各位大大好,家中使用之捷寶烘碗機JDD-9988不過電,經量測變壓器1.2腳(2 PIN)輸入電壓為AC 117 V,輸出電壓3.4.5腳(3 PIN)為AC 0 V或0.07至0.08 V,且3跟5腳量測為開路,請問這樣的情形是不是這顆NHY-28 110 V變壓器故障,請問有人知道這顆NHY-28 110 V變壓器之規格為何?輸出電壓為AC 幾伏特?還有何處有在賣這種變壓器或替代之變壓器?剛加入論壇之新手,感謝各位大大.

捷寶JDD-9988烘碗機

捷寶JDD-9988烘碗機

變壓器2 PIN 及3 PIN

變壓器2 PIN 及3 PIN

變壓器NHY-28 110 V

變壓器NHY-28 110 V

1.2腳117V 3.5腳0V或0.07V

1.2腳117V 3.5腳0V或0.07V

變壓器旁有1N4001-二極體,78L05電晶體及2顆電容

變壓器旁有1N4001-二極體,78L05電晶體及2顆電容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56934-1-1.html
太可惜了~
這篇文中都沒有提到345腳的電壓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56934-1-1.html
太可惜了~
這篇文中都沒有提到345腳的電壓多少~

對啊,這篇文章我有看過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网友B:
整流後電容用的是25V
25V電容都用在DC16V以下
認為應該用AC10V-12V之間 不要超過AC12V為宜
還要注意那變壓器是 2腳橋式整流 還是3腳全坡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後電容用的是25V
25V電容都用在DC16V以下
認為應該用AC10V-12V之間 不要超過AC12V為宜

2腳橋式整流 與3腳全坡整流有何差別?如何判別?謝謝大大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2腳橋式整流 與3腳全坡整流有何差別?如何判別?謝謝大大回覆.

實因只拍正面照跟變壓器照 真的不知輸出是2腳電壓還是3腳電壓
才有2腳橋式整流與3腳全坡整流的分別

找到一片舊版 看了一下
如圖 上方

輸入電壓 我的電壓偏高有AC 122V

輸出腳位只是你圖的 3跟5腳而已 中間第4腳是幫穩固變壓器而已 是空腳
我的輸出電壓為AC 13.8V 所以應該是AC12V輸出的2腳輸出 用橋式整流的

買輸入AC110V 輸出AC12V 2腳的即可代用

如沒買到在說 在拆給你 或是來拿也可 我在雲林

楼主:
收到了,感謝大大熱情的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了,感謝大大熱情的回覆.

要回覆給特定人
要在那人回文帖內下方 點回覆 那人才會有訊息通知 不是在整體的回覆框發表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回覆給特定人
要在那人回文帖內下方 點回覆 那人才會有訊息通知 不是在整體的回覆框發表回覆

收到了,萬分感激大大誠摯的指導。

网友C:
請問後來修好了嗎  是變壓器問題喔~

网友D:
變壓器NHY-28 110 V...1, 2 腳沒量電阻值。

請檢查是否內有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後來修好了嗎  是變壓器問題喔~

目前還在找變壓器,所以還沒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變壓器NHY-28 110 V...1, 2 腳沒量電阻值。

請檢查是否內有溫度保險絲燒斷了 !

1,2腳是開路。溫度保險絲沒問題。

网友E:
拿12dcv電池 代替一下 接在3跟5腳位置 測試電路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正常那變壓器壞掉換新 或 不正常電路板有其他問題須要檢測...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腳是開路。溫度保險絲沒問題。

1  ,  2 腳是開路 ??

3   , 5  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12dcv電池 代替一下 接在3跟5腳位置 測試電路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正常那變壓器壞掉換新 或 不正常電路板 ...

收到,我下班回去試看看。感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  2 腳是開路 ??

3   , 5  腳??

1.2腳及3.5腳經量測電阻均為無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12dcv電池 代替一下 接在3跟5腳位置 測試電路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正常那變壓器壞掉換新 或 不正常電路板 ...

用一般插電源座,輸入AC110V,輸出DC12V,電流1A之變壓器試可以嗎?1安培會不會太大?

网友G:
變壓器就是
如果你用不到這麼多,他就不會給這麼多
如果你需索無度,他也只能給你這麼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1.2腳及3.5腳經量測電阻均為無限大。

很少看見初級 , 次級同時燒毀的 !!

能 PO 個圖看看你怎麼測的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少看見初級 , 次級同時燒毀的 !!

能 PO 個圖看看你怎麼測的嗎 ?

回家後我拍完再po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12dcv電池 代替一下 接在3跟5腳位置 測試電路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正常那變壓器壞掉換新 或 不正常電路板 ...

經測試一上電有聽到繼電器動作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變壓器就是
如果你用不到這麼多,他就不會給這麼多
如果你需索無度,他也只能給你這麼多 ...

收到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少看見初級 , 次級同時燒毀的 !!

能 PO 個圖看看你怎麼測的嗎 ?

經指針式電錶及數字型電錶量測1.2腳及3.5腳,用歐姆檔個各檔位量測,結果都一樣(如圖).

指針型電錶量測1.2腳

指針型電錶量測1.2腳

指針型電錶量測1.2腳

指針型電錶量測1.2腳

指針型電錶量測3.5腳

指針型電錶量測3.5腳

指針型電錶量測3.5腳

指針型電錶量測3.5腳

數字型電錶量測1.2腳

數字型電錶量測1.2腳

數字型電錶量測3.5腳

數字型電錶量測3.5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12dcv電池 代替一下 接在3跟5腳位置 測試電路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正常那變壓器壞掉換新 或 不正常電路板 ...

再經測試,上電後,HEATER,UV,TIMER燈號均有亮均正常且有繼電器動作之聲音.

网友D:
引用 楼主:
經指針式電錶及數字型電錶量測1.2腳及3.5腳,用歐姆檔個各檔位量測,結果都一樣(如圖). ...

1. 兩個電表,表棒是同一組嗎 ?

使用前有先歸零測試嗎 ?

沒遇過, 初級圈、 次級圈、 同時斷線開路的電源降壓變壓器 。

2. 看您變壓器外型還好好的,並未拆開查看初級圈 。

您13#的回覆 ...  您是如何得知變壓器是否內有加裝溫度保險絲 保護 ?

网友H:
線圈要用 Ω檔 量 短路、斷路檔(200 左邊那個)你量電阻做什麼?

線圈有沒有斷路才是重點  ,沒導通,斷路,就能明確判斷內部斷了~~(或接點的地方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還在找變壓器,所以還沒完修。

還沒找到變壓器可換嗎?
真需要 PM給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經測試一上電有聽到繼電器動作的聲音.

看你測量變壓器圖 是故障了 換一顆新品變壓器..
購買PT-6L 變壓器110v 轉 9vAC 0.3A一般品 材料商店可購買到..(無法固定在pcb板)...
不然找 sa2086 大人 索取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兩個電表,表棒是同一組嗎 ?

使用前有先歸零測試嗎 ?

1.測試夾均為同一組沒錯,測試前均有規零調整。
2.溫度保險絲我以為是指烘碗機內部的溫度保險絲。

楼主:
引用 网友H:
線圈要用 Ω檔 量 短路、斷路檔(200 左邊那個)你量電阻做什麼?

線圈有沒有斷路才是重點  ,沒導通,斷 ...

那個檔位我也試過了,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還沒找到變壓器可換嗎?
真需要 PM給我

感謝大大,我等這次放假去找看看,如果真的找不到,我再私訊給你,感謝熱情的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測量變壓器圖 是故障了 換一顆新品變壓器..
購買PT-6L 變壓器110v 轉 9vAC 0.3A一般品 材料商店可購 ...

收到了,感謝大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經指針式電錶及數字型電錶量測1.2腳及3.5腳,用歐姆檔個各檔位量測,結果都一樣(如圖). ...

一般線圈遇到 初級, 次級 都燒燬真是罕見 !

看你測試的結果似乎是如此 !

還真讓人開眼界 ~

你運氣也太好了吧 !

网友:
拆修變壓器 :

從您第二張照片觀察,1 腳 的線徑大小判斷應該是溫度保險絲的接腳 。.....拆開檢修

3、5 腳次級圈的出線 ,把線頭除錫,從pin上移除刮一刮清潔整理看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線圈遇到 初級, 次級 都燒燬真是罕見 !

看你測試的結果似乎是如此 !

真的!難怪連發票都不會中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