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超聲波滅蚊器

楼主(2018-08-06):
機器沒有型號
因不著機拆開看有一個貼片電阻編號510(51歐)開路,手頭上找到2個100歐和1歐電阻串並聯替用。
但用金屬膜替代不知功率會否足夠,著機試過電阻沒有發熱。
請各位指教

网友:
這個耗電量很小

网友A:
電路能正常工作嗎?元件不發熱或是微溫都算正常。

另外 應是超聲波驅蚊器。
只有利用高頻音驅趕,無法殺死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能正常工作嗎?元件不發熱或是微溫都算正常。

另外 應是超聲波驅蚊器。

元件沒有發熱,這個是超聲波驅蚊器,著機但我聽不到機器高頻聲。

网友:
要是瞬間的電流量小!一定夠用!原本的電阻看起來像1210 0.5瓦

网友:
跟紅外線遙控器一樣,
沒有接收器或儀器是不能知道是否工作中...

人耳聽不到...
如果聽得到(也許該叫驅"人"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沒有發熱,這個是超聲波驅蚊器,著機但我聽不到機器高頻聲。

所謂超聲波,是已經超出人耳能聽到的範圍。

如果你聽得到,就不叫超聲波了。

用示波器就可以看到有無振盪波,以判斷是否電路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