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Q9T4 FP91G+ 19吋LCD液晶螢幕開機暗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8-08-06):
明基BenQ Q9T4 FP91G+ 19吋LCD液晶螢幕開機暗屏維修實例

這台明基BenQ Q9T4 FP91G+   LCD液晶螢幕.開機暗屏.
所謂暗屏.就是從螢幕中依稀看得到影像.只是很暗.

液晶螢幕型號:BenQ Q9T4 FP91G+
2005年製造.這種老螢幕.目前欲維修的人少了.

拆機.

驅動板.

電源高壓板.
小C外觀看起來還好.不像使用過10多年的樣子.主人真會保養啊.

還是把他們全數換成日系優質小C先.

量測PF801開路了.換新.
這PF801是高壓電路的供電端.

再往下查找.
Q805~FU9024
Q809~C5707
皆已被擊穿短路.

換上這3顆.

維修完成.

敬請指教.

网友A:
C5707前面那個灰色的電容也常常做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707前面那個灰色的電容也常常做怪

通常就是電容失效或空焊,導致2SC5707擊穿,並順道將FU9024帶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5707前面那個灰色的電容也常常做怪

我剛開始進入維修LCD就常碰到這一型的.....

其實大約也修了5~6台.......還留下一大堆C5707用不完......

從那以後,維修零件都不買太多了........畢竟不是從事這一行的.....

网友:
令人懷念的Q7T4跟Q9T4,網路上資料超多的,還有電路解析,一步一步分析電路運作原理,可說是小弟的入門師父

网友B:
請教一下C5707  & FU9024在不解焊時如何量測正常與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C5707  & FU9024在不解焊時如何量測正常與否......

一般零件在不解焊狀況下.量測都不準.只能當參考.

网友:
精闢的維修過程。恭喜完修。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