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太陽能好好玩.......

楼主(2018-08-07):
最近在想[太陽能怎麼用最有效率又最安全]..................

1.效率的答案當然是[越少轉換效率就越好].
2.至於安全呢?就是加一顆12V的鉛酸電池.

還有,讓大家看一看[12V 30W 太陽能板]的力量有多大.....
(12V的太陽能板開路電壓約為18.5V)

1.看電壓'電流.....此時約為早上九點半,太陽是斜射的....12.8V * 1.15A = 14.72W

2.此時約為早上十點半...13V * 1.4A = 18.2W

3.此時約為早上十一點...12.6V * 1.54A = 19.4W (12V的電扇拚命轉,我記得好像也接上 22' LED電視,所以電壓掉比較多)

4.此時約為早上十一點...13.2V * 1.51A = 19.9W (12V的電扇己停用,純粹是太陽能板對電池充電)

5.雖然是正午,但太陽有遮到,仍有一點點電流輸出...

6.正午,但太陽有遮到,太陽能板沒有電流輸出. 12.4V是電瓶的電壓.
別忘了[12V車用電池]是有輸出的....不做保護有可能會傷到太陽能板...看這邊...  http://bbs.pigoo.com/thread-69252-1-1.html

12V電瓶的功用如同水庫一般....系統太多電就吸納充電,系統不夠電就放電供應.......這樣才不會因為太陽突然變小而供電不足......
這裡連結12V電瓶的設計不是為了充飽電供晚上使用.....常常對電池進行深度放電的話,電池壽命很快就終了了.....

以我的規劃,使用的緩衝範圍為12V ~ 13.6V.  (13.6V是電池浮充電電壓)
註:浮充電就是一直加著電壓,讓電池一直維持在充飽的狀態,因電池電壓到達所設定的充電電壓後,就不會有電流流進電池,電池會一直維持在某個電壓上。

這種用法其實電瓶不一定要大.....但要有效利用的話.....就要跟台電一樣,要[調度電力]......

個人使用後的感覺是[12V 30W]的太陽能板其實也滿夠力的了.......可以提供到1.5A~2A的電流.......
我有一台22吋的LED電視,是使用12V的變壓器......用一片[12V 30W]的太陽能板可以使用.....

不過別傻傻的直接把太陽能板跟電池的輸出當成12V的變壓器插上使用.....這組合的使用一定要經過[穩壓][昇壓]或[降壓]來用....

因為這東西不是商業化那種花錢買來簡單'方便的東西,要用一定要了解自己所要使用的原理跟規格..........

直接使用直流驅動就可以感受到太陽能的威力了......

网友A:
>> 太陽能好好玩.......

嗯, 好玩就好,大家別太認真...

因為 "啊賣共開多少"(要花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太陽能好好玩.......

嗯, 好玩就好,大家別太認真...

太陽板是二手的.....電池是報廢車留下來的.......

電源昇降壓板18~150不等,看東西......

我其實沒有花多少........

電池不算,如果在網拍全買新的,應當1500元以內吧!!!!

12V 30W在網拍上有看到 1090 元.....電源昇降壓板各一片,二片大概100.......電壓表50......

電池可以用舊的或機車汰下來的.......

网友B:
看了我也好想玩
我策畫很久了   想為家中增加些直流燈具  或是一些恆亮的小夜燈
目前只差買下去而已

我模組都特地挑同步整流的  希望可以避免掉LOSS

上禮拜撿到顆還能用的 汽車電池   搭配DC-DC 就很好用了

或是起碼弄太陽能  供電門鈴 供電給無線AP   來充手機  充18650等充電電池也是很不錯  而且這類的能源需求很好滿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了我也好想玩
我策畫很久了   想為家中增加些直流燈具  或是一些恆亮的小夜燈
目前只差買下去而已   ...

太陽能板~~應該有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我也好想玩
我策畫很久了   想為家中增加些直流燈具  或是一些恆亮的小夜燈
目前只差買下去而已   ...

終於有人有同感,而不是澆冷水了......

同步整流可否介詔一下,那個買起來貴嗎????

我還在想著製做[小型個人可攜帶冷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陽能板~~應該有一些.

你怎麼有那麼多東西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我也好想玩
我策畫很久了   想為家中增加些直流燈具  或是一些恆亮的小夜燈
目前只差買下去而已   ...

同步整流我看了一下,就是主機板CPU 那種供電方式。

如果是小玩太陽能,控制好電充不滿電池就行了。。。。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選擇把多的電在晚上用led照明用掉。

网友:
看了這篇…………(心動)

网友:
看了 我也心動了耶…跟著專炸元件兄一起團購,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我也好想玩
我策畫很久了   想為家中增加些直流燈具  或是一些恆亮的小夜燈
目前只差買下去而已   ...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穩定供應160V直流電???

如果可以的話,那就有更多的東西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穩定供應160V直流電???

如果可以的話,那就有更多的東西可以用了...... ...

我是想做低壓直流  用36V 或是48V的   透過特殊的插頭與插座 或是其他種連結器 來在家中使用
只要是家中要用到adapter的設備都可以從這裡取電 只要是比直流幹線來的電低 都好辦  而且我搭配的模組跟系統  我效率通通要拉到90%以上

要做高壓的也行     這樣子更棒   液晶電視  桌上型電腦的主機  或是用SMPS的示波器 訊號產生器 都可以從這供電

可是要注意 高壓直流電不建議熱插拔  會有很大的引弧   需特別設計連結器與搭配電路
用6P連結器  2P 2P 正負電  另外2P接延遲電路 控制電路通斷
插頭拔掉的話 要手動切離在拉出

一般的UPS  不要加逆變電路    就是一個低壓昇高壓的 DC-DC   少一個逆變電路可以提升效率!!
其實 供應250V以上應該就可應付所有SMPS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除非它結構特殊  例如說無橋式整流   ˊ這個APFC方式非常特殊  我還沒有細細去理解 一般產品也不常用

160V以下要試試

可以利用淘寶有些高壓模組來製作    還有逆變器模組

如果說要做高壓供電
DC-DC 將會不好找   而且效率損失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終於有人有同感,而不是澆冷水了......

同步整流可否介詔一下,那個買起來貴嗎????

同步整流 DC-DC降壓

比如說像是TP40057   或是MP2307   LT8705  等這類PWM IC

其中又以LT8705最為威能   效率在95%以上  而且是計入我的測試 測量方式的誤差
Linear 出很多 高效率的DC-DC 用的PWM 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做低壓直流  用36V 或是48V的   透過特殊的插頭與插座 或是其他種連結器 來在家中使用
只要是家中 ...

高壓這確實要有比我懂電子的人來規劃.....

另外,這是我自己的發想......

用固態繼電器以同步整流的方式來供電........這要自己設計,自己DIY了......(我不會)

其他的用淘寶買的,還請有方向的人貼上連結.........供參考評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想做低壓直流  用36V 或是48V的   透過特殊的插頭與插座 或是其他種連結器 來在家中使用
只要是家中 ...

高壓直流電會有很大的引弧,這加個突波吸收器成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 太陽能好好玩.......

嗯, 好玩就好,大家別太認真...

其實還好,我現在是用二塊20w的,給網路電視盒、第四台電視盒使用,每天充每天用(晚上六點到十二點)電壓都能保持在12.3V左右

本來也想說24吋的螢幕也吃它的電,但不到十一點就快沒電了(電壓掉到11.3V左右,因有保護11.5V以下就直接不供電)

不過說真的,要靠這東西回本是不太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還好,我現在是用二塊20w的,給網路電視盒、第四台電視盒使用,每天充每天用(晚上六點到十二點)電壓 ...

如果能做最有效的利用,為什麼不能回本????

當然啦!!!!東西不能亂添購,不然這帳算上了就很難打平了....

不過回本的方式有二種:
1.(用金錢來算)用太陽能板省下來的錢用來抵購買太陽能設備的錢....
2.(用價值來算)用太能陽吹冷氣,省下冷氣錢....用太陽能充電動腳踏車省下汽油的錢....用太陽能做LED照明...

能多用在必要使用,台灣的火力發電廠就能少發點電.........

我記得你的日照不足,還有電池很大顆.......日照不足要回本會更難.....電池很大顆的話,直接用太陽能板充電,像我這樣用,效能會更好......反正你那二片又日照不足,很難把電池充飽......也就是整個系統沒有被好好利用...

另外,就算回不了本,回個六'七成也不錯......畢竟是在玩[太陽能]........能玩還能省一些,這玩得也值了....
況且,要是能真正做出太陽能最有效的最大利用,豈有回不了本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還好,我現在是用二塊20w的,給網路電視盒、第四台電視盒使用,每天充每天用(晚上六點到十二點)電壓 ...

以我這顆汽車電池來說,是46A的.....

也就是4.6A充10小時可以把電池充飽.....

我這片 12V 30W的太陽能板最大電流約在1.5~2A.....日照又沒有8個小時....
又加上用一用,跟本充不飽....(電池有沒有充飽要看電壓電流.....)

你的電池好像更大顆.........日照又有點不夠...

另外,你的24吋LCD是吃直流電還是交流電????用交流方式能量損耗太大.....

這幾天正在試驗電池充飽電的狀況......還在測試中...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我這顆汽車電池來說,是46A的.....

也就是4.6A充10小時可以把電池充飽.....

我後來有仔細看了一下所謂的太陽能瓦數問題,不知道我有沒有理解錯,我以前一直認為是在日照充足的情況下,一塊18v、30w的板子能提供30w的電量,後來發現好像錯惹,因為我少把時間因數算進去

也就是說一塊30w的太陽能板,其實是指一天充足的光照下,才能達到,而這一天充足的時間是廠商訂的還是有統一標準就不清楚了

如果以我目前20w的板子,進價大約抓在790元,再換算我這次的電費634度、$1656。等於每一度電約為2.612元,千瓦小時為一度電,所以一天20w我得要50天才有一度的發電。790/2.612=302.45x50=15122天=41年???

請不要嘴我,哈哈,我不知道這樣算對不對啦,等到回本我都可能不在嘍n_06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後來有仔細看了一下所謂的太陽能瓦數問題,不知道我有沒有理解錯,我以前一直認為是在日照充足的情況下 ...

所以我只是玩票性質啦,講穿了就是沒有實際用途,單純拿來玩而已

楼主:
790 / 2.6(元/度) * 1000(W/度) = 303846 W(能量)   等於790元要得到這麼多能量才能回本

303846 W / 20W (時) = 15192 時  20W要這麼多時間才能照出來....

15192(小時) / 8 (假設日照時) / 365 天 = 5.2 年

也就是 20 W 每天充足日照 8 小時要5.2年回本........這是理想的算法....日照沒有這麼理想,不然粗估算10年回本好了......

我說了.....回個六'七成也值........要是太陽能可以用30年,其實也沒有那麼糟........就算回不了本,那也賺省賺玩......(玩,本來就要花點錢....)

週邊的東西再加上去....能打平就不錯了......

反正就玩吧!!!!!

(不知道有沒有算錯......)

楼主:
小小的玩太陽能,花費不多,也還好.

有人說,太陽能回不了本,所以不划算.....
但是也有人說,你花一'二萬買手機玩,過幾年也是丟了.....什麼都沒有.....

玩太陽能就當花錢買玩具玩吧!!!!......錢就省多少算多少囉.....(你有要求過你的手機要幫你省錢嗎???? )

网友D:
不過說真的,每天回家看到那電池有在12.5V以上就很開心,代表當天是有充到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過說真的,每天回家看到那電池有在12.5V以上就很開心,代表當天是有充到電的   ...

我也是這感覺........每天都有進帳......

你可以不要用控制器,直接併聯二片12V 20W接上電池.....這樣充電效率會最好....像我照片中那樣....
每天都有用掉的話,應該二片20W用力充都充不飽.....

不過要用二極體做好太陽能板的防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過說真的,每天回家看到那電池有在12.5V以上就很開心,代表當天是有充到電的   ...

忘了說....

你的 18V 20W 可以直接接電池充電.....
18V就是開路電壓......實際上就是充12V電池的太陽能板.....(18V是開路,一旦加上負載,電壓就往下掉)
我這次的實驗就是觀看太陽能板直接接電池充電的電壓電流狀況.

電池不夠大顆,會不會過充我不敢說,這有待實驗.....
電池夠大顆,再加上又有把電用掉,這樣就不用擔心過充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說....

你的 18V 20W 可以直接接電池充電.....

其實我是花了300(免運時)買了一顆7a的,後面接串一顆50a的汽車電瓶,至於控制器用小顆的,不會有過充或過放的問題

過充是想太多了啦,二塊也才40w,還要12小時的日照以上,根本沒有

過放倒是遇過,因為當時控制器被我玩壞了,好在有修好

网友A:
如果說 之前是潑冷水...
那這篇應該算 潑冰水

說潑冷水,論譠不能說實話,
不能討論要花多少錢嗎?...
是詐騙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69257-1-1.html

竟然還拿出 買手機的說法...
像叫賣哥說的,你可以不要買智慧型,買智障型就可以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vC4HlLxryg
年青人不買手機,不連網沒等沒有朋友...
朋友可以用錢用一兩萬來衡量嗎?

太陽能 玩一玩沒有太大問題...
有錢玩一玩 有時間玩一玩 不求回本的玩一玩
都沒問題...

>> 如果能做最有效的利用,為什麼不能回本????
>> ...就算回不了本,那也賺省賺玩......(玩,本來就要花點錢....)

說可以回本,這麼個回本法,自已都寫了,回不了本...
不能回本,又鼓勵大家跳下來,難道是詐騙XX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說 之前是潑冷水...
那這篇應該算 潑冰水

當然能討論要花多少錢.........只是你的預設立場是[玩太陽能要很多錢或很貴]...

至於回本問題,每個人的情況跟設計不同......最低的花費'最大的效益'最少的損壞才能可能創造出最大的價值.
我是說[喵大日照不足,要回本很難].....別人就不一定了....

再來講到系統設計與系統利用的問題.....
長期來說,併聯器比電瓶跟控制器有效跟便宜.......
但考量到併聯器損壞,那照太陽就要造很久.真的要回本更難.....
所以才在發想[直接使用直流電的方法]......

事實上,一片200~300W太陽能板要3~4千元,這種的效益更大.....
像30W就要1000,價格高要回本就難一點.
像有些人沒有屋頂,連想都不用想.

還有,取得成本也是因素之一.
像前不久網拍上有人買二手的260W太陽能板,一片400.....
別人不會用或不要用的東西能拿來多加利用,有何不可.
(離我家太遠'太陽能板很大'我沒有車可以載.....所以沒有辦法去拿)

再淡一下[每一個人的情況不同]
像我家頂樓日曬,很熱......晚上開冷氣去拚天花板的熱,實在很耗電....
請人家蓋鐵皮3~5萬跑不掉.....如果用太陽能板來遮陰,算一算6~8片...一片3000也差不多二萬多....
要是自己架鐵架可以省點錢......
可以遮陰,可以省冷氣電費,又可以發電來用,省錢的效益要怎麼算呢???
所以說每個人不同....
(只是6~8片這麼大的電力我不知道要怎麼用,安培數高,電線也不能亂用.........)

要用也要知道怎麼用.......這一篇只是在說跟問[怎麼用而己]....

總之,DIY就是要自己設計跟規劃.
還有,我發這篇也有很大的一部份是在問別人應用跟使用問題.希望藉助別人的能力來擴展自己試驗或實驗的方向.

我也有說了,這種東西不是商業化的東西,要使用要了解各部的功用與知識.......

對於你的冷水,我不一定要全盤否定,因為太陽能的回本真的要很久.
對於我說的也不是全然沒有道理......還有看看直流電要怎麼運用.
這事情沒有一定要分出個誰對誰錯.全看自己的情況跟使用.

想玩的人就玩.......我也不是搞太陽能的業者....反正手上有幾片,要是不去玩,那也就擺在那裡,一點電也沒有....

楼主:
不過WISH大有提到太陽能板壽命跟效能的問題......

是不是現在的製作品質下降,這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不能確定廠商的太陽能板品質問題,目前可能買單晶的比較好.......

要玩也不要花大錢......因為WISH大說的廠商生產狀況我們沒有辦法了解.
不知道是不是廠商在控制產品壽命,要是太陽能板不耐用,一切都不必談了.

如果能拿到二手板或朋友贈送,那就會玩的就玩吧!!!!不玩也可惜了.....

网友E:
實驗過一片,基本上沒有政府補助的話投資都打水漂,實驗的數據和統計結果說明是無法回本的,因為發電效率遠低於燃料,所以各太陽板的技術能超過20%光電效率就厲害了,這並非冷水,現實面除了太空和國家級的投資可以拿到高效的,坊間都賣次級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實驗過一片,基本上沒有政府補助的話投資都打水漂,實驗的數據和統計結果說明是無法回本的,因為發電效率遠 ...

太空和國家級的投資,那是最高級品,價格也不斐......

太陽能廠的A規,一般消費者也不太好買到....

B規那就多了.....

你說要回收成本很難,這我也有寫了,我不是不知道.但那都是[新品]來算.

但我說過了,還是要[看情況].....

像大家都看過WISH貼的太陽能板倉庫.....口水也流了一地,東西拿不到....

他說廠商說[有問題]......一年多以後發電效率會掉到50%......如果不會再掉或不會再掉很多,便宜的話,也值.....
200W掉一半,還有100W
要是賣300一片,我就去搬個十幾片二十片回家......

至於回到我一開始的,我只是想看看有沒有人可以提供更好的使用方法或解決高壓直流的做法......
我手上這幾片就盡量用.......用到壞為止......

並且,回到一開始,我只是在表達這 12V 30W 太陽能板的力量....其實不小.......

買能板新品又買市電併聯機,價格不低,回收不易,我也不是不知道......萬一故障又是一筆錢.......要是不知道,我就去買新的了...
就是因為知道,所以才在想直流電的應用.......

我只是在想,如何用最省最有效的方式應用手上的太陽能板.....還有從電子技術更好的站友上得到一些可能的支援......

能回收多少算多少,把事情回歸到技術討論面,好嗎???
像有誰能想出來160V的直流電供怎麼做???????有簡單有效的方法更好.....

网友D:
其實像d大住透天的,很實用,可以拿來照明跟直流電扇,個人玩太陽能不少時間,怎麼看都覺得只有這二種比較有實用價值

至於併聯市電,因為小弟沒空間可以放到100W以上,所以就直接放棄嘍,不然好像也不錯玩的樣子

另外吼D大手上那幾片30W的全部併起來,可以讓12v轉110v後面接電扇是可以動的喔,我試過,只是那顆轉110v的會時不時叫一下(還挺好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像d大住透天的,很實用,可以拿來照明跟直流電扇,個人玩太陽能不少時間,怎麼看都覺得只有這二種比較 ...

那幾片30W???

啊我就3片而己........幾片好像很多片似的....

我之前在想太陽能時,當時手上一片都沒有,在考量買來用的經濟跟效益時.......連[市電併聯]我都決定放棄...
除了照太陽要照很久才能回來之外,我覺市電併聯器只要壞一次就回本遙遙無期.....

我早就算過了.....我不是不懂.......
後來才走向現在的直流直用的想法.......市電併聯器的方法也放棄了.....因為市電併聯器太小也沒有什麼用,太大又太貴.......壞了就麻煩......又要付出一大筆錢......

我差不多把使用太陽能的系統降到最低成本建置............想辦法把太陽能全部用光光......這樣還回不了本,那我也辦法了.....

我目前傾向拿來給我一台 all in one 的桌上型電腦供電(可能有4~50W)......如果有多的電再供給照明......
為了節電的效率,這LED照明的燈要自製,直接使用直流電......

電最好用掉,以不儲不放為最大效能........

過二天太陽最大時,我用一片 12V 30W 來 power 一台筆電跟一台LCD看看.....有成再上來貼給大家看....

楼主:
這是今天用太陽能板測試電池充飽電的情況.
了解電池的狀況才能知道有沒有把今天吸收到的太陽能全部用掉.....

這一顆12V汽車電瓶大約是五年前報廢老車時留下來的....可能還有一半或一半多的壽命....
一直不知道要用在哪,就偶而充電放著.

現在拿來配合太陽能板使用.

一段時間沒有用的電池,一拿到時測量,有12.2V......
今天刻意讓太陽能板一直充電.....看看充到飽的情形.

1.早上十點左右....太陽斜照.... 14.6V * 1.03A = 15W

2.約下午一點,太陽直照...... 14.8V * 1.14A = 16.87W

3.沒有太陽後靜置數小時之後的電壓,可視為目前電池充飽電的電壓上限.

如果用可調電供充電,充電限壓需設為14.7V.....

這次用太陽能板充電,發現當電壓到達14.8V就上不去了(一片上不去,但二'三片併聯上不上得去,目前不知...但依照原理,應當是不管併聯幾片都上不去).......今天是在觀查會不會過15V或16V.....
(前面有提到浮充電壓是13.6V)

可以設定電池的電壓可以用到12V.......超過12V就用到12V(可能是照明用途)........不要讓電池進入深循環,這樣電池可以用久一點......畢竟電池主要是當緩衝用,不是供電用.......

從電壓可以監控使用狀況.....

网友F:
先感謝樓主的分享,
真的很好玩, 連公墓都可種電了!
成本可能太高了吧!自足的機率不高, 玩玩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感謝樓主的分享,
真的很好玩, 連公墓都可種電了!
成本可能太高了吧!自足的機率不高, 玩 ...

這種簡易的設備怎麼可能自足????

看外國人弄太陽能的那一套設備超誇張的.......都幾十萬,一大堆電池.......

太陽能發電要划算還是要國家的台電或企業去發展.........

個人的話就這麼玩玩而己吧!!!!

吸取太陽能,看著22吋LCD發亮,賺爽而己.....這22吋LCD是太陽照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當然能討論要花多少錢.........只是你的預設立場是[玩太陽能要很多錢或很貴]...

至於回本問題,每個人的 ...

你不會算,就不要一直說個案,每個人的情況跟設計不同...等等說法

雖然我也無法算出"準"的答案,就算沒有八九不離十,至少"心理有底"...
(其實你的問題,就是"心理沒底",一直說 設計不同 ...)

你自己一個人,要算不算你自個高興就好,但凡要拿出來討論,
甚至已經有酷友回應有心動還要跟團....,
無論只是好玩回應或其他情形,你都要謹慎認真看待.
不然就自誤誤人,不可不甚.

XX發電,不管是風力發電,太陽能發電,基本幾個架構就是
1. 發電還賣給台電
  大型發電量並簽約,非本主題討論項目

2. 逆變器直接入市電(未用電池組)
優點: 發電直接入市電,不需電池組(有成本壽命問題)
     原本家中電器不用另外配線或改裝
缺點:需要逆變器,發出的電沒用掉就"消失"了...

3. 電池組+DC供電(不加逆變器)
優點: 可以白天發電可以存在電池組(充電),晚間放電使用
缺點: 需要電池組,電器需另外配線或改裝
    不能適用所有電器(例:冰箱,冷氣,...)
鉛酸電池組也需要有充放電保護及存放空間(與人隔開)
http://www.hlis.hlc.edu.tw/~d03/web/jack/03/page/p2-9.htm
硫酸蒸氣引起鼻咽癌--某電信局的電話交換機站3名員工,陸續被診斷出鼻咽癌。

4. 電池組+逆變器
  電池組好處是白天發電可存電,晚上用
  逆變器好處是適用所有電氣且不用改裝
最後缺點就是:設備多轉換多,效率降低,設備成本再加高...

至於你說的 DC160V 一般家用電器沒這麼用的...
說說為什麼是DC160V吧,因為不適用全部電器,又要改或增加線路...

那接下,我們來算算,就算你說的東西都用二手,取得成本都很低,結果會怎樣...
我是用excel簡單公式,簡單的算一下...
你用的大致上就是架構 3. 電池組+DC供電(不加逆變器)
A: 太陽能板  30W
  理想值30W, 如果有衰減0.8(八成),則只剩24W(30W*0.8,用愈久衰愈多)
  衰減意思是原本30W太陽能板,不管太陽怎麼照,就是達不到30W
  依你的數據來看,最大約20W,連7成(70%)都不到...

B: 平均日照
  因為你這個不是玩三五天就結束,你想細水長流,甚至想回本...
  所以我們就來參考一下,氣象局的資料
  https://www.cwb.gov.tw/V7/climate/monthlyMean/Taiwan_sunshine.htm
  全台每年(1月至12月)合計 大約在一千五小時到兩千兩百小時
  平均每日日照平均約在4到6小時左右
  恒春最高2233,台中是2043

C: 鉛酸電池 充放電效率
  如果是0.8(80%), 就是你用100Wh充進去,但放電回來只剩80Wh
  wiki跟我們說是0.5~0.95,雖然你說你電池用報廢車留下來的,我們還是取個中間值偏上0.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4%E7%94%B5%E6%B1%A0
註:還有另一個問題充飽無法充電.你的用電量不大,這個就不另外算,就都算在充放電效率裏面

D: 你說電池直驅
  你用DC12V及12V LED電視
  沒用DC-DC轉換,也沒有保護,那就沒有轉換損失問題

現在來簡單算一下,結果為何

1. 理想狀態
  30W* 1(沒衰減) * 1片 * 1(電池充放電) * 6.11(最大每日平均日照小時) = 180.3 瓦小時(每一天)
  180.3瓦小時 * 365(一年) =  66905瓦小時(每一年) = 66.9千瓦小時 = 66.9度
  如果以前面酷友 每度2.6元來算
  一年66.9度 約174元

2. 八九不離十的算法
  30W* 0.7(衰減) * 1片 * 0.8(電池充放電) * 5.59(台中每日平均日照小時) = 93.92 瓦小時(每一天)
  93.92瓦小時 * 365(一年) =  34282瓦小時(每一年) = 34.2千瓦小時 = 34.2度
  如果以前面酷友 每度2.6元來算
  一年34.2度 約89.1元

註: 以上數據,不一定是準的,但至少都有一定的依據,數出來結果不一定是對的
,但就以八九不離十來看,還是很有參考依據.

算完之後,我有去查一下,電費計價...
有分營業用非營業用及不同度數不同計費...
如果你家用電是最貴每度5元以上,你自己修改一下

用八九不離十計算...
你的30W太陽能板, 一年34.2度 約省89.1元,不到百元.
你用電器設備總有壞掉/維修/換新的時候...
就像你說的 太陽能板 不管二手或撿到寶亦或酷幣換來的
電池報癈車拿來用....就算都不用錢,太陽能板也不用錢
建置成本為零(已經是最極端了)...

那請問 電池壽命2~4年,你用報癈車電池,就給你用三年,
我們也不要說省89元,三年就算省三百好了...
在這中間或三年後電池無法充電時,
請問一樣用報癈車電池嗎?還是買中古的?

另外電池只有一顆,又沒DC-DC,也沒保護,你八成放在旁邊(室內)
這樣使用一來有安全問題(短路/過放/過載問題),
二來鉛酸電池充放電時(升溫)電解液揮發到空氣中,
對身體健康是有影響的
(這個"身體健康"還真的無法"算","走了"就都不用算了)
註: 嗯,當你知道有安全問題,健康問題
又東加西加別說回本了,能花的下去,就不錯了.

這樣算下來,你還是覺得可以回本嗎?
個人以為,不要以為無法算出準確答案,
就以為無法估算出來,就通通說狀況不同...

我不是反對,太陽能或風力發電或其他發電
而是你要知道它的優缺點在那...

舉個例子: 腳踏車 架構簡單,又環保,又不用繳稅...
你不能只看到優點就鼓吹大家都改成騎腳踏車..
而且還認為原本載一人,太少了改成全家四五個人都可以坐
天氣太熱加雨遮,明明就有叫做"汽車"的現成品你不用(太貴),
老想改東改西,又不顧安全問題...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挖到寶跟你跳進來東搞西搞....
結果完全不是那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會算,就不要一直說個案,每個人的情況跟設計不同...等等說法

雖然我也無法算出"準"的答案,就算沒有八 ...

好吧!!!

看你寫那麼多,是在怕大家玩太陽能會賠錢嗎???
這一篇快變成[太陽能政論性節目]了......

你是想阻止別人玩太陽能嗎???
是因為你知道太陽能是洪水猛獸嗎???怕有一些不知道的人跳進來嗎???

我是花了一點點錢,買了太陽能板來玩......花點錢買了玩具,可以嗎??
(這玩具也確實可以省點錢回來,這不可否認吧!!!!)

我偷偷跟你講,我心裡的計劃跟目的.....
別人會不會花大錢買太陽能玩,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不會花大錢買太陽能玩.

但是我一定要多學一些太陽能怎麼利用的事情.

我跟你說,你聽到'知道以後,就不會再用政論性的方式來跟我[辯論]太陽能了.

其實最好別人都不會玩太陽能,那我就有很多東西可以撿了....
就跟維修一樣,別人越不會修,我可以撿的東西越多.
像別人不會BGA,要是我會的話,好貨都等著我撿.....沒有人跟我搶.

太陽能板也是一樣,要是大家都不會玩,人家送你,你也不會玩,那我就可以撿了.
因為我一直在想,我拿到太陽能板可以怎麼用......................我沒有說[我要去買很多太陽能板來用啊!!!!!]

像我就很羡慕一個老站友,他說[有人送他6~8片的太陽能板]......我還要自己花一點錢來學玩太陽能.....
要是能不花錢,那當然更好.....

這個老站友有貼照片給大家看過.....有市電併聯,也有控製器,還有電池的樣子.......
花那麼多錢,就算太陽能板是人家送的也很難回本........特別是市電併聯機壞了,如同我上面說的,那就要照很久才能回來....
你去跟他說[太陽能不划算,東西要錢買,壞了還要繼續花錢,這種東西省不了錢,快丟了吧!!!!]
如果他認同你的想法,放棄玩太陽能,你可以跟他說,有人可以幫你把東西搬走........

當然啦!!!!

我是在試驗怎麼樣運用太陽能.........我連市電併聯機都不買,怎麼可能會亂買太陽能板?????怎麼會不知道回本不易????

但是我們會用才能等著撿,不會用就是讓給別人撿..............(別人會不會去買一大堆,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我不知道,但是我怎麼想,我知道)
說不定別人也是跟我一樣,買一片來玩然後等著撿...............那就糟了.....

以後大家很多人都很會玩太陽能板,不管是台電汰下來或著企業汰下來..............放在回收廠的通通都被人家撿回去利用...................那我就很難撿到東西了......

別人要是聽你的,覺得太陽能沒有用,不值得玩...........我也不反對......

反正我就先玩手上這幾片........能省就省,能撿就撿,能用就用.......

雖然手上這幾片如同你說的,可能回不了本.......但看著太陽能點亮的LED也好,22吋LCD也好.....亮著時,那種賠錢的心情就得到一點療癒.......

你去跟別人講太陽能沒有用...........有人要丟這些賠錢貨,記得來找我.......我出人出力出車,免費清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會算,就不要一直說個案,每個人的情況跟設計不同...等等說法

雖然我也無法算出"準"的答案,就算沒有八 ...

你看我這樣寫以後,你說的對別人可能成立,但對我通通不成立了吧!!!!

所以我說要看情況,看角度.........事情有可能跟你說的其實完全不一樣......

別人想怎麼玩太陽能,我管不了.......我自己要怎麼玩,我差不多全說出來了.

別人要怎麼跳進來東搞西搞,我管不著......但越多人跳進來倒有可能阻礙我挖寶了......

啊!!!!糟糕!!!!!!!

Wish大設定成不能自己刪文........寫出來都給大家看到了..........我的屋頂就更難鋪滿了......

你去跟Wish大說說看,看看允不允許把這太陽能的文給刪了......

网友G:
哈哈  好玩的在這邊
右邊 好玩國際認證掌上型組合式太陽能車,唯一直驅微型馬達,頂者光就跑(真的是光控可控速),看輪子先掛還是太陽能板或馬達先掛或組件自動銷毀,搞不好人類隻手就給弄掛。
右二 算是實用型,也不用說國際認證太陽能計算機,只要有光低耗能就可直接驅動電腦,搞不好人手一台。
右三 也算是實用型低耗能太陽能照明,不過間接驅動(鋰電池),黑暗中能有簡易微光,附加功能紫外線LED用途第一個想到就是鈔票。
右四 又是燈,不可置否LED低耗能蠻適合太陽能產品,用料實在的話(電池/太陽能)可能滿久的。
右五  看似燈實則USB行動電源,主力變電池,想要完全靠太陽能維持充電,理論上是可以,實際上重度用電時代是不夠的,尤其環境因素影響,想要日照看似簡單你可能擔心其他有的沒的(環境怕遺失還是顧著跟著曬太陽,隨時注意是否陰天或下雨,還是戶外移動頂著太陽能板),最終乖乖室內電屁眼充電中。

看到這裡就可知大用電幾乎是太陽能板死穴,更不用說環境因素影響。

下面部分設備 就不好玩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哈哈  好玩的在這邊
右邊 好玩國際認證掌上型組合式太陽能車,唯一直驅微型馬達,頂者光就跑(真 ...

K大  右 三那個好像騙人的玩具、
其實內部有顆鋰電池、
那顆沒電了、
太陽能也沒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K大  右 三那個好像騙人的玩具、
其實內部有顆鋰電池、
那顆沒電了、

sandy319 大
哪要看用料,虛還是實的,搞不好右三以後都是。
麻煩點就是檢測,簡單點放電至燈不亮,在置於太陽下開啟燈源或電力便知真假。
太陽能行動電源真的用到沒電,哪丁點太陽能板(方便大小),充電只能用天荒地老形容。

网友:
我看過一句話,覺得蠻有哲理的:業餘就是要不計成本達成任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andy319 大
哪要看用料,虛還是實的,搞不好右三以後都是。
麻煩點就是檢測,簡單點放電至燈不亮,在置 ...

我有一個號稱是太陽能行動電源、
曬了一整天、
手機還無法充50%、
最後只好都用市電充、
才能利用…
原來與你右五的是同一件事…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個號稱是太陽能行動電源、
曬了一整天、
手機還無法充50%、

sandy319 大
剛編完你可能遇到問題,只能說只能救急不能拿來救窮。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andy319 大
剛編完你可能遇到問題,只能說只能救急不能拿來救窮。 ...

在山上迷路時、
求救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太空和國家級的投資,那是最高級品,價格也不斐......

太陽能廠的A規,一般消費者也不太好買到....

技術面的瓶頸,人類現在的科技產物,狹義底下撿到太陽能板不要成本是可以當玩具,廣義上來說在地表使用都浪費且非常低效。除非有廠家開發控制ic和元件。開關電源供應器經過30年還沒有95%高效,高壓直流的太陽能相信現時不需談。再比起熱引擎,包括turbine和jet engine,自工業革命開始到今天,燃料利用熱效率的提升只有個位數的百分點。所以技術面的固有難關,除了科研機構和大學大公司砸大錢,單單個人的能力應該沒有辦法突破,當然不排除有特斯拉或另外一個愛恩斯坦出現。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山上迷路時、
求救用…

sandy319 大
迷路最好不要,除非選擇制高點,不過人類惰性與心理都會選往下走。
我比教希望食物.........食物還是食物.....填飽管他迷不迷*n*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術面的瓶頸,人類現在的科技產物,狹義底下撿到太陽能板不要成本是可以當玩具,廣義上來說在地表使用都 ...

提個議題.......想法吧.....看有沒有人能做到....
想法不一定成功或可行.......
至少現在可以用能用的東西.

其實個人要讓太陽能回本比台電要難.......
因為個人是以2.6元來算一度......

但台電有賣營業用電,一度5元7元的.......
他如果算5元,那回本速度就快很多...

就像同樣一塊太陽能板,你擺在家裡用2.6元抵一度......但你拿到店裡用,去抵一度5元,回本速度就快了一倍...
當場10年回本變5年.......後面5年都賺的.......但都是同一塊太陽能板....

所以台電有可能一段間就汰下舊太陽能板......

總之個人要回本是最難的.....原因有二:一因為沒有量,又是被賺一手才到你手上,你買的能板是最貴的,另一是你抵的電費是最低的.....
兩個因素相沖之下..........你可能要台電3~4倍的時間才能打平.......要是其他東西一壞,那就遙遙無期了.....

所以能撿就撿,有便宜就買............沒有也不要花太多錢...........

就有機會'會玩'想玩的人再玩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提個議題.......想法吧.....看有沒有人能做到....
想法不一定成功或可行.......
至少現在可以用能用的東 ...

別傻了,我做過賣電的案子,一樣不能回本,都是騙人的。
用太陽能板發電,只能當輔助能源,是用在沒有其它發電設備地方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別傻了,我做過賣電的案子,一樣不能回本,都是騙人的。

回本不容易我知道.....
但太陽能也還沒有被台電(或市場)淘汰不用啊!!!!!

台灣沒有放棄太陽能,中國也沒有......

https://www.taipower.com.tw/tc/p ... 9-9032-bdfd93d197d9

有一天如果台電完全不用太陽能.....那市場上丟出太陽能板大家再去撿吧!!!!!
反正太陽能板己經生產出來了....不用白不用.........

我只是跟大家說太陽能可以怎麼玩........我可沒有說投入太陽能產業很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別傻了,我做過賣電的案子,一樣不能回本,都是騙人的。
用太陽能板發電,只能當輔助能源,是用在沒有其 ...

家裡本來也想利用太陽能熱水器,
省省錢,但考量壽命+維護成本及颱風來吹走的未知數,
光設備成本,
可以用多少度的天然瓦斯...
就打消念頭了~
如果有利機應該到處都是太陽能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家裡本來也想利用太陽能熱水器,
省省錢,但考量壽命+維護成本及颱風來吹走的未知數,
光設備成本,

台電都算好了,收夠價逐年遞減,所以賣電看起來有少許利潤,可是設備故障沒有算在內,但太陽能板設備能用十年嗎?
答案是大部份都不能。
太陽能熱水器日照夠沒問題,日照不夠就等於電熱水器。

楼主:
其實在幾年前,身邊就有聽到幾個人想轉去做太陽能......
現在看起來全都失敗了........有一些則是沒有投入就退出....這也算鍛羽而歸..........

國家一開始開出什麼條件,輔導產業,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後來好像條件有改變,導致有人借貸壓力太大而去自殺......

總之,小咖的跟國家大機器扯上關係不會有好下場.........

我沒有說太陽能產業很好..........要我說的話,我只會說[太陽能撿來玩很好].....................

我沒講的不要算我的..........我的標題是[太陽能好好玩],不是[太陽能好好賺].............
我當然知道太陽能回收不易,才會連市電併聯器都不考慮買.....

我只是想小玩太陽能.....不是想搞太陽能產業......

你丟我一定跑去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本不容易我知道.....
但太陽能也還沒有被台電(或市場)淘汰不用啊!!!!!

台電沒有放棄太陽能,應該說全世界都沒放棄罷!。
太陽能不是只有太陽能板,只是台灣要用太陽能板發電取代其它能源的做法,只能說純粹是政策,是沒有實質意義的騙局(反正到時又不執政,做不到可以推給下一任),台電都因為『電業法』要被分屍了,只有配合了。

楼主:
這是今天的直流使用試驗.....

今天把三片12V 30W並聯起來,想用用看到底有多大電力....

不過今天的日照不是很理想,有點陰.....不像前二天那麼無雲的烈日.
有時太陽很大,有時又稍陰了一點....可以從電壓計那邊直接看到變化....電池確實發揮了穩定供電的意義.

用三片12V 30W輸出19V的電壓....

AIO是這一台....華碩 ET2311IUTH.....24吋的....

1.電池電壓看到11.8V......

2.這是供電昇壓器的近照.....

3.這是今天太陽比較大時的電壓.....看來如果太陽很大時,這三片12V 30W供應得起這台AIO的電還有一點剩....

三片12V 30W並聯起來,無負擔時,充電電壓會到15.2V......

看來一片260W的大片太陽能板也很夠力的.....

今天太陽的日照狀況實在有點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是今天的直流使用試驗.....

今天把三片12V 30W並聯起來,想用用看到底有多大電力....

果然全光照才是王道啊,不像我還有大樓遮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果然全光照才是王道啊,不像我還有大樓遮避。

反正就小玩一下......

之前在手上還沒有太陽能時,就在想是否要買一組太陽能板跟市電併聯機......
評估之下,覺得要買也是可以.....效率還可以....雖然有可能不能完全回本.
後來想到市電併聯機故障就不好玩了.....

放棄.....

剛好你在這裡提到太陽能板的問題,我只能在電池充電那麼提出意見.
由於不知道太陽能的力量有多大'特性是怎麼樣,也很好奇.....

你剛好讓出幾片......就拿來做做試驗.....想看看太陽能的力量有多大,還有可以怎麼應用.

從你那裡拿回來其實也有一段時間.....會這麼慢才貼出這篇,也是因為先小規模試驗.....了解太陽能板的特性跟力量才能再去想像或評估可以怎麼用....

目前想到[如果我運氣很好,可以拿到W大數的太陽能板可以怎麼用]............想不儲能就要用大電力.....
就想到了[156V直流電壓]與[個人太陽能冷氣]..........
這是二個可以使用大電流的方法..........

至於156V也有初步的解決方法................但我手邊沒有可以撿的材料...............

反正有機會取得大片的太陽能板再來做實驗.....................想的都是不用市電併聯的直接使用太陽能的方法....
因為不是玩具級的[市電併聯機]真的很貴........................

當然了,有人想要把太陽能板固定在屋頂上,除非自己會做,不然就要請人做...請人做又要花錢.....
我是把太陽能擺在屋頂上,要是颱風來了,就收進屋裡...........每一個人的情況不同.....太陽能真的不宜花太多錢玩.

要是其他人在太陽能方面有什麼想法或經驗,也可以來教我或討論討論.........

這是一個台灣有錢人的房子......說[可以遮陽又發電,很涼爽]......

除非架得很穩,不然害人害己.....不過這不是太陽能的錯.......

网友J:
看了大做'手癢癢'!! 多年前花了 5000元買了一片 85W的太陽板,先花600元網路買一個"太陽能充電器",接下來用一個50AH的12V電瓶給他裝上去!! 就有了家裡的太陽能充控 白天充電晚上"放光芒" 也爽了一陣子!! 就這樣嗎? 當然不是!! 接下來用"黑晶爐"的 顯示器和 MCU STM8S903 再配兩個 MOSFET 仿造大陸的充控器 於是 自製的太陽能充電控制器完成(爽度增加) 但是遇到相關問題了!! 就是 人家的PWM 控制的比我好,我的 PWM演算法太陽春了 根本沒有神麼PID 的能力(數學不好真的高下立辨!)所以就 玩死了一個電瓶!! 幾翻努力修改程式總算就過了好長好長的一段"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產品共存的日子,今年,看到"蝦皮"上面進階匪貨"太陽能充電控制器"居然價格掉到 200元台幣以下,加上我的產品落灰太多,乾脆就給他下台一鞠躬,目前就這樣 正式被"統一"了!! 我不後悔,因為畢竟曾經光輝歲月過,現在效率更高了(何必抱著意識形態呢!!)因為晚上使用的照明不多,所以,白天看到電流表一值在那裡"甩動"(表示已經充飽了) 這時候開啟了 逆變器,把12V轉成 110V給電扇吹吹風... (這就是安裝太陽板要評估自己的使用電量,否則太陽能就在一甩一甩電流表指針中把太陽送的能量"拒於"電池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大做'手癢癢'!! 多年前花了 5000元買了一片 85W的太陽板,先花600元網路買一個"太陽能充電器",接下來用 ...

與其說是[太陽能好好玩],不如說是在[有效利用能源]........

如果追溯到最久遠,可能就是阿乾大的太陽能板開始引起我的注意吧!!!!
不過,我以為你的太陽能板是從回收廠撿回來的.......沒想到是花了5000元.....

當然,有效利用能源不一定要用[太陽能].......只是覺得從太陽吸取太陽光很有趣.....

像照明用LED燈很容易壞,其實LED照明燈壽命是很長的......我很不滿LED燈的不耐用.....
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想自己做LED照明燈......當時想的是用整流的方式.....

只是一直沒有動作......

最近玩太陽能,這樣法又悄悄爬上心頭...而且直流更好做.....

對太陽能我有很多應用直流的想法,特別是有機會玩較大太陽能板時如何運用大電流.....
目前也是想想而己........可能跟交流LED照明燈一樣,或許只有想,沒有動手.....(有機會再研究研究大片的可以做什麼運用....)

希望其他有興趣的人也能做給大家看.....

今天的太陽日照狀況很差.....只能用來充電.......就把[鋰電池]跟[筆電]拿來充一充......才用一片12V 30W,日照不太好也沒有多少電....

1.今天做供電的接排,可以提供較多的輸出接線.......這一片供電板可[昇降壓]跟[穩壓]........在此是做12V輸出,故需[穩壓]功能....
12.6V表示沒有什麼吃電池的電.........都是太陽能在供應電池的充電能源......
(有的供電板只能[昇壓]'[降壓]或[昇降壓],不能[穩壓],自己要注意自己是怎麼運用的....)

12V輸入的充電器......可充鋰電,有一個5V USB 充電口

2.摸了一下散熱片,有很燙........加上個風扇吹涼.......

有空來做LED照明.......再來試試耗電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