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牌,雙孔帶獨立開關的延長線,無預警燒毀我N個充電器

楼主(2018-08-07):
未免被廠商亂作文章,不公布型號,但這個雙孔帶獨立開關的延長線,是賣場賣的合格的產品

兇手:

這個零件是並在電源線上,感覺因該是某種壓敏電阻之類的,如果有人知道正確名稱煩請幫我說明一下

PS: 沒錯是10A的壓敏電阻:07D391K

========================

做案過程:

1.潛伏期很長
2.做案為隨機犯案
3.犯了N起案件最後才被眾人抓到

概述:

一般市售的安規有15A(含以上)的多孔並帶獨立開關的延長線,基本上線的長度多很短,而且也貴

因此呢?我就至某知名賣場,買了個合格有安規的兩孔帶獨立開關的延長線,來增加"主延長線"的長度,然後就開始一連串的詭異事件發生

一開始最早發生兩個事件:

1.造成其他延長線獨立開關燈號持續閃爍,但使用上仍無問題

2.事件觸發了,某天產生不明燒焦味,但之後又沒了

3.我的手機副廠充電器優先掛了,這時想因該是副廠充電器爛,買了一個繼續用

   接著又有燒焦味(已經過了快一個月),想說怪了味道哪來的,找阿找到是三星手機充電器發出,但仍可正常使用

4.接著又經過一段時間又有燒焦味,又是充電器發出,這時我開始懷疑因該不是充電器的問題了

最後才找出是這個雙孔帶獨立開關的延長線,造成我的充電器損壞

有燒焦味充電器內部因該發光二極體或其他元件有燒掉,雖然,充電器還是可以正常輸出,只是我不敢用,畢竟萬一搞壞手機這個損失遠大於充電器

探討:

我覺得問題可能有兩點:

1.藍色藥丸元件不良

2.不同品牌號稱有安規有保護作用的延長線,串接會有相容性的問題 (此點待驗證)

网友A:
請教過電子材料行老闆,
這顆是防突波用.

超人大 如何確認是這顆引起的,
我拆過很多延長線,
有品牌三孔延長線都會加這顆..

這顆是並聯在交流電的兩條線,
不是串聯在單獨一條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過電子材料行老闆,
這顆是防突波用.

把他剪掉後,在接上其他帶開關的延長線,開關燈號就不會閃爍了

剪掉後,用數位電表量測AC輸出,也很穩定不會跳動

因為這條延長線不是會立刻燒壞周邊,是要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會

所以研判是藍色藥丸不良造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他剪掉後,在接上其他帶開關的延長線,開關燈號就不會閃爍了

開關燈號閃爍,
有可能開關的燈快壞了~~
開關的切換點,
容易碳化,
造成開關接觸不良.

ps.防突波器(壓敏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燈號閃爍,
有可能開關的燈快壞了~~
開關的切換點,

不不不

那些帶獨立開關的延長線多是新買的而且很貴,一開始燈號多很正常,使用滿長一段時間才開始閃爍

我最先以為是市電問題,想說閃就給他閃不在意

最後燒了好幾個充電器才懷疑到延長線

移除有問題的兩孔延長線後,其他延長線的各個獨立開關燈號就不會閃爍了

所以這次事件有可能是個案

案發時間長達1年

网友B:
依照壓敏電阻的功用,會發生這種情況????

好像沒這道理.........實在很詭異.......

你再想一想.....周邊電路有沒有什麼會產生高壓突波的電器?????

(這一陣子我這邊有使用一台很老舊的小電風扇,只要一關.....有一個USB外接硬碟盒就會[登出電腦連線]......................他們並不是接在同一條插座上.....但在同一個廻路裡....USB外接硬碟盒也是吃變壓器的.....後來我把這小電電風扇插在有保護的延長線上好像就沒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照壓敏電阻的功用,會發生這種情況????

好像沒這道理.........實在很詭異.......

我周邊多是接NB,平板,及手機

我也覺得很詭異

延長線會成這種問題,我也第一次碰到

网友:
請問有前輩可以解說燒掉充電器的原理嗎

就像仙姑提到
這顆是並聯在交流電的兩條線,
不是串聯在單獨一條線上。

這顆有問題應該是未達設定電壓就有電流通過突波吸收器,導致通過充電器電流減少

网友:
  壓敏電阻雖可承受瞬間的高壓衝擊; 但若異常高電壓屬長時間維持, 也會因使用一段期間的多次突波衝擊而呈現功能退化, 造成理應保持高阻抗的狀態卻在正常情況下產生導通異常.

  為了防止上述異常狀況造成安全風險, 因此在電路設計上, 建議讓壓敏電阻串聯一顆溫度保險絲, 或整合溫度保險絲功能的壓敏電阻, 以為異常現象時可斷開電氣迴路, 來達到保護使用者用電安全.

  若想驗證自己的假設, 可參考以下方案:

   ㄅ) 再找一顆新的同規與 "嫌犯" 對照電阻值便分曉;

   ㄆ) 換新的同規元件, 再以時間驗證;

网友:
突波吸收器   是用於 '有異常大於額定高壓'  由吸收器負責犧牲自我....
而且突波吸收器  不會使 AC 線電壓   變大

懷疑你的AC 線電壓源頭 出事了

网友C:
可能原因如Simon哥說的 AC 電源不乾淨為其一。
其二可能為壓敏電阻不良,造成在Vp-p 141V時提早導通,所以電源燈會一閃一閃的。

為什麼造成後端的 pwm 電源壞掉之原因為:
一般的 pwm ic 工作頻率為100khz上下,跟據輸出電壓/能量來調節,但反應時間太慢而來不及反應,造成瞬時狀態反應過偏而拉大能量輸出。此動作有可能造成初級線圈過流/次級過壓而燒高壓/低壓區。
再碰到此 pwm ic 一組回路控制多組電壓時,會造成次回路電壓衝上衝下而可能燒負載後端元件。

高效率轉換的 pwm 電源比較不會壞。因為這種 pwm 工作頻率都為 Mhz 等級,反應會比較快。
但 pwm 頻率拉高,表示 mosfet 也要用比較貴的 (可接受高工作頻率,閘極-源極間電容Cgs 需要比較低的)。

MOSFET的寄生電容
http://micro.rohm.com/tw/techweb/knowledge/si/s-si/03-s-si/4873

功率 MOSFET 基本系列:瞭解柵極電荷並用來評估開關性能
Power MOSFET Basics: Understanding Gate Charge and
Using it to Assess Switching Performance
https://www.vishay.com/docs/73315/an608-cn.pdf
https://www.vishay.com/docs/73217/an608a.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二可能為壓敏電阻不良,造成在Vp-p 141V時提早導通,所以電源燈會一閃一閃的。

這個現象可能性也不高,若是因突波吸收器提早導通導致電源線電壓下降,這股電流要相當大耶,可能突波吸收器早就爆掉了,或是線路上保護元件,如保險絲斷掉、無熔絲開關跳掉。

网友A:
今天拆4切4插的2孔延長線耐15A、
用的規格是14D271K.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個現象可能性也不高,若是因突波吸收器提早導通導致電源線電壓下降,這股電流要相當大耶,可能突波吸收 ...

報告 ysc大,突波吸收器本來就是高壓導通把高壓突波拉下的啊,相同能量在110V最少多3倍時間長度容忍度(140 vs 390)~且元件非短路狀況,電壓降低後又會呈現高阻抗。就像電供短路保護一樣的表現狀態。
Ultraman形容的是滿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拆4切4插的2孔延長線耐15A、
用的規格是14D271K.

可能是國際標or陸規 220v起算,所以用 391 (39x10=390v)規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報告 ysc大,突波吸收器本來就是高壓導通把高壓突波拉下的啊,相同能量在110V最少多3倍時間長度容忍度(14 ...

突波吸收器是用來將高過於規格的突波吸收掉沒錯,但那種突波都是突發性尖波,並不是像電源線這種連續性低頻波形,能量差異很大,即使是突發性尖波,只要能量超過突波吸收器規格,突波吸收器一樣爆掉。

延長線上開關都是用氖燈當指示燈,氖燈發亮電壓約55~60V AC,110V 電壓變動要到氖燈閃爍的程度,至少要幾十伏特以上等級才可能,光憑一顆突波吸收器要將電源線電壓拉低10V就很不可能了。

台灣住家每一插座迴路供電容量大多為15A,新建大樓則是以20A比較常見,滿載時頂多壓降2~3V,若是突波吸收器提早動作吸收大電流導致電壓下降,以降到100V當時電流10A來說,突波吸收器持續消耗功率1000W,應該不到一秒就爆掉了.........況且10A負載電流還不至於讓電壓下降10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突波吸收器是用來將高過於規格的突波吸收掉沒錯,但那種突波都是突發性尖波,並不是像電源線這種連續性低 ...

不過依據目前的數據來看,電源回路上有超過400v固定的突波,好像是不太像的樣子。

网友:
在同一回路下,氖燈沒有獨立的厄流線圈下,我還是覺得因是mov提早導通,且還據有原壓敏電阻特性。

電感性負載啟動也會造成類似結果。"google 吹風機 啟動 燈光"
電阻性負載啟動查了一下有人也有相同結果 "google 電暖器 燈光"
電阻性負載一般在家用電源裏並不單一存在並唯一,所以需以實際環境因素來考量(電阻/電容/電感性同時並連存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過依據目前的數據來看,電源回路上有超過400v固定的突波,好像是不太像的樣子。 ...

但超人大說的剛好相反........他懷疑突波吸收器搞壞充電器,如果電源線上有突波,沒裝突波吸收器才會搞壞充電器吧?應該還有其他因素沒釐清才對,延長線上的突波吸收器不太可能導致充電器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超人大說的剛好相反........他懷疑突波吸收器搞壞充電器,如果電源線上有突波,沒裝突波吸收器才會搞壞 ...

贊成突波吸收器有可能被隨時性突波搞成半掛。
不過我也贊成超人大說的,他的其他電源設備被半掛的mov搞得半掛與全掛。

网友:
你是個案
氖燈閃爍 是其他因素   我的延長線也會
手機充電器本來是消耗品   又小又高功率   而且很熱  能不用就不用  寧願3A充電器當1A用

先將MOV獨立出來   上電一段時間後 測量MOV的溫度

至於充電器 建議敲開看看

MOV跟電阻與交流電   發生震盪的話那個電流應該很可觀   MOV應該要變色了 或是脫焊了

网友:
找到些資料了,結果應該並非不常見。而是進行中。

壓敏電阻的缺點是易老化,大多數情況下P-N結過載時會造成短路且不可迴轉至正常狀態,在電衝擊的反覆多次作用下壓敏電阻內的二極體元件被擊穿,電阻體的低阻線性化逐步加劇,壓敏電壓越來越低,漏電流越來越大,隨著MOV本體溫度的升高,漏電流更大,形成惡性循環,以至MOV的溫度升高達到外包封材料的燃點,這種情況稱之為高阻抗短路(1kΩ左右),焦耳熱使得MOV發熱增加且集中流入薄弱點,薄弱點材料融化,形成1kΩ左右的短路孔後,電源繼續推動一個較大的電流灌入短路點,形成高熱而起火。研究結果表明,若壓敏電阻存在著製造缺陷,易發生早期失效,強度不大的電衝擊的反覆多次作用,也會加速老化過程,使老化失效提早出現。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2ezJ43.html

网友E:
不過壓敏電阻老化應該是原本正常時,突波可以完全吸收,變成吸收不完全,可是結果還是減少了突波,只是減少程度不如預期

畢竟壓敏電阻不是電容,不會儲能後再釋放,所以還是很難想像為何拆掉壓敏電阻後就不會燒充電器,應該會燒得更兇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過壓敏電阻老化應該是原本正常時,突波可以完全吸收,變成吸收不完全,可是結果還是減少了突波,只是減少 ...

延長線有這就多一道保護。
沒這道門,安規的電源設計內也有這道。

example:
apple小方塊,pwm 1Mhz
http://www.righto.com/2012/05/apple-iphone-charger-teardown-quality.html?m=1

Mac adapter,pwm 500Khz
http://www.righto.com/2015/11/macbook-charger-teardown-surprising.html?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