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MA730B5分離式冷氣室內機滴水求助

楼主(2018-08-07):
各位大家好:這台裝在頂樓使用了 8年的分離式冷氣,從前年開始室內機會有滴水現象,
現況: 1確定排水槽完整無裂縫、排水管通暢無阻塞。
         2過濾網及冷凝器鋁板清潔。
         3風速強、中、弱好像無明顯變化。

冷氣銘牌

冷氣銘牌

室內機冷媒管結霜

室內機冷媒管結霜

室內機滴水處黃漬

室內機滴水處黃漬

室外機會重覆結薄霜

室外機會重覆結薄霜

网友A:
我看其他老冷管都會包單面泡棉膠
有可能是讓水自行流入集水槽排掉
也有可能是因為排水管水平異常
導致大量水出現時來不及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其他老冷管都會包單面泡棉膠
有可能是讓水自行流入集水槽排掉
也有可能是因為排水管水平異常

請問大大結霜的冷管都要包覆泡棉膠嗎?
有試過倒整瓶保特瓶水入水槽,不會有水溢出來。

网友:
冷凝管結霜
冷媒不足 室外機散熱不良

室內機 強 中 弱 風量相差不大
室內機 風扇馬達電容

以上供參考

网友:
內部鼓風機需清潔了!

网友:
冷媒不足
勾一下電流錶就知道了

网友:
滴水有時是冷排清洗不到的內部髒汙造成

网友B:
您的蒸發器進出2條冷媒管都有霜,還是叫修吧,除非您是在空調業工作,冷媒系統不是能DIY的

网友B:
進蒸發器的冷媒應該是液態中溫不會造成管子結霜,您的有霜表示提早膨脹

网友:
高壓管結霜 : 冷媒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蒸發器進出2條冷媒管都有霜,還是叫修吧,除非您是在空調業工作,冷媒系統不是能DIY的 ...

請問經判斷故障點也有可能是膨脹閥?

前天有請冷氣師傅來看過,他看過室內機(如圖)結霜現象,也沒有做其他檢測,即稱清洗室內及室外機就可解決,不拆機現場清洗3000元,爬過一些先進前輩發的文,似乎不是清洗就能解決,所以才發求助文盼各位前輩提供經驗及指導處理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一下
https://www.facebook.com/c123405448/videos/1544785968926928/

感謝大大提供的影片,真是受益匪淺。請問發現結霜已經有大約有2年多的時間,應該只是冷媒不足沒有洩漏吧,這樣判斷對嗎?請來的師傅沒有檢測冷媒,直稱要清洗內外機,所以不放心讓他處理。看來要另請高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進蒸發器的冷媒應該是液態中溫不會造成管子結霜,您的有霜表示提早膨脹 ...

非常感謝大大圖文並茂說明,請來的師傅沒有做冷媒系統檢測,所以不放心讓他維修,才到論壇來討教,會另覓師傅處理。tks.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拍不好請見諒,室外機只有較細的管路會結霜,而且是薄薄一層,融化掉又結,一直重覆。

前天有請冷氣 ...

小弟無意批評看現場師傅能力高低,畢竟小弟自己也是跑龍套玩票的,沒受過完整訓練沒啥資格評斷人家的能力

如果是冷媒不足提早膨脹導致高壓管結霜,因為推動阻力下降,運轉電流也會降低,所以前面有前輩請您勾一下電表,運轉電流是否偏離5.5A,1支便宜勾表400有找,值得投資一下

如果因為室內機風打不出來導致冷媒出蒸發器才吸熱結霜,您應該會感覺室內機沒啥風,請您拆了室內機外殼(不是濾網外那個前罩)檢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經判斷故障點也有可能是膨脹閥?

前天有請冷氣師傅來看過,他看過室內機(如圖)結霜現象,也沒有做其 ...

是有可能膨脹閥故障全通,導致冷媒出壓縮機就膨脹,不過這個要接高低壓表才能判定

膨脹閥聽過的故障點都是塞住,小弟還沒聽過全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可能膨脹閥故障全通,導致冷媒出壓縮機就膨脹,不過這個要接高低壓表才能判定

膨脹閥聽過的故障點都 ...

非常感謝大大指導,小弟會先勾一下電表再判定請來的師傅是否可靠?經過大大們的指導真是受益良多又長知識,tks.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大大指導,小弟會先勾一下電表再判定請來的師傅是否可靠?經過大大們的指導真是受益良多又長知識 ...

冷媒不足+100
要了解為何??檢查一下就有答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的影片,真是受益匪淺。請問發現結霜已經有大約有2年多的時間,應該只是冷媒不足沒有洩漏吧 ...

關於你的問題我無能評斷,只是剛好看過這部影片
吸收未知的知識,讓腦袋有些概念或許可以節省某些支出

网友D:
有點疑問:
正常狀態下、
管路沒漏、
為何會冷煤不足、
而且結霜狀態、
可以維持2年、
前後說法有矛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點疑問:
正常狀態下、
管路沒漏、

有損失就表示有漏
只是這個漏是輕微或大量的漏
就像身體產生的慢性病
容易讓人疏忽
但一旦發病才會發現事態嚴重
因此漏極為輕微所以可撐到2年
此為個人粗淺見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損失就表示有漏
只是這個漏是輕微或大量的漏
就像身體產生的慢性病

但管路內有壓力、
即使微漏、
還是會漏光…
這管路還是要先查漏、
再補冷媒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參考一下
https://www.facebook.com/c123405448/videos/1544785968926928/

講解得很清楚,還附帶小實驗,讚,增進對冷氣的認識和常識。
請問風鼓的清潔,假如不想整個拆下來(有次拆了不小心把塑膠斷掉  傻眼)
除了用影片中筷子牙刷一格一格刷,有沒有更快的方法呢?

例如:我可以用空氣壓縮機往風鼓內部噴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但管路內有壓力、
即使微漏、
還是會漏光…

  當洩漏點的孔徑極微小時,管內的冷媒壓力由大變小,相對洩漏的速度也由快變慢
當壓力小到冷媒很難衝出洩漏點時,這結霜的現象就可能維持很久

  所以在抓漏時,管內氮氣必須加壓到一定磅數才能抓到漏點

  為何冷媒不足蒸發器會結霜 ?

  從制冷原理的角度分析問題 ---
  壓力與飽和溫度的關係 : 蒸發壓力越低,蒸發溫度將越低,冷媒不足系統壓力降低,蒸發壓力降低,
蒸發溫度亦降低,此時附著在蒸發器表面的冷凝水更容易結霜

网友:
引用 网友F:
當洩漏點的孔徑極微小時,管內的冷媒壓力由大變小,相對洩漏的速度也由快變慢
當壓力小到冷媒很難衝出洩 ...

感謝tsao0427說明、
又增加對壓縮機的知識。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講解得很清楚,還附帶小實驗,讚,增進對冷氣的認識和常識。
請問風鼓的清潔,假如不想整個拆下來(有次拆 ...

例如:我可以用空氣壓縮機往風鼓內部噴嗎??

沒問題只要能清潔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講解得很清楚,還附帶小實驗,讚,增進對冷氣的認識和常識。
請問風鼓的清潔,假如不想整個拆下來(有次拆 ...

可以,如果你不怕室內灰塵亂飛的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講解得很清楚,還附帶小實驗,讚,增進對冷氣的認識和常識。
請問風鼓的清潔,假如不想整個拆下來(有次拆 ...

應該會滿臉灰唷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例如:我可以用空氣壓縮機往風鼓內部噴嗎??

沒問題只要能清潔都可以

我覺得風鼓先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風鼓先壞了!

那麼脆弱那早該換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那麼脆弱那早該換新了

因為不清楚力道的人、
拼命加壓、
以為風越大越好、
結果真的風鼓壞了

网友E:
那如果一個人吹  一個人拿吸塵器吸呢?

都是假如的突發奇想~~
單純想知道有沒有更省時普遍的作法?
要拆到風鼓 或是 一格一格刷  真的想到就頗累的 動力直接歸0
蓋子闔上當作沒這回事繼續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因為不清楚力道的人、
拼命加壓、
以為風越大越好、

清這種風鼓力量要輕柔,一條一條一格一格用油漆刷慢慢清,千萬不能趕,有時候風鼓中間一團大棉絮只能慢慢夾或勾出來,至於用風槍快速掃蕩,建議您先找台報廢機實驗
只要弄斷一條,就有理由報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一個人吹  一個人拿吸塵器吸呢?

都是假如的突發奇想~~

累是不會,要有耐性
室內機風鼓跟大廈扇一樣,除非沾到水過,大多油漆刷輕輕一刷灰塵棉絮就下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清這種風鼓力量要輕柔,一條一條一格一格用油漆刷慢慢清,千萬不能趕,有時候風鼓中間一團大棉絮只能慢慢 ...

油漆刷太大了,
我還去買刷奶瓶刷(最小的細長型)
加高溫清洗機才勉強清乾淨,
其實是細粉塵卡在內部,
風鼓有配重,
清潔時請小心....

很想把冷氣分解(太高),
直接拆風鼓刷洗比較快,
只是不知如何拆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油漆刷太大了,
我還去買刷奶瓶刷(最小的細長型)
加高溫清洗機才勉強清乾淨,

會不會是使用環境問題,小弟清過的鼓風機葉輪,室內使用的都很好清,只是有的會卡一大團棉絮在裡面
會跟外界接觸的,像汽車空調鼓風機,就要用硬的東西,像小起子或竹筷,葉片上的灰塵土塊才刮的下來
最難清的是自動飼料給料器鼓風機,因為整台在室外吹風淋雨,葉片上卡的土像水泥一樣硬,不過葉片是鐵的可以用硬工具跟他輸贏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一個人吹  一個人拿吸塵器吸呢?

都是假如的突發奇想~~

可能用這種會比較好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2807515527
Dust Daddy

网友F:
講到冷氣灰塵,大家知道冷氣風鼓上的灰塵是如何附著上去的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能用這種會比較好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2807515527
Dust Daddy

好有趣 馬上買了一支來玩 哈哈
工具永遠不嫌多

网友:
讓我想起朋友他家的冷氣,他家賣黑輪的有回讓熟客去拆回保養,結果回來就異常
。吹著吹著就自己關機了,對方也很負責的幫他換了控制器(有遙控的板子)結果還
是......最後整台報廢買新品

网友:
當你拆洗過五十次貫流扇就變師傅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講到冷氣灰塵,大家知道冷氣風鼓上的灰塵是如何附著上去的嗎 ?

嗯……小時候玩過吸頭髮的遊戲。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小時候玩過吸頭髮的遊戲。

看來你知道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如果一個人吹  一個人拿吸塵器吸呢?

都是假如的突發奇想~~

一邊吹一邊吸是可以啦 ,但是要有阻擋吹出來亂飄的灰塵,通常是先濕後乾比較好

网友:
應該是風扇、及 冷排的問題

熱交換太少了!就是髒了!

网友E(2018-09-08):
引用 网友H:
可能用這種會比較好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12807515527
Dust Daddy

一隻大概100元 如影片所示大概吸這種本來怕被吸塵器吸進去的小東西適合....
實際用於冷氣機風鼓  幾乎沒有效果
主要看起來風鼓上面的灰塵都是有水份黏住的感覺....

所以說到底...
自己居家的風鼓,如果不考慮拆卸,有什麼快速(一小時內)  有效 (清潔可以七成就滿意了)的好方法嗎?
或是可以噴什麼在風鼓上,上面的黏黏灰塵會比較自己容易掉落之類的

网友:
開機時,導風板會不會張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累是不會,要有耐性
室內機風鼓跟大廈扇一樣,除非沾到水過,大多油漆刷輕輕一刷灰塵棉絮就下來了 ...

今天心血ˋ來潮來清潔....實際好像也沒有很耗時
第一次清潔  沒有拆卸任何東西  ˊ總共耗時約1小時
以下圖文分享,野人獻曝

題外話,新手有些問題想請教前輩:
1.如果發現外面透明水管滴水速度變慢了....是不是就是室內機會滴水的前兆了?
2.我後來看風鼓稍微稍微有點震動?就是沒有轉到讓您不容易看出來沒有在轉的感覺,不曉得是否我塞抹布進去清潔會讓風鼓受損?
如果風鼓那麼脆弱,我可能就用長毛刷簡單刷一下就好,60分也算能接受,主臥有棉被應該很快又會髒了

後來清潔後,滴水速度恢復正常感覺有點快的速度
還沒清潔前,約3秒才會滴1滴水~
https://youtu.be/UjlQdf949vk

网友:
風鼓太髒了,對健康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隻大概100元 如影片所示大概吸這種本來怕被吸塵器吸進去的小東西適合....
實際用於冷氣機風鼓  幾乎沒 ...

目前還沒想到,只想到溶劑類清潔方式

感謝kafsu大大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