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問題求助] 華碩 EN GTX560 DC/2DI/1GD5 錯誤訊息重開機

楼主(2018-08-07):
客戶顯示卡壞掉拆下的
原本問題是 可看到BIOS及要進系統的畫面(那畫圈圈) 就是無法進到桌面出現錯誤訊息(一閃而已)就重開機了

已排除驅動程式問題

想說回焊看看
小弟有的配備 熱風槍 烤箱 液態助焊劑

想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想用熱風槍回焊 溫度不知怎調 要注意哪些?

敬請各位前輩 不吝指導 謝謝

銘牌

正面 :

反面 :

拆掉上蓋 :

网友A:
哇...560要回焊很吃力 還有蓋子擋著...
首先要有底部加熱 搭配上部補助
單幹上面GPU只會失敗收場
提供工廠流程(參考用)
烘烤100度三天 (出廠已過久遠所以要三天)
上回焊台升溫
常溫~100 1分
100~180  1分半
180~200  30秒
200~220  10秒
220~常溫  自行散熱
由常溫升至溶化溫度約3分鐘
降溫請不要快速冷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560要回焊很吃力 還有蓋子擋著...
首先要有底部加熱 搭配上部補助
單幹上面GPU只會失敗收場

想不到過程如此繁複

要使用回焊台 那小弟就無能為力了 沒回焊台

謝謝回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不到過程如此繁複

要使用回焊台 那小弟就無能為力了 沒回焊台

我有CF360廻焊台,可以幫你廻焊。
請先烘烤PCBA,90度C*8小時(含)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CF360廻焊台,可以幫你廻焊。
請先烘烤PCBA,90度C*8小時(含)以上。

感謝 asun49 兄
意思是不是 要先將機板 烘烤至少8小時以上
溫度90度C 測試點應該在機板上的溫度吧
如從底部加熱烘烤 測溫點不知在機板下方還是上方為宜
是不是2面都要預先加熱烘烤

二水離我不遠 從彰雲大橋過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asun49 兄
意思是不是 要先將機板 烘烤至少8小時以上
溫度90度C 測試點應該在機板上的溫度吧

要用恆溫的烤箱烘烤,不是分2面烘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恆溫的烤箱烘烤,不是分2面烘烤。

了解
謝謝說明

网友C:
asun49大
前幾天不是剛好 "4棧板的岩棉,免費贈送"

Sa2086大
剛好可以問問商請asun49大
能否支援索取"岩棉"
DIY一部 "恆溫熱風保溫箱" 試試
這巧合機會難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n49大
前幾天不是剛好 "4棧板的岩棉,免費贈送"

慢了,岩棉已回收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CF360廻焊台,可以幫你廻焊。
請先烘烤PCBA,90度C*8小時(含)以上。

烤了8小再拿到您那兒?火花去啊辣。不是烤完就要馬上繼續下一步的動作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烤了8小再拿到您那兒?火花去啊辣。不是烤完就要馬上繼續下一步的動作嗎? ...

烤的目的:是將電路板的夾層內部水氣逼除,短期內水氣不會再進太多,廻焊不會爆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烤的目的:是將電路板的夾層內部水氣逼除,短期內水氣不會再進太多,廻焊不會爆板。 ...

感謝指點,又多學了一項知識。